编码器上这种蓝色2*5简易牛角头,是哪家的产品?

楼主(2023-12-07):
国产的这种头子,可靠性特别差,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刀叉,容易接触不良

之前拆过这个,里面是弹片三面包围结构,但就是找不到原厂家型号。

网友:
你找进口品牌,肯定可靠。

网友:
搜搜 jst~
----------------
草率了。 jst的idc只有官网有介绍,tb都搜不到。
-------------------------
泰科的吧。大品牌值得信赖。
tb搜“TE 1658621-1 ”

网友A:
之前用过台湾正凌的还可以,具体内部咋样没有拆开。前端时间整理仓库,发现库存快5-6年的电路板上的牛角座子针还蛮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台湾正凌的还可以,具体内部咋样没有拆开。前端时间整理仓库,发现库存快5-6年的电路板上的牛角座 ...

在用正凌的2x5 打线式简易牛角头和牛角座。

可惜,冷压头设计有缺陷,本该是弧面的底部,设计成了V型,我用日本工程师PA-09的钳子都压不好它,压了就滑。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5d47523ceKyuAb

感觉打线的应该都是叉子

网友:
安普连接器

网友B:
光找到头不行,还要找到线,你可以剪断看看你和外面买到的排线对比,发现线也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找到头不行,还要找到线,你可以剪断看看你和外面买到的排线对比,发现线也不好买 ...

线 差别不大
接头 跟国产的差别很大

网友:
一直用的台湾正凌精工的   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