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20A放电3秒,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楼主(2023-12-07):
要么用锂电池,要么用电容,电容没试过,用3AH的锂电池,会直接被拉死,电池再大成本和体积都是个问题。有没有高放电倍率的锂电池可以短时间,高倍率放电?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航模的那种呗,但不经过保护板

网友:
你说的被拉死,是保护板保护了。

用高倍率的动力电芯,保护板放到30A以上,就OK了。

网友:
感觉博世、牧田等大厂的电动工具的电池电流挺大的,且质量很好,壳体上直接设计个对应这些家的电池接口,直接插上用感觉应该挺不错的

网友:
6S 航模锂电,穿越机用的那种,3Ah*10C放电倍率很够了

网友:
说实在的,就这点功率,线性电源做出来玩一样,成本也并不吓人只不过稳压稳流要分开做不能用传统的桌面稳压电源方案

网友:
这点电流随便搞个动力电池都行,别说3秒,300秒都不是问题

网友A:
穿越机高c电池。体积很小啊。成本也很低的。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  50-100a的电芯了。。。

网友:
力神LS LR2170LA电池,4Ah 9mΩ 10C放电,6串成24V用

网友:
如果要反复这样搞的,建议用超级电容。 如果偶尔搞几下,选容量大一点的锂电就行。你要20A放电   你就买5-10AH的电池串联。不要用带保护板的电池。
或者 动力型的18650(要承受10C以上电流放电能力)。一般18650电池或普通锂电你这样放电就相当于短路,承受不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高c电池。体积很小啊。成本也很低的。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  50-100a的电芯了。。。 ...

帮忙发个链接吧,我怎么没找到你说的这种?
还有个问题,这种电池是不是没有保护板?那如果设备慢漏电,长时间不通电,电池是不是会直接挂掉?这种问题怎么避免呢

网友:
京东淘宝找小能人, 给汽车点火用的移动电源, 有12V和24V的版本. 里面应该就是直接把动力锂电池的电极引出来了.
也没多少钱, 之前买过一个, 100多吧, 24V的可能稍微贵点.

网友B:
小能人就是我当年推荐给同事的,他们出差去车厂调试,一直没有趁手的电源,还都不动不让上飞机,小能人这个跟安检的说就是充电宝就让上飞机。实际放电很猛,能启动汽车。容量真不是很大。用USB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能人就是我当年推荐给同事的,他们出差去车厂调试,一直没有趁手的电源,还都不动不让上飞机,小能人这个 ...

以前车打不着了叫救援, 救援都是开个破捷达之类带着搭电线来

现在就是提个大号的小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