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旧笔记本电脑WIFI4网卡升级需要同时更换天线吗?

楼主(2023-12-07):
2012年的笔记本电脑,用来做下载机还可以。

本来无线网卡是WIFI4,只支持2.4G wifi,太慢了。
网卡是MINI PCIE接口的,想升级成wifi5的7260网卡,天线要换吗?

网友A:
我记得无线网卡不能随便换型号的,有的品牌有白名单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无线网卡不能随便换型号的,有的品牌有白名单限制

真不明白网卡白名单的目的,感觉有大局利用wifi mac做设备身份识别。我的同样是渣想笔记本互换网卡都提示白名单了。

同楼层讨论一下楼主的问题

其实如果是2.4ghz干扰严重不稳定那就值得折腾换,如果是想提升无线网速换5ghz那建议放弃,理由很简单除非是wifi6或者协议比较新的ac 5ghz wifi不然换了5ghz wifi速度也快不了多少,还会因为5ghz wifi信号衰减大反而新的麻烦。 wifi6网卡即使解决了bios白名单也无法在老的minipcie接口上用,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双频 usb wifi网卡。

换个角度来说,哪怕是网卡烧毁换了兼容的单频率2.4wifi也不一定有原来的好。普通人没有做天线匹配的条件,只能现场实际测试感受变化。射频功放与天线负载还有馈线,天线的位置摆放角度与周围的结构材质都有很大的关系,不能随便改动,但是也可以随便改动,毕竟射频这玩意玄幻着。根据他人成功经验只要天线数量与接口一致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凑活能用。

网友:
不要用7260。。这货是intel的第一代ac,兼容性奇差,驱动都没有。。

主要指wifi6兼容性,以及老系统兼容性。7260ac已经停止支持,win7上面根本看不到wifi6的ssid。如果不用6,只用ac,可以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明白网卡白名单的目的,感觉有大局利用wifi mac做设备身份识别。我的同样是渣想笔记本互换网卡都提示 ...

那个就是厂家故意的,就比如锁电池。锁了你只能买他自家的,比如苹果,可以100%吃独食啊。

至于wifi天线适配,5g/6g信号跑2.4g天线确实有可能水土不服,但大多数都可以正常工作。只是ac跟6有一些兼容性问题,7260的兼容性问题更多。如果是老的ac路由器,可以用7260。如果是新的6,电信的光猫的6,老机器好像用不了,有些连6的ssid都看不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看来还是先弄一个USB双频网卡实在点
我这是千兆电信FTTH,5Gwifi虽然穿墙衰减大,但是协议速度高,到机器位置还有300Mbps左右
2.4Gwifi虽然衰减小,但协议速度低,穿墙到机器位置很难超过100Mbp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不明白网卡白名单的目的,感觉有大局利用wifi mac做设备身份识别。我的同样是渣想笔记本互换网卡都提示 ...

戴尔现在有一个更缺德的机制,内存白名单,只认指定品牌型号的内存,否则拒绝开机。

白名单是通过bios更新推送的,有些之前能用的内存,因为更新了bios,就无法使用了。

不同于以前需要手动更新bios,现在的Win10系统会自动推送戴尔的bios更新。

参见:
https://g.nga.cn/read.php?tid=31603586&rand=474    DELL电脑通过WIN10自动安装的新BIOS屏蔽金士顿内存。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2401168-1-1.html     戴尔品牌机的内存白名单只限制非内存颗粒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现在有一个更缺德的机制,内存白名单,只认指定品牌型号的内存,否则拒绝开机。

白名单是通过bios更 ...

ddr都上白名单,这也太黑了吧!啥?bios还自动更新,这也太霸道了吧!

现在我都有app与设备更新恐惧症了,太霸道了太无耻了。更新很快就要成一个贬义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