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24V 20A的直流UPS,有没有什么简可靠的专用芯片?

楼主(2023-12-08):
功能需求很简单,就是电池充电管理,以及当主电源断电后再通过电池供电几分钟

请大家推荐一下简单可靠的电路结构吧,最好有专用芯片,辅助较少的外围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搞在线式?

楼主:
直接搞在线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搞在线式是什么意思?

电池直接挂在24v线上,电池包bms里设置限制充电电流

网友:
LT的PowerPath或理想二极管,选个耐压够好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