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显示器,使用不到40天,返厂维修了

楼主(2023-12-08):
10月31日买的,第一次出现花屏是11月16日,重启后恢复正常。

第二次就是今天。开始稳定出现闪屏了。送修了。

网友A:
贪便宜的后果,我们公司也是小米的,隔着两米外你对着门把手放个静电,它就敢黑屏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贪便宜的后果,我们公司也是小米的,隔着两米外你对着门把手放个静电,它就敢黑屏给你看。 ...

本来是看AOC的,但AOC的支架太拉了,没看上。

这款小米的显示器支架和外观做的真心好,只是搞不懂电路怎么会做的这么糟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贪便宜的后果,我们公司也是小米的,隔着两米外你对着门把手放个静电,它就敢黑屏给你看。 ...

我们公司给设计师买的3000多的戴尔UltraSharp系列,冬天静电一样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给设计师买的3000多的戴尔UltraSharp系列,冬天静电一样黑屏。

如果摸着显示器放静电,黑屏还能理解。问题是谁不小心放下电,周围几个同事的电脑都黑屏。别的牌子的就没事。

网友:
小米跨行业啥产品都做,翻车正常

网友:
前几天想买这个,后面换成了lg的

网友C:
我的小米体重计,待机功耗做的很差,3节南孚都撑不了俩月,害得我每次用完还得把电池扣下来。家里另一个淘宝十几块钱的体重秤,待机功耗做的就很好,基本上能撑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米体重计,待机功耗做的很差,3节南孚都撑不了俩月,害得我每次用完还得把电池扣下来。家里另一个淘 ...

立马想到天龙八部里面的吐蕃国师鸠摩智,依靠自己的内力来强行模仿少林绝学糊弄少林寺方丈,结果被开挂虚竹轻松打败并揭露,那是相当尴尬。

想利用做手机的丰富经验来直接过渡到其它产品吞噬其它行业市场。本以为能很轻松,结果就是各种奇葩翻车,比如:

1楼主位的显示器怕静电黑屏(显示器不应该啊,用户自己都可以买配件组装出不错的显示器)
2网上曝出的为了电视机屏幕无边框直接套用小屏幕电脑显示器无边框方案到电视机上,结果电视机用一段时间屏幕发热后玻璃开胶直接与背光脱落翻转掉下来,好羞涩啊
3某米智能锅,耦合器容易提示锅接触不良需要守着锅有提示就转一下。自己拆机清理好几次触点还是用不久,后来发现耦合器中间针接触不良所以测温电阻异常,只能清理后涂抹黄油保护触点,目前用了一段时间内还没复发。
4还是上面某米智能锅,底座里面防水措施就是电路板倒装在底座外壳上面来利用重力来防水,看似聪敏省成本的做法,实际使用还是会进水腐蚀。分析原因就是使用后底座很难避免汤溢锅到底座上面,然后通过设计的益水孔流到底座内部下壳子的一个开放式接水围挡再流到桌面。这个底座下壳接水围挡还起到接住下耦合器漏下的水,设计看似很精妙。实际就是用户使用完特别是溢汤后肯定要清理桌面与底座不然会酸臭。这个时候如果底座翻转就会把围挡残留的水倒入到底座上壳,没错电路板被打湿了,屏幕也进水了。幸好本人清理后通电发现显示出问题了立马拆机清理才没有腐蚀损坏,也发现了设计缺陷。以后使用坚决不能翻转底座,只简单水平端起擦洗避免电路板意外进水。估计不少用户的锅已经腐蚀挂壁了!

正确防水做法就是把主板做到一个内部单独防水盒子里面灌胶防水,屏幕不使用fpc排线,用标准排线。益水孔与耦合器下面做一个可以与上壳密封的盖子通过硅胶软管接到底壳排水孔。

这里顺便吐槽米智能设备需要用米账号才能联网使用,不联网功能就各种受限。米紫外线灯延时不能调节,米智能锅保温没联网只能保温几十分钟,太残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