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弦音实现

楼主(2023-12-09):
请教大家,我有一段音频想通过图示的和弦电路来实现,要怎么弄?一点头绪都没有,拜托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PWM播放WAV  和弦实现不了  之前坛友发的美声蜂鸣器也实现不了这样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播放WAV  和弦实现不了  之前坛友发的美声蜂鸣器也实现不了这样声音

播放的声音不是百分百还原,只是接近呢?可以实现吗

网友B:
买个MP3模块,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我前几个月买了个liberlive C1,无弦吉他,主打的就是一个和弦。
楼主可以去买一个拆解了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播放的声音不是百分百还原,只是接近呢?可以实现吗

肯定可以啊  8K或11K左右频率就能接近啊  文件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MP3模块,就可以实现了

就用我图上的电路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个月买了个liberlive C1,无弦吉他,主打的就是一个和弦。
楼主可以去买一个拆解了学习一下 ...

买不起,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  8K或11K左右频率就能接近啊  文件也不大

我意思是用我图上的电路能不能接近还原那个交互音,怎么把音频转换成代码来实现

网友:
参考这个帖子,有详细介绍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54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