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价格为什么很混乱,有几十的,有几百的

楼主(2023-12-09):
想找个24v 600W的电源,淘宝上有的只要几十块,有的却要几百块。几十块的这种能用吗?请坛友分享一下选型经验

网友:
几十的虚标的呗

网友A:
要是国家统一价格就好了
否则就像市场上的手机,价格肯定不止一百种😄

网友:
第一找用过的人推荐,第二找靠谱的厂家,第三全买回来自己测

网友B:
几十的肯定不行,最烂的电动车充电器600W也要100多

网友:
看了下宝上科剑24v600w铁壳电源85大洋,确实很便宜。楼主搞个回去拆开看看变压器是不是铝的,开关管是不是新管子,大电容是不是虚标杂牌

网友:
操啥心呢, 买个明纬不就了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的肯定不行,最烂的电动车充电器600W也要100多

这个明纬的,600W的,也才74块
但有些型号就要几百块,搞不懂差别在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国家统一价格就好了
否则就像市场上的手机,价格肯定不止一百种😄

是吗?国家出手就好了是吧?
牛奶标准就是国家出手。。。

假设楼主贪便宜去买一个10块钱的,结果因为质量不行,导致项目损失500W
更多的人因为贪便宜上当,劣质产品自然就会淘汰

这是市场经济,国家插手,那叫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纬的,600W的,也才74块
但有些型号就要几百块,搞不懂差别在哪

你这个明纬,有点不对,LOGO就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纬的,600W的,也才74块
但有些型号就要几百块,搞不懂差别在哪

这个不是台湾明纬。同名吧,就像康帅傅一样。

网友:
杭州科瑞说是明伟代理,我们在那里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纬的,600W的,也才74块
但有些型号就要几百块,搞不懂差别在哪

这是“明韦”吧,确定是“明纬”?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纬的,600W的,也才74块
但有些型号就要几百块,搞不懂差别在哪

你找的店有问题啊,我买60W都不止这个数。

我买的店铺
https://fanandianzi99.taobao.com ... 51.2.493722daMdJpOX

现在标价是400+

这家店5/10A 我拿去过认证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吗?国家出手就好了是吧?
牛奶标准就是国家出手。。。

我这不调侃一下嘛
不好给楼主讲“市场经济”这个词,拐个弯调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找的店有问题啊,我买60W都不止这个数。

我买的店铺

这个店是正常价格,应是正厂的.

网友:
站长不是说过虚标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纬的,600W的,也才74块
但有些型号就要几百块,搞不懂差别在哪

这个韦对不上

网友:
一般是1W一块钱

网友:
明纬不是明韦

网友:
不是说1W一块左右吗? 差太多肯定不行的了,我一般都按照这个价格去购买,买过便宜的,能用是能用吧,就是纹波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不调侃一下嘛
不好给楼主讲“市场经济”这个词,拐个弯调侃而已,

杭州科瑞  百分百的代理
到他们公司去确认过

网友:
电源很成熟的东西了,直接明纬金升阳,不要在垃圾上面浪费时间

网友:
好搞笑啊,那个明伟

网友E:
淘宝上搜开关电源,五花八门的各种一眼假的明纬,真不知道他们是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搜开关电源,五花八门的各种一眼假的明纬,真不知道他们是图什么。 ...

图的是一眼看不出来的

网友:
那是,汽车有几万一个的也有几十万一个的。手机有几百一个的也有几千一个的,就连电阻也是有几分一个的也有几百一个的

网友:
说说看,有什么产品,价格是统一的?

网友F:
做产品,50-350w的这种铝壳电源只用明纬和金升阳的。
实际测量过功率管的温升(整流、开关、肖特基),明纬总体控制比金升阳好,批量应用中金升阳的故障率还是偏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产品,50-350w的这种铝壳电源只用明纬和金升阳的。
实际测量过功率管的温升(整流、开关、肖特基),明纬 ...

我想找24V 600w的,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厂家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