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互换方式请教。整流桥。

楼主(2023-12-09):
一款设备使用,输入两跟线,直流24V,电流最大20A。输入两跟线经常接反,需要想个办流。加块板,让线不管哪个方向正反接,设备都能正常使用,有点点压降可以接受,
1.目前想到的,就是用常规整流桥,四个二极管的哪种,损耗非常大,发热严重。不实合使用。
2.两个二极管,加两个NMOS管的来整流,这种比第一种要好一些,主要MOS把损耗减小了一半。好一些。也不太实合使用。
想找一种电路,或更好的办法,有MCU在这块板上,也可以MCU参考控制来区分。
欢迎各位大佬建议及提供思路。

网友A:
用4个继电器代替整流桥中二极管的位置,继电器的触点额定电流可以多留点余量,或者设计为插座方式以方便更换。
输入的24V电压分出两路来,通过小二极管如4007接继电器的线圈,让电压正接和反接时分别控制对角的两个继电器吸合。

网友B:
允许正反随意接的成本是不划算的,只防反接吧
保险,NTC和load discharge可选装

编辑补充:

双刀或双继电器随意接,但体积估计难看
(编辑补充2:这个电路有问题,不要使用,继电器速度有限,反向会有短时间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允许正反随意接的成本是不划算的,只防反接吧
保险,NTC和load discharge可选装

成本暂时不做考滤的重点。并不是防反接,而是要正反接,都能正常工作。加的这个换向部分,不能发热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个继电器代替整流桥中二极管的位置,继电器的触点额定电流可以多留点余量,或者设计为插座方式以方便更 ...

继电器也是一种办法,想占板面积更小一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本暂时不做考滤的重点。并不是防反接,而是要正反接,都能正常工作。加的这个换向部分,不能发热太严重 ...

那继电器是一个好选择,比起整流桥和MOS很难被损坏,这里也不是频繁切换

我所说的成本也包含空间成本

网友:
MOS做的话,24V得用55V/60V的了,4个IRF3205,2x8mR,20A,6.4W,体积也小不了,还是继电器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继电器是一个好选择,比起整流桥和MOS很难被损坏,这里也不是频繁切换

我所说的成本也包含空间成本 ...

确实,不是频繁切换,就是想找一种性价比。跟占板面积最小的方案,多谢提供思路。

网友C:
我做的防反接, 不过负载也就到24V 6A, 你的MOS管还得加大.
以及我用的是PMOS, 如果你两边不用考虑是否会共地的问题, 换成NMOS的方式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防反接, 不过负载也就到24V 6A, 你的MOS管还得加大.
以及我用的是PMOS, 如果你两边不用考虑是否会共 ...

多谢,共地没这个要求,图片里面的方式,1A我们做实际生产过,就是最大20A还需要想更多的办法。

网友D:
4个MOS(2个N管,2个P管),类似马达正反转,只是这个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MOS(2个N管,2个P管),类似马达正反转,只是这个反过来

这么大电流,P管不多,N管就比较多了。

网友D:
其实你只需要防反接(如上面9楼的图)就好了,再搞个灯(接反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只需要防反接(如上面9楼的图)就好了,再搞个灯(接反就亮)

不是防反接,是正接,反接,都要能正常工作。要只防反接,9楼图片就是很好的。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LT4320理想整流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允许正反随意接的成本是不划算的,只防反接吧
保险,NTC和load discharge可选装

这继电器切换极性很不错。如果不是分析过电路会不会直接输入交流电会如何,会炸吗

还有如果用户比较熊快速调转输入极性会不会因为继电器输出端的电解电容有蓄能所以继电器断电不是立马释放复位,然后切换极性电路直接炸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继电器切换极性很不错。如果不是分析过电路会不会直接输入交流电会如何,会炸吗

还有如果用户比较熊快 ...

24v直流输入的系统,你接220v这么高的交流或直流,继电器都会烧。感觉把保险丝往前提一下,3楼的电路更完美,这样接高压可以保护继电器的线圈,无非以后换个保险丝不至于返厂维修。但是如果你要接24v交流,这个对大多数的防反接都是bug版存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继电器切换极性很不错。如果不是分析过电路会不会直接输入交流电会如何,会炸吗

还有如果用户比较熊快 ...

哦哟,你这一说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继电器的输出画反了,已修正。

交流的问题感觉是可解的,我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24v直流输入的系统,你接220v这么高的交流或直流,继电器都会烧。感觉把保险丝往前提一下,3楼的电路更完 ...

说的好,我稍后改动下并尝试解决交流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4v直流输入的系统,你接220v这么高的交流或直流,继电器都会烧。感觉把保险丝往前提一下,3楼的电路更完 ...

楼主的需要不是防反接,而是直流电源极性自适应。这个输入极性标识用什么符号好了,用交流电符号与直流貌似都不合适

网友G: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65V内有个成本比较低的,AP74700QW6-7,批量估计是1.5左右,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继电器切换极性很不错。如果不是分析过电路会不会直接输入交流电会如何,会炸吗

还有如果用户比较熊快 ...

前面3楼的图2有错误,反向输入时会因为继电器动作延迟导致短时间有错误的输出,不能使用。
修正如下:
这样,继电器未动作前就只是无输出而已。掉电时依然会给负载电容放电,只不过只有PTC限流了。

抗交流输入的如下:
加一RC,交流平均值为0无法驱动三极管。同时还有了UVLO。硅含量多了点,略遗憾。
编辑补充:图中参数估计有0.3秒延迟启动

未测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需要不是防反接,而是直流电源极性自适应。这个输入极性标识用什么符号好了,用交流电符号与直流貌 ...

按直流来标,并且标上默认的正负,接反能用是你的设备兼容性强,但并不代表他接对了。因为没有规范乱接以后检查和管理起来也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3楼的图2有错误,反向输入时会因为继电器动作延迟导致短时间有错误的输出,不能使用。
修正如下:
这 ...

这么快就做出来改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面3楼的图2有错误,反向输入时会因为继电器动作延迟导致短时间有错误的输出,不能使用。
修正如下:
这 ...

这个厉害了,继电器被玩出花了。会不会有人做成直流极性自适应模块售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厉害了,继电器被玩出花了。会不会有人做成直流极性自适应模块售卖 ...

有的,直线推杆上面用的继电器,干簧管串在继电器的线圈上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65V内有个成本比较低的,AP74700QW6-7,批量估计是1.5左右,楼主可以看看

他要的是正接反接都能用,理想二极管还不是很适用

网友:
理想二极管X4变整流桥,对付这种正负极接反慢速切换问题,还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65V内有个成本比较低的,AP74700QW6-7,批量估计是1.5左右,楼主可以看看

这个成本是可以接受的,就看发热怎样,现在就去打样些回来试试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他要的是正接反接都能用,理想二极管还不是很适用

理想二极管X4不就是整流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成本是可以接受的,就看发热怎样,现在就去打样些回来试试看看。

理想二极管的方案,发热量就看你选的MOS管的导通阻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理想二极管X4不就是整流桥吗

有些理想二极管控制器需要接地,有些不需要,不需要接地的做整流桥应该没问题。不需要接地的理想二极管正向压降是变化的,不过最大值也很小,后面还有稳压电路,这个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想二极管X4不就是整流桥吗

这个驱动芯片,要接地,好像四个同时用有些问题。
需要验证一下。

网友:
理想二极管控制的芯片好像都是要接地的,不接地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I(2024-01-23):
我做DC-DC电源多年,遇到要求输入防反接的情况,我就问输出咋办?客户能够不把输出接反,说明多少有点正负观念的嘛,输入也没必要防反。同行一味迎合,在输入端加整流桥,结果把客户工人搞坏了,有时连输出也接反,整体发热还高。像我头像里这种,两跟黑线共地非隔离,红输入,黄输出,再接反就是S13了;隔离的为红黑蓝黄(输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做DC-DC电源多年,遇到要求输入防反接的情况,我就问输出咋办?客户能够不把输出接反,说明多少有点正负 ...

有道理,我也觉得只要反接不会坏就行了。接上去不工作就提示接反了,用户一般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