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疆新出了两款充电宝,拆解看还不错

楼主(2023-12-09):
昨天 dji 社区里一顿推荐,新出两款充电宝:0.5kwh 和 1kwh 容量。

外观中规中矩,圆柱铁锂,双向PD+逆变,并给飞机留了专用线路。

今天就看着拆解,做工还不错,胶量打成蛋糕(当然也不排除特供版):

没接触过户外电源做工,找了个正浩delta2的对比下,奶油量也不错:

具体性能的话,标称是 1kw/2.2kw 两个峰值,循环次数 3K 次。
基础价位是 2k/3.5k,可选配光伏附件、飞机电缆附件。

我直接在技术区提问感性负载能力,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回复,看来还得等测评。

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
大疆对正浩 眼红了

网友A:
这胶打的,再多点就是灌封的了

网友B:
看来大疆是对着正浩打的。

我买的正浩德2,1度电,1800w , 双100w Type-C。

大疆各个参数都高一些:1度电,2200w,双140w Type-C。

网友:
这块市场卷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疆是对着正浩打的。

我买的正浩德2,1度电,1800w , 双100w Type-C。

目前价格(偏高)、无线操控(暂缺) 算是短板,

不过电源的主体已经很扎实了,扑面而来的卷

楼主:
坐看云卷云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胶打的,再多点就是灌封的了

我有个 60W 的 DCDC,某次天太热满功率运行,电源没啥事,电感上的这种白胶居然化开,水往低处流了。

不知是胶太差,还是这种白胶的共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个 60W 的 DCDC,某次天太热满功率运行,电源没啥事,电感上的这种白胶居然化开,水往低处流了。

不 ...

704 受热不会化的。

热熔性的才会化

网友:
正浩创始人王雷曾在大疆组织了电池研发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价格(偏高)、无线操控(暂缺) 算是短板,

不过电源的主体已经很扎实了,扑面而来的卷 ...

我正浩德2 ,才买了2850元,送了一个米技咖啡机。送原装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 60W 的 DCDC,某次天太热满功率运行,电源没啥事,电感上的这种白胶居然化开,水往低处流了。

不 ...

那可能是这种热融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个 60W 的 DCDC,某次天太热满功率运行,电源没啥事,电感上的这种白胶居然化开,水往低处流了。

不 ...

704是硅橡胶,耐热200度以上,温度再高也是碎裂不会熔化。你那点的估计是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4 受热不会化的。

热熔性的才会化

目测就是热熔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4是硅橡胶,耐热200度以上,温度再高也是碎裂不会熔化。你那点的估计是热熔胶。 ...

估么着是偷成本了

楼主:
对对很可能是这种,硬度还比较高,比起一般的热熔胶要耐热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浩德2 ,才买了2850元,送了一个米技咖啡机。送原装包。

估计有一定的品牌溢价。

dji 的飞行电池,原厂几乎比副厂贵一倍以上,完全不按成本来算。
但明知是坑也得用,不然飞机炸了都没地方讲理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疆是对着正浩打的。

我买的正浩德2,1度电,1800w , 双100w Type-C。

正浩的技术就是从大疆出来的
打正浩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浩的技术就是从大疆出来的
打正浩很正常

本来没兴趣关注这类产品的,现在看到你这消息立马精神了必须强势围观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有一定的品牌溢价。

dji 的飞行电池,原厂几乎比副厂贵一倍以上,完全不按成本来算。

话说,大疆的入门级怎么选,我是说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大疆的入门级怎么选,我是说飞机

大体两个方向: 航拍 vs 飙车。

航拍讲究西平八稳,相当于会飞的相机,入门是 mini 系列,高一点 air 系列,再好就是 mavic 系列,顶级的 inspire 普通人用不到;
飙车讲究又小又快,相当于高速飞机附赠拍照功能,目前只有 avata 系列。

如果入门选的话,就是mini(2se/3/3pro/4pro)与 avata (就一个型号) 挑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体两个方向: 航拍 vs 飙车。

航拍讲究西平八稳,相当于会飞的相机,入门是 mini 系列,高一点 air 系 ...

入门的话,还是选 mini好点, 起码入门后能操其它机,阿凡达太另类,而且太傻瓜,就算玩熟练了,给个普通四轴和FPV,还是完全懵逼。

网友:
感性负载不考验技术,非线性负载才考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入门的话,还是选 mini好点, 起码入门后能操其它机,阿凡达太另类,而且太傻瓜,就算玩熟练了,给个普通 ...

阿凡达是当战斗机开的,连遥控器都是简版【战斗机摇杆】,所以适合飙车、狗斗这类应用。

网友F:
预算不足,mini2 SE,或3,这俩就是相机清晰度区别吧,有没有哪位玩剩的,退烧的,吃灰的,咸鱼水太深,不太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预算不足,mini2 SE,或3,这俩就是相机清晰度区别吧,有没有哪位玩剩的,退烧的,吃灰的,咸鱼水太深,不 ...

如果能选 3 的话,不要选 2se。 除了相机,2se 最大的毛病是动力不足、遥控稳定性不足。

b 站上一堆 2se 莫名飞丢的(大风、失联),但 3 的同类事故就少很多。

建议去某东或某音买全新,有补贴券的那种。 另外原厂还有个1年保修期,这种高故障率的玩意,在保才能玩的舒心。

网友H:
我买了一个菊花的“全新二手”,1度电,700W,价格很低。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买了一个菊花的“全新二手”,1度电,700W,价格很低。

价格怎么样,听说不能带电机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价格怎么样,听说不能带电机是吧

没试过,价格是京东“发行价”的三分之一。里面电池、逆变器也值1000出头了。
看评论不错。索性就下单了。虽然可能一年用一次,但是忍不住价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价格怎么样,听说不能带电机是吧

带个300W的小电机应该没问题吧。看了示波器测量的波形是正弦波。

网友:
这个不错,马上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