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常用机械三维软件使用者各占多大比例?

楼主(2023-12-10):
如题,我不懂机械,当年学了学Proe,现在觉得这个软件会的较少,不是机械圈的,觉得sw用的较多,请问机械三维软件个有多大比例的使用者?

网友A:
感觉跟圈子有关

ProE好像是做家电的用多。
UG好像是模具和纯机械,但据我所知有用它搞汽车生产线的。
SW貌似是机械/机电一体化,自动化?
Rhino是工业设计,珠宝设计可能也是这个
3d Max好像室内装修设计用的不少
SketchUp好像建筑设计和园林设计用的不少,好像也有一些家具设计的,现在也有做室内设计的,比3d max简单,渲染外挂也不差。
Maya貌似是人物设计,可能的游戏和影视方向。
Blender是动画设计,开源软件,现在牛的不得了
CATIA是飞机,汽车,船舶。
Fusion 360,这货估计吸走了很多SW用户,CAM方面也挺能打,就是必须联网。
Inventor也有人用,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工程机械和大型生产设备?
Revit好像是建筑BIM方面的方向,好像是建筑一条龙软件,但据说行业对其很抗拒,因为会把活儿搞的很透明?

Alibre Design可能是讨厌订阅制的人的好选择,但好像没什么人知道。

网友:
好像专业模具厂用proe的多

网友:
proe没毛病,现在名字改成creo了。很好用,很严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跟圈子有关

ProE好像是做家电的用多。

revit你都研究???我电脑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vit你都研究???我电脑上有。

哈哈我自己不用这个的

网友:
ug吧,ug可以直接出刀路。

网友:
freecad 玩玩简单的做做3D打印够了

网友:
模拟真实的机械动作,单片机通过串口控制,哪个能做到?好像freeCAD因为支持python。估计能做到吧?。感觉SW这么大的体积,应该也能做到吧?

网友:
学习了,这么多 机械设计软件

网友:
ug 模具多

网友:
公司用比较小众的西门子CAD软件SolidEdge,自带力学有限元仿真和Keyshot渲染,正版还是比较贵

感觉就是工作环境用什么就学什么?如果是业余学习的,学会一种就好,基本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