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PCB设计底噪问题求解

楼主(2023-12-10):
在设计带有音频播放的PCB时,如果走线没走好,就容易出现比较大的底噪,请问有什么技巧可以有效避免底噪出现的问题呢?目前使用的功放芯片是纳芯微的NS4165B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功放电路需要独立的铺地,跟其他的电路分开吗

音频电路应该不用铺地,讲究单点接地

网友A:
单放这一块截图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单端输入放大器,那么,
它与信号源之间的GND铜皮上不要有任何其他电路的电流,
尤其是数字电路,内存卡。

输入信号应添加只允许音频范围通过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放这一块截图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单端输入放大器,那么,
它与信号源之间的GND铜皮上不要有任何其他电路 ...

输入的电路是这样的,您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建议先把覆铜拿开,调整走线和过孔,保证覆铜完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的电路是这样的,您看有什么问题吗

截图范围太小,没有任何意义。
NS4165B的GND铜皮只能连接左侧那个芯片的GND引脚,其他连接全部割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范围太小,没有任何意义。
NS4165B的GND铜皮只能连接左侧那个芯片的GND引脚,其他连接全部割断。 ...

整个功放电路需要独立的铺地,跟其他的电路分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功放电路需要独立的铺地,跟其他的电路分开吗

必须分开,最好正反面都不重合,线也不并排走。
这里的铺地主要是为了散热,一旦地上存在其他电路的电流,就会叠加进输入信号,然后被放大,因为这是一个单端输入的放大器。
编辑补充:
另外,功放部分的输入信号部分,也不要与它自身电源(至电源电容)和输出部分的地线路重叠

网友A:
增益也看看,很多时候手册典型应用中的增益是过大的,因为很多信号源的输出已经很强。
增益过大的话,音量没有开到头呢喇叭就已经破音了,底噪也会显得很大,表现会非常差。
改小一些通常是很有意义的。改动Rin时Cin需要重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也看看,很多时候手册典型应用中的增益是过大的,因为很多信号源的输出已经很强。
增益过大的话,音量 ...

上一个版本电路做出来基本底噪,这个版本改动并不很多,不知道功放输出旁边有多一个电源指示灯,铺地都是一样这么铺的。然后出来底噪就大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个版本电路做出来基本底噪,这个版本改动并不很多,不知道功放输出旁边有多一个电源指示 ...

正常,LED在音频应用中有时也能害人的

网友:
我很早以前就是设计功放的,需要调整布局 分级 然后一点接地

网友:
音频放大器pcb地线处理很关键,
从最开始信号输入点参考电压地线开始,就要讲究了。

网友B:
不管是单点接地还是选择接地点都可能要试几次,从开始布局的时候就要有规划,这其实就是在规划电源的回路。做音频如此,稳压电源,ADC都要有规划。不然有什么好学的,我现在只要看到胡乱接地的就烦。买的几种继电器模块也铺地,根本不考虑爬电,最后只能自己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单点接地还是选择接地点都可能要试几次,从开始布局的时候就要有规划,这其实就是在规划电源的回路。 ...

音频铺地有遵循什么原则铺吗

网友C:
某宝二手成品购买一块音频放大器
线路器件的布局,去临摹一番
收获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铺地有遵循什么原则铺吗

铺地干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宝二手成品购买一块音频放大器
线路器件的布局,去临摹一番
收获是有的 ...

我前后买了5-6块,底噪根本无法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后买了5-6块,底噪根本无法接受

十年前的商品级别的功放  前置放大部分的  不错的

网友D:
D类功放,功率地,大面积完整覆铜,GND快速过孔到地,有必要的
还有,DACL,DACR这类单端信号,如果不包地,简直就像天线,旁边再走一根闪烁发光LED,灯亮灯灭都噗噗响,哈哈

网友E:
单端信号包地,尽量不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端信号包地,尽量不过孔。

信号线不过孔,铺地可以过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D类功放,功率地,大面积完整覆铜,GND快速过孔到地,有必要的
还有,DACL,DACR这类单端信号,如果不包 ...

都D类了就可以随意了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线不过孔,铺地可以过孔吗

两面如果都是覆地,不过孔是什么?是电容。

网友:
想二三十年前我们玩DIY玩得最多的也是玩音频放大器之类的。
去年买了个带蓝牙电脑音箱,一直有些像数据通讯产生的滋滋声,看网上评价很多买这个产品的人都遇到了
我发现把其输入信号短接到GND就差不多没有这个噪音了,估计它这个噪音是输入阻抗比较高,音源的低阻抗经过信号线的阻抗后不足于钳制感应噪音。于是我在板子的输入隔离电容后面左右通道各接1个1K的电阻到地以拉低输入阻抗,噪音就基本上听不到了。反正一般音源(电脑或电视)带动几十欧的耳机都没问题,这个并联的1k欧姆电阻对音源的影响应该很小。

网友:
强制匹配的后果很不好,非常损耗信号。虽然不匹配很不好但合理的匹配不是强制匹配,当音质要求高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放大器输入输出的能力是重要指标,然后才是放大器线性的指标。有些人的耳朵特敏感,放大器有一点失真都听得出来。比如我对数字功放就厌恶至极,买了一个比亚迪的破混动3年了,从来都不听音乐,只听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