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自动匹配功能造成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3-12-10):
我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我在嘉立创贴的同一片板子好几次,因为总会有个别物料没库存了,嘉立创的系统会自动匹配物料,然后由人工手动选择。
前面的好几次都没出问题,这次出了问题,因为这次没了库存的物料是个8脚的排母 C225505( 8月份的那次贴片,这个物料也缺,嘉立创给我自动匹配了排母C124416 ), 没有问题, 可以用。但是这个已经隐含了危机,因为这两个物料在嘉立创的数据库中,都显示为排针,看下图。

刚才我又查了一下,发现他们在被投诉以后,已经把C124416  上的排针去掉了,见下图。

11月这次贴片,我还是返单, C225505依然是没有,这次嘉立创给我自动匹配了C6332201,这个物料在嘉立创的系统里,显示为排针。由于C225505这个排母也定义为排针,所以它会这样自动匹配,见下图。

这个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我的板子该焊接排母的位置, 焊上了排针。

为什么我没检查出来,第一个原因是两个器件都显示是排针。我一下子没有找出差异。
还有一个原因是DFM图中,排针和排母区别不是很明显,我没有一眼看出差别。看下图。
这个是8月焊了C124416排母的。

这个是11月焊了C6332201排针的。

到这里,这个排母就算是被焊成排针了。
目前,我的板子需要返工更换回排母,但是因为板子是2盎司外层,1盎司内层的板子,拆焊有点难度,容易掉阻焊层,如下图。我国外的客户无法接受。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合适? 我最近3年,所有的元器件和贴片都在嘉立创完成,没出过任何问题,现在我很头疼。
一个不可靠的自动匹配系统,为什么要使用,没有相同型号的器件就是没有,让客户自己去挑,挑错了我心甘情愿报废。

网友A:
不要相信他们的任何推荐

除非钱不是你出的。

网友:
自动匹配功能确实很傻。
比如这个  NCP18XH103F03RB,我BOM里面都填了全名了,

居然自动匹配到一个3Ω 0603 的电阻去了,每次导入都要手动去改。

网友:
还有的问题就是,现在嘉立创的物料库感觉很缺货,各种缺货。

E96电阻有时候不得不用,结果很多都没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相信他们的任何推荐

除非钱不是你出的。

我也不相信的,只是这个排针和排母在这个图上,很难分辨出来.

楼主:
现在一批货就1万多块成本,修他们又修不了,我在嘉立创省下来钱,一次就全部吐出来了。

楼主:
我觉得做得不好的东西就不要去做,一般的SMT厂都会焊个首件给你确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相信的,只是这个排针和排母在这个图上,很难分辨出来.

上面有3D图的,点开3D图,换个角度一眼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3D图的,点开3D图,换个角度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没想到它的数据库会有这种错误

网友C:
JLC就应该用唯一编号做匹配,编号匹配不上就让客人自己选。

我最怕的也是返单缺料,说实话,JLC的库存管理太差了,很多没货了也不及时进货,不知在等什么,这些料都是常见的,没有库存预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C就应该用唯一编号做匹配,编号匹配不上就让客人自己选。

我最怕的也是返单缺料,说实话,JLC的库存管理 ...

我觉得 可能是没钱了。

这几年扩张太快,资金没跟上。

甚至现在把华强北库存也直接放上去了,自己库存写着4H发货,华强北库存写着N个工作日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C就应该用唯一编号做匹配,编号匹配不上就让客人自己选。

我最怕的也是返单缺料,说实话,JLC的库存管理 ...

这不是在买彩票么,要上帝保佑嘉立创的工程师没搞错数据库,要上帝保佑自己能一眼看出排母的照片写排针的名字。不然你返单10次,数据库错一次,你能把前面9次赚的钱全部报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做得不好的东西就不要去做,一般的SMT厂都会焊个首件给你确认。

首件确认与 3D图确认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3D图应该是能看出一些问题的。  这个看看怎么一个办法协商解决吧, 联系一下你的专属客服。嘉立创可以帮忙看看怎么修 ,但是这件事责任要归到嘉立创有点不妥,要是你选择的是排针型号,我们焊接的是排母那就是嘉立创责任对吧。  这个事嘉立创同样是为难,说了一万次最好自己购买私有库,大不了自己邮寄料。 嘉立创的SMT是比如其他厂更有灵活性。

不缺货不可能做到。 私有库是最好的方法,哪怕是邮寄过来也行,到谁家都要邮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在买彩票么,要上帝保佑嘉立创的工程师没搞错数据库,要上帝保佑自己能一眼看出排母的照片写排针的 ...

看来只能做几十块,几百块钱的东西打打样,弄错了就自己用烙铁慢慢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LC就应该用唯一编号做匹配,编号匹配不上就让客人自己选。

我最怕的也是返单缺料,说实话,JLC的库存管理 ...

本来都是优先用唯一, 但是缺货的时候会自动匹配一下。  而且有明确的标记替换的型号不一样。
还是客户自己要认真。

不用私有库,缺货是大概率的事,假如只用唯一编号,一样被骂。 选器件不是那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件确认与 3D图确认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3D图应该是能看出一些问题的。  这个看看怎么一个办法协商解决 ...

我选的是排母,嘉立创的排母上写的是排针。排针上写也是排针。这就是它自动匹配出错的原因。它们数据库的工程师,已经把排针两个字去掉了,你看我的截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LC就应该用唯一编号做匹配,编号匹配不上就让客人自己选。

我最怕的也是返单缺料,说实话,JLC的库存管理 ...

本来都是优先用唯一, 但是缺货的时候会自动匹配一下。  而且有明确的标记替换的型号不一样。
还是客户自己要认真。

不用私有库,缺货是大概率的事,假如只用唯一编号,一样被骂,太多的需要用户去选择了。

嘉立创SMT在规划一个物料管理系统,到时大家自己维护自己的型号同时维护替代料,  要严谨有严谨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都是优先用唯一, 但是缺货的时候会自动匹配一下。  而且有明确的标记替换的型号不一样。
还是客户自 ...

是嘉立创的工程师,把排母标成了排针,你怎么选,只能看图对吧。 然后我看图,对上了图,文字又写排针,焊了针上去,是不是又要怪我为什么只看图,不看文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排母,嘉立创的排母上写的是排针。排针上写也是排针。这就是它自动匹配出错的原因。它们数据库的 ...

我是说3D图,排针与排母的3D图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3D图,排针与排母的3D图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要怪我,没有在3D图上看出嘉立创的数据库有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这个要怪我,没有在3D图上看出嘉立创的数据库有错误。

你加我微信 dingqiuhe  , 我们尽可能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有些事要知道嘉立创一天的订单巨大,都是需要客户自己认真出来。 嘉立创的系统已经是尽可能让大家所见所得了,这方面的投入研发资金巨大。 这个也是很多的用户选择嘉立创的原因,所见所得,完全自助。 不需太多沟通成本。 自己负责核对,出现了问题嘉立创都是会负责。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嘉立创把一个工程师写错了描述的元件自动匹配给我,正好我眼瞎,没有查出来,然后我就损失了1万多块钱。  如果没有相同型号的元件,直接不匹配,让客户自己去SMT库里比对搜索,就不至于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加我微信 dingqiuhe  , 我们尽可能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有些事要知道嘉立创一天的订单巨大,都是需要客 ...

数据库的工程师要负责任,是谁把排母写成排针的?

楼主: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缺料自己去找就行了,结果你们搞了一个很聪明的功能,让我求核对你们工程师的错误,和考验我发现图片细微差别的能力。

网友E:
大部分嘉立创SMT的客户没有100%寄料,跟线,首件拍照,生产大货肯定是要出问题的。现在我已经要求硬件工程师在使用嘉立创SMT流程时做到以下几点:

1. PCB 工程全部确认生产稿,2人 ,并截图备份+人工下载嘉立创ok工程文件备份。

2. SMT 匹配2人进行,DFM确认2人进行,并截图保存。默认选中加10元人工核对。

3. SMT 匹配时,遇到需要替换物料全部下载PDF审阅是否可以代换。不熟悉的,有风险的不选。

4. SMT选择首件确认后邮寄。

5. 邮寄物料前拍照。

6. SMT返单,把旧订单已贴清单下载,进行人工核对。C编号物料不一致时下载PDF审阅是否可以代换。不熟悉的,有风险的不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嘉立创SMT的客户没有100%寄料,跟线,首件拍照,生产大货肯定是要出问题的。现在我已经要求硬件工程 ...

第一个要做的是去掉自动匹配不同型号的功能,它们工程师搞错一个数据,你就得花100倍的精力去发掘。

楼主:
返单是个好功能,减少重复工作量,降低风险。现在这样搞,变成要我们去挖掘你们工程师埋下的雷,风险更大,你搞不清楚你到了那一次返单会碰到一个马大哈工程师给你埋雷。 那还不如不要返单,每次都重新整理核对资料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都是优先用唯一, 但是缺货的时候会自动匹配一下。  而且有明确的标记替换的型号不一样。
还是客户自 ...

缺料就缺料

缺的物料,客户手动在BOM里面更换那几个物料就是了。

缺料都能够理解,研发手动改缺料的bom即可

网友:
说到底还是楼主粗心的问题,我每次下SMT,都是人工核对一遍BOM的,包括标记了客户习惯的

网友F:
我每次焊排针排母都让嘉立创拍照确认,包括排针焊在正面还是反面,都是提前拍照确认的。
楼主自己粗心或者不在意造成的损失不建议赖在嘉立创身上吧,而且3D能看出来,每一个物料我都反复确认,点到位号都能看到,排针排母转个方向就看出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每次焊排针排母都让嘉立创拍照确认,包括排针焊在正面还是反面,都是提前拍照确认的。
楼主自己粗心或者 ...

嘉立创有焊接前确认?只有个发货前确认,而且都是随手拍,白瞎了50块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嘉立创有焊接前确认?只有个发货前确认,而且都是随手拍,白瞎了50块钱

有工作人员加微信拉群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工作人员加微信拉群啥的

我也有VIP企业群,但没说有焊接前确认服务,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本来都是优先用唯一, 但是缺货的时候会自动匹配一下。  而且有明确的标记替换的型号不一样。
还是客户自 ...

如果要推荐私有库,就不要搞这么多障碍,比如私有库如果客户不想用了,可用申请提货寄给客户,收个20元手续费就完了,而不是天价,这样只会成为客户手里的死料。再就是私有库不要要求一买一盘,由于不能提货,谁敢压这么多件在私有库里,所以私有库这事,现在完全是你们一厢情愿,客户根本不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推荐私有库,就不要搞这么多障碍,比如私有库如果客户不想用了,可用申请提货寄给客户,收个20元手 ...

没有要求必须买一盘呀。 几个也可以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VIP企业群,但没说有焊接前确认服务,

主动点呗,硬件工程师得对自己的板子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