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羊本田U-be电单车,报警灵敏度太高,能改良?(21楼已经修好)

楼主(2023-12-10):
我的五羊本田u-be,一直以来有个问题:

放在门口车棚,没有动它,也没有风吹等,经常会叫起来。有时半夜也叫,很头疼。

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防盗器的震动传感器是一只焊着弹簧重锤的压电陶瓷片,弹簧重锤发生震动,压电陶瓷片上产生电压,触发后面的电路产生报警信号,
可以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调节灵敏度的可调电阻,注意别把可调电感当成可调电阻给动了。
或者试着在电路板的这个压电陶瓷的信号上并一个MΩ级的电阻,减小这个电压的幅值,降低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盗器的震动传感器是一只焊着弹簧重锤的压电陶瓷片,弹簧重锤发生震动,压电陶瓷片上产生电压,触发后面的 ...

五羊本田估计没有这么简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五羊本田估计没有这么简陋。

方便的话,拆出电路板来拍个照片看一下吧

网友: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盗器的震动传感器是一只焊着弹簧重锤的压电陶瓷片,弹簧重锤发生震动,压电陶瓷片上产生电压,触发后面的 ...

你说的这种应该是20年前的主流技术。

楼主:
这是五羊本田u-be的?不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拆出电路板来拍个照片看一下吧

我不知道怎么拆。

楼主:
防盗报警的声音,跟鸣笛是使用同一个发声原件?

如果不是,我直接将防盗报警的声音单元断开算了。

楼主:
谁知道五羊本田U-BE这款车的防盗报警器是怎样是?安装在哪个位置?怎样拆换?

楼主:
难道是这个? 难道要整组一起更换?因为防盗器就是遥控钥匙和感应钥匙一体的?

为何单独防盗器,要配钥匙? 难道锁头都要换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这个? 难道要整组一起更换?因为防盗器就是遥控钥匙和感应钥匙一体的?

如果换了防盗器,锁头要换吗?

网友:
这就是个2,30块的普通的再普通的防盗器而已,就是楼上说的弹簧的,不是五羊就高级一些

网友A:
电动车锁头有的是三根线:电瓶电压输入、开关输出、锁车输出。从技术角度讲,防盗器和电锁之间是防盗器检测电锁的“开关”、“锁车”这两个信号,跟具体哪个锁没有直接关系,我觉得锁头跟防盗器间没有绑定关系。

补充:上面图中,电锁上有个黑色的继电器,用于遥控开锁。原车锁头不换的话仅仅是不支持遥控开锁这个功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锁头有的是三根线:电瓶电压输入、开关输出、锁车输出。从技术角度讲,防盗器和电锁之间是防盗器检测 ...

只要不换锁头就好。

你看楼主位的锁头,接线很复杂的。

楼主:
将电单车的前面板拆掉,应该就能看到防盗器了吧?

网友:
有可能能够通过特定操作调节,先别拆了吧,还不一定在哪个位置。
也可以让卖电动车的人给看看,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B:
阿莫发的图片中防盗器我修过,也换过。有集成的、分立元件的,集成的就一个牛屎芯板子,分立原件的还能修修。

我的电摩就是锁车后无故报警,搞得车篷老太太经常抱怨。开始先是锁车后断开车座里面的空开。
后来有空索性把报警器拆开,里面有个玻璃壳干簧管模样的震动开关坏了,拆了即可。当然拆了就没有震动报警了,你可以换个新震动开关。

我见到的电车防盗器一般是在坐桶附近的车架上安装的。你这个车高级,不知道有没有一键启动功能,也不清楚防盗器在哪里放,

楼主:
我已经收到卖车给我的五羊本田代理寄给我的配件。

一个防盗器+2条遥控钥匙,其中一条感应的。连顺丰,才收了我100元。

我们村没有五羊本田代理,我在新塘(广州)买的,他们送货过来。维修我送车过去太远,电池开完都没有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莫发的图片中防盗器我修过,也换过。有集成的、分立元件的,集成的就一个牛屎芯板子,分立原件的还能修修 ...

对,供应商告诉我,将电池取出来,拆掉马桶就可以更换。

没有写错,供应商说的是“马桶” 😁😁😁

楼主:
收到五羊本田代理商寄给我防盗器套件,包括2条遥控钥匙。

其中含有PKE的是感应+遥控钥匙,只要靠近就能打开车子。

代理商真的很良心,这套东西+顺丰,才收了我100元。

楼主:
使用套筒拆开坐桶的4个螺丝,就可以移走坐桶,看到防盗器。

防盗器是使用双面胶黏合的,我电吹风吹了十几分钟,才成功拿下。

跟新的品牌型号一模一样。

换上去,一切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