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12v的服务器电源能两个串联当24v用吗?

楼主(2023-12-11):
这种电源做工质量都很好,而且便宜,但我需要24v的电压,用两个串联使用有没有什么问题隐患呢?这种电源的直流输出GND有没有接外壳呢,我感觉如果接了外壳,就需要机壳绝缘隔离,如果没接感觉串联也没啥问题。

网友:
一般不可以。电源外壳通常是共地的,而且这个地一般也在输出负极上面。

如果输出负极是全隔离的,可以串。

网友:
把~220V输入的大地线剪了,只要是隔离的,就可以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