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吹风机,KICA跟某鱼上面DIY, 怎么选? 有经验的大佬推荐下

楼主(2023-12-11):
想买一个用来洗完澡把脚吹干。

合不合适?

网友A:
直接 徕芬吹风机啊 ,冬天还能吹热风。 嫌贵平替还有岚斐这些,效果都差不多,这玩意已经成熟了,核心就是电机,其它区别就是外观的工艺跟材质。

暴力风扇DIY这个,其实我也买了,我是自己买电机,买电调,拆线圈绕线圈改直流,新鲜感过了就吃灰。电池供电超级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 徕芬吹风机啊 ,冬天还能吹热风。 嫌贵平替还有岚斐这些,效果都差不多,这玩意已经成熟了,核心就是 ...

感觉插电线麻烦啊,要吹的时候,还要去找个插座,

主要是吹个脚,也就个30秒功夫吧。

不太想插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插电线麻烦啊,要吹的时候,还要去找个插座,

主要是吹个脚,也就个30秒功夫吧。

那个风量,大冬天的,想想就冷,吹感冒了的

网友B:
买点厨房用纸,擦脚贼爽。。。。

网友:
吸尘器的 BLDC 据说有10w转  lz用不用自己diy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点厨房用纸,擦脚贼爽。。。。

现在就是用纸擦的,厕纸,每次用3格。。。。

我觉得这样好像不环保,也不经济。

网友:
充电一次,吹2次,几百块买是智商税。看我的方案,12V7A,10万转,PCBA直径18毫米

楼主:
刚刚算了一下。 KICA需要280块,一个厕纸算2块钱, 就是140个厕纸, 一个厕纸70格, 总过9800格,每天用3格, 可以用3200天, 大概是8.9年。

这样看来好像不需要买了。

网友C:
电机加PCBA,低于40元,自己配电池,小众产品玩的就是暴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加PCBA,低于40元,自己配电池,小众产品玩的就是暴利。

老哥,你这个可分享一下,我来DIY吗?

电机,驱动板都好搞,

外壳不好搞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这个可分享一下,我来DIY吗?

电机,驱动板都好搞,

友情提醒,想玩,最好买拆好转子的电机。 绕线都好搞, 最不好搞的就是拆转子,拆原装高压线圈。

没拆过的,那玩意还真不太好拆。一不小心拆报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醒,想玩,最好买拆好转子的电机。 绕线都好搞, 最不好搞的就是拆转子,拆原装高压线圈。

没拆过 ...

厂家有低压高速电机,9-13万转的都有,13万转功率200W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这个可分享一下,我来DIY吗?

电机,驱动板都好搞,

现在只有几台样机,小批量了上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有低压高速电机,9-13万转的都有,13万转功率200W

我就说你这个看起来这么规整,不像是拆过的,手艺真棒

网友:
很多是用手电转改的魔力吹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只有几台样机,小批量了上淘宝。

开搞吧,先定一个

网友D:
7-8年前我随手做了很简易的。
二手4cm服务器暴力风机 + 一个手电开关 + 3个 聚合物锂电 + 卷纸桶 +透明胶带,
本来给修板时,快速散热用。
做好后,才发现通途挺多的,
特别是给食物快速降温,速度奇快,吹几秒钟就好了。
然后这玩意就成了我家餐桌上的必备品。

我说的这个风机就够强了,没必要花钱去买10万转什么的。

网友E:
改这个暴力风机B站上很多视频的, 不过其实很是要点手艺,不然很容易弄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只有几台样机,小批量了上淘宝。

哪里买? 发我,我不发短消息,

交了钱的,怎么连个短消息也发不了

网友:
玩这个的已经和玩手电一样,已经走火入魔了,最大的能吹动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年前我随手做了很简易的。
二手4cm服务器暴力风机 + 一个手电开关 + 3个 聚合物锂电 + 卷纸桶 +透明胶带 ...

你这个太丑,还是要追求下外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这个可分享一下,我来DIY吗?

电机,驱动板都好搞,

3d打印 个尼龙壳子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这个暴力风机B站上很多视频的, 不过其实很是要点手艺,不然很容易弄废

我拆了3个,小有经验。

1、拆定子,定子上有胶水,必须加热,并且硅钢片很软,容易撬烂。钳子稍微用力夹下都会变形,这个需要自己琢磨用巧力,不能蛮干。

2、拆线圈,线圈饶子中间要用个跟内径大小差不多的筷子或者其它东西塞住, 塑料饶子也很脆弱,很容易搞烂或者变形,最后导致卡风扇磁芯。

没得特殊工具,拆的话也没什么特别技巧,美工刀,斜口钳,尖嘴钳,不着急慢慢搞就行。没找到特别高效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算了一下。 KICA需要280块,一个厕纸算2块钱, 就是140个厕纸, 一个厕纸70格, 总过9800格,每天用3格 ...

厕纸不好,会掉渣,要用厨房纸或擦手纸
其实,风机就是转速再高也高不过功率高的
淘宝这些功率虚标了十倍,但用起来风量还是很劲的

网友:
厕所里,不是有专门的吹手机器吗。。这个放厕所,感觉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这个可分享一下,我来DIY吗?

电机,驱动板都好搞,

https://detail.1688.com/offer/72 ... 9611dd1fadfbb2fe8c9

网上有卖了,我那个是客户定制的,不太方便拿出来卖,并且那家的电机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