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下,背对背MOS开关的驱动芯片

楼主(2023-12-11):
就是类似下图这种芯片,做多电源开关控制以及防止电流倒灌
下图这个型号感觉比较贵,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国产替代方案呢?请坛友推荐一下,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压、电流有多大,可以看看圣邦微的SGM2575 最大5.5V/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压、电流有多大,可以看看圣邦微的SGM2575 最大5.5V/2A

需要24V 20A左右,你推荐的这个不是栅极驱动芯片,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B:
20A,我觉得还好吧,用PMOS好像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我觉得还好吧,用PMOS好像没啥问题

你的意思是,用PMOS背对背使用吗?
PMOS的VGS是负压,确实会简单一些,不用加特别的驱动芯片

网友C:
不需要快速开关的话, 用光伏输出的光耦, 比如TLP190
或者前几天在别的贴子下面看到的, 自带电荷泵的高端NMOS驱动, MX5014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快速开关的话, 用光伏输出的光耦, 比如TLP190
或者前几天在别的贴子下面看到的, 自带电荷泵的高端NMO ...

我在别的帖子下推荐了一个AP74700QW6-7 无论是参数还是价格,都要比你这个美丽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在别的帖子下推荐了一个AP74700QW6-7 无论是参数还是价格,都要比你这个美丽多了 ...

典型应用上,NMOS的体二极管会走电流

会不会EN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典型应用上,NMOS的体二极管会走电流

会不会EN关不了?

同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别的帖子下推荐了一个AP74700QW6-7 无论是参数还是价格,都要比你这个美丽多了 ...

这种理想二极管驱动芯片感觉有个bug呀
如果关掉EN,那MOS管就会以体二管导通,0.7V左右的压降,电流的大的话,就直接烧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典型应用上,NMOS的体二极管会走电流

会不会EN关不了?

我理解这个典型应用只能当理想二极管用,不能当开关用,如果要实现开关作用,就要使用我楼主位的那种背对背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理解这个典型应用只能当理想二极管用,不能当开关用,如果要实现开关作用,就要使用我楼主位的那种背对 ...

是的,所以完全关断需要两个背靠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所以完全关断需要两个背靠背

AP74700QW6-7可以像楼主位的电路图那样,驱动背造背的NMOS吗?

网友:
我想了一下貌似不行,具体你可以测试下,看来之前6楼兄弟推荐的MX5014S比较合适

网友:
我之前看到的,有些用于交流整流的理想二极管芯片, 必须工作的交流状态下才行, 不能用在直流上. 好像是要利用交流过程,对芯片的电荷泵充电 要注意了.

网友F(2024-06-22):
引用 楼主:
这种理想二极管驱动芯片感觉有个bug呀
如果关掉EN,那MOS管就会以体二管导通,0.7V左右的压降,电流的大 ...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AP74700QW6-7可以像楼主位的电路图那样,驱动背造背的NMOS吗?

遇到了跟您同样的问题,由于主副电源电压不一定谁高,本来想的用主电源经过三极管翻转后控制负电压的EN来达到有主电源就不用负电源(主电源电压低于负电源电压),用理想二极管控制芯片做了电路,可是实测输出是谁高用谁,EN虽然拉低了,但是MOS的体二极管的存在,EN只能关驱动,电压还能过来,看来只能背对背了。

您这个问题最后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AP74700QW6-7可以像楼主位的电路图那样,驱动背造背的NMOS吗?

我就是用了背对背电路,买的模块,没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了背对背电路,买的模块,没自己做

还有这种模块卖啊?

网友F:
看了下卖的模块,上面还有个ATMEL的单片机,不是纯硬件实现的

网友G:
分开做,理想二极管,再外加一个Pmos开关就行了。Pmos开关二极管用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卖的模块,上面还有个ATMEL的单片机,不是纯硬件实现的

是的,我用的就是那个,刚功能刚好满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分开做,理想二极管,再外加一个Pmos开关就行了。Pmos开关二极管用反向的。 ...

很好的思路,PMOS放理想二极管前还是后?PMOS的控制靠谁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思路,PMOS放理想二极管前还是后?PMOS的控制靠谁控制?

只用理想二极管就是谁高用谁,每个电源带一个理想二极管就能防止串电,电压特别高的那个电源还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是0.3v/1A左右的压降降低成本。

假设你的需求是:有主电源就不用副电源,主电源电压低于副电源电压,即主电源5V(5V来自别的系统要求不能倒灌副电源),副电源7.4V锂电。主电源/副电源都带防倒灌理想二极管,副电源带Pmos负载开关。

用一个mos管/三极管,比较器,MCU中断,控制副电源负载开关,主电源输入侧掉电,或者低于4V,1ms内完成打开副电源的负载开关即可,让3.3V的负载的电容保持5ms。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只用理想二极管就是谁高用谁,每个电源带一个理想二极管就能防止串电,电压特别高的那个电源还可以用肖特 ...

条件比这复杂,主备电源都是24V输入,且不一定哪一个电压高,有主电源不用副电源,MOS管的Vgs一般都是20v以内,比5V、12V电源控制起来要麻烦些

网友:
双NMOS背对背,这里5楼有一些可以看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81&pid=12175063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条件比这复杂,主备电源都是24V输入,且不一定哪一个电压高,有主电源不用副电源,MOS管的Vgs一般都是20v ...

Vgs问题就是一个12V稳压二极管的事情,大电流下开关,对速度有要求就加一个栅极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