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整盘的邮寄库存,上机时候用的整盘,还是剪切带

楼主(2023-12-11):
SMT标准流程中,对于个人私有库里面的邮寄物料。

比如整盘2500pcs的IC,

本次贴片需求是600pcs

那么,实际拿去装在贴片机飞达上的,是剪下来的600pcs,还是整盘2500pcs直接装上飞达。

楼主:
拿先前的用过的两家贴片厂举例,
早先论坛的务实贴片,不剪切,寄多少料,就直接上多少料,有整盘,直接上整盘,最终成品,一次成型的良品率99%以上
务实贴片古工跟我推荐的另一家贴片厂,务实贴片搬厂联系不上了后,找了他们。他们用的剪切带,即使给的整盘,也要剪切后上机,最终成品,一次成型良品率只有80%,非常糟糕。

所以想问问嘉立创是哪种。

楼主:
看网站流程,感觉剪切后再上机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JLC: 使用600, 则出库600,  剪断编带给到车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先前的用过的两家贴片厂举例,
早先论坛的务实贴片,不剪切,寄多少料,就直接上多少料,有整盘,直接上 ...

80%也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先前的用过的两家贴片厂举例,
早先论坛的务实贴片,不剪切,寄多少料,就直接上多少料,有整盘,直接上 ...

80%良率跟是否剪切没关系的,本身水平太差决定了。

楼主:
看调机水平,80%的那家,那边调机水平稀烂,

有一次,某个SOD-323器件,识别不好,造成30多颗抛料,还有SOD-123器件,十几颗抛料。

最后只剩下80%的一次成型良品率。

还有就是末尾的几个板,大概率很多器件要手工放,造成不良。

楼主:
如果整盘上飞达,抛料多抛几颗也没啥,后面的自动补上就是了。

损耗率会大一些,但没贵几毛钱。良品率却可以提高很多。

网友A:
整盘寄料再剪断上飞达这样不合理吧,不是整盘上飞达方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盘寄料再剪断上飞达这样不合理吧,不是整盘上飞达方便吗

接料方法很重要,每天接料几百只飞达很容易就练出来.

整盘出确实有好处, 也有麻烦
整盘出料出库数量交接, 退库数量交接.  没有使用的部分也跟着周转.
设备调整有误时抛料数量几乎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