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线圈两端可直接连运放输入吗?用于检测磁通量

楼主(2023-12-12):
如上图,用线圈来检测微弱磁场(磁通量)动态变化。不能用霍尔。
网上暂时没找到相关应用或者电路,问了GPT感觉信不过(感觉GPT在基本通用知识领域确实没问题,在稍微偏门或者深入细致一点的方向就确实不行)。

上面这样接是否合理?是否有更合适的电路对感应线圈的信号进行放大?
另外运放在选择上应该看重并优先选哪一种?低噪声?差分?仪表?
磁场主要是10k到100khz的交变磁场

网友:
防护和偏置电路

网友A:
磁通门不是靠±饱和来检测吗

最起码要一个H桥电路。

可以看看TI的drv401

网友B:
参照磁电转速传感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通门不是靠±饱和来检测吗

最起码要一个H桥电路。

感谢回复。
我研究了下这个DRV401。他探头部分确实有H桥给探头磁芯进行双向充磁,被测磁场大小和方向反应在振荡的占空比上面。
针对弱磁场信号,是不是一定要有磁芯?
我感觉他这个方法主要是为了可以测出直流?(因为只有变化的磁场才会使线圈有电流;他的原理则是可以检测恒定磁场,因为有磁场就使得磁芯磁化)
我不需要直流分量,只需要10khz以上交流分量是不是可以不用这样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磁电转速传感器的原理

感谢回复。
确实物理模型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个好像在测量发动机转速上用很多。
找了很多资料都泛泛而谈说要一个“前置放大”,或许就是把线圈当一个电压源或者电流源信号就行吧,没找到参考就只能上手直接试了

网友:
仪表放大器可以, 不过得看增益带宽积能不能满足要求.
不够快的话可以用高速运放自己搭一个, 反正测的是交变信号, 直流失调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