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园的机械密码锁,昨晚不小心给我误改了密码,又学到一个教训

楼主(2023-12-12):
刚才到果园,竟然发现机械密码锁没有锁紧,而且原来的密码已经失效。

肯定是昨晚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我一边打电话一边上锁,不小心误修改了密码,导致无法上锁。

的确是很容易误操作的。

10000种组合,一个一个尝试不可能。

我准备尝试400次,打不开就作废。

1。假定前2位正确,尝试后2位100次。
2。假定后2位正确,尝试前两位100次。
3。假设中间2位正确,尝试其它2位100次。
4。假设前后两位正确,尝试中间2位100次。

以后买密码锁,要买下面这种多一个修改按钮的,就不会误修改密码:

网友:
这种锁容易靠手感破解密码的,一只手拉着锁梁一只手旋转4个波轮中的一个去感受旋转力度的变化,我曾经解过3层密码的

网友:
买老式保险箱的旋转密码锁吧,估计把密码贴在边上,也没有几个人会操作。

网友A:
从侧面的缝隙望进去,波轮在某个角度,可以看到内部的卡扣机构。

依次转动四位密码,使各卡扣在相位上对齐(例如都对准外壳)。

之后同步转动四个密码,十次尝试内开锁。 以此法,三分钟内解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侧面的缝隙望进去,波轮在某个角度,可以看到内部的卡扣机构。

依次转动四位密码,使各卡扣在相位上对齐 ...

同意,那种拉杆箱 我就是这种方法解开的 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侧面的缝隙望进去,波轮在某个角度,可以看到内部的卡扣机构。

依次转动四位密码,使各卡扣在相位上对齐 ...

晕,没有这么好眼力,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变化。

楼主:
重新买了把不会误设置密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