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影响ADC读数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12):
st的mcu,板子有供电,接上stlink,adc读数实际偏小几十mv,不接正常

楼主:
有碰到过的大神么?万用表测mcu供电,接不接stlink,都是3.3v

网友:
基本上是地线的等电位问题。

网友:
接上stlink,adc读数实际偏小几十mv
基准电压芯片是?  莫非就是vdd吗

网友:
你的万用表只能测量到3.3小数点后一位?

网友:
或者是纹丝不动这么精确哇?

网友:
几十mV 不是问题 直接忽略即可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吧,仿真器的3.3V和板上的LDO的3.3V有误差,这个原因排除下。

网友:
stlink接了几条线? 只接gnd/swdio/swclk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