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台磨客脱糖电饭煲,突出优势是带搅拌功能。21楼评测。【我发明了脱糖效果的测试方法】

楼主(2023-12-12):
这台脱糖电饭煲,是我看到的唯一带搅拌的脱糖电饭煲。可以脱糖更充分。

官方售价1200元,我找了一下,京东最低价579元,淘宝最低价399元,拼多多最多370元。

于是,我拼多多下单了。

楼主:
三家最低价截图。

网友A:
在拼多多买东西不会有心理负担吧?有好些坛友觉得拼多多买东西降低了自己的品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拼多多买东西不会有心理负担吧?有好些坛友觉得拼多多买东西降低了自己的品格 ...

京东,淘宝都是第三方的。

跟拼多多没有区别。品牌的东西,都是一样,售后服务是厂家做的。

网友:
拼多多有多套路,很多时候去 种树 玩贪吃蛇 养牛,还可以搞到一些优惠券,价格可以更低

网友B:
这些脱糖电饭煲到底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脱糖电饭煲到底有没有效果??

用你的智商自己判断。

倒出来的米汤,本来是你要吃到肚子里面的。

网友:
等到了评测一下啊

楼主:
无法评测血糖的情况,只能对比,有了搅拌器之后,倒出来的米汤,是否更加浓、更粘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脱糖电饭煲到底有没有效果??

有一定的效果,可溶性淀粉(糖类)被分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定的效果,可溶性淀粉(糖类)被分离了。

我估计有搅拌器的效果,起码比没有搅拌器的好几倍。

这也是我手上有无糖电饭煲,但我仍然购买的原因。

网友D:
跟风下单一台,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风下单一台,看看效果如何

不等我评测?

我买这个纯是为了评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有搅拌器的效果,起码比没有搅拌器的好几倍。

这也是我手上有无糖电饭煲,但我仍然购买的原因。 ...

以前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这样做饭的,米先煮一下,然后把米从米汤里面捞出来,放在蒸笼里面蒸,确实香,我们这边有句话就是“大锅饭,小锅菜”

网友:
天猫旗舰店售价 券后 969  这个品牌定价太混乱了。

差价那么大有没有可能东西不一样,厂家可能会区分京东版和拼多多版?
或者有可能京东退货的处理一下拿去拼多多卖?

网友E:
这款也带搅拌,估计是国产假棒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49095146626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法评测血糖的情况,只能对比,有了搅拌器之后,倒出来的米汤,是否更加浓、更粘稠? ...

磨客这款没有饭甑 ,赶紧退款取消订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客这款没有饭甑 ,赶紧退款取消订单吧。

要饭甑干嘛?甄米第一代有饭甑,第二代就取消了。这个对于提高饭的质量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也带搅拌,估计是国产假棒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49095146626

大宇自己倒闭了吧?都是国内山寨厂打大宇的商标。

看到这个品牌就不想买。

楼主:
磨客这里说,搅拌器对于煲汤和煮粥有用,没有提到脱糖饭。

这里脱糖饭提到搅拌器有用:

楼主:
评测来了。

开箱:

楼主:
煮脱糖饭,需要下面的配件:

1。装好黑色的锅体:

2。米饭就放在这个不锈钢的托盘上面:

3。安装好搅拌棍:

楼主:
透明盖子有2个大的白色螺母,可拆下来清洗。

但实际使用,我发现这里透明完全没有用,因为工作时的水蒸气会让这地方不再透明。

米汤盒

米和水这样放,锅体有刻度,按刻度放水就行。
搅拌棒放在米中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透明盖子有2个大的白色螺母,可拆下来清洗。

但实际使用,我发现这里透明完全没有用,因为工作时的水蒸气 ...

这个水盒排水量没有甄米多吧?我买的甄米还是有饭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透明盖子有2个大的白色螺母,可拆下来清洗。

但实际使用,我发现这里透明完全没有用,因为工作时的水蒸气 ...

搅拌的时候怎么不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水盒排水量没有甄米多吧?我买的甄米还是有饭甑。

放甑没有任何意义。你是否有强迫症?

这个电饭煲才1.5升,米汤盒肯定比3升的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搅拌的时候怎么不会漏水?

洗衣机怎么不漏水?果汁机怎么不漏水?这种简单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还做产品?

楼主:
拼多多的客服,什么都不懂,却又一本正经的乱说:

开始说煮脱糖饭的时候“不搅拌”,我提出证据,改为“有按键,您需要搅拌您就按一下指定按键”,再改口为“有搅拌功能 您需要就打开,不需要就不用打开”。

都是错误的。

根本就没有搅拌按键。煮脱糖饭的时候,搅拌是自动进行的,不需要人工干预。

楼主:
选择沥米饭(为了规避法律风险,现在都写沥米饭,不写脱糖饭)。

时间选择23或25分钟,不知道有什么分别。我这次选择了25分钟。按“开始” 煮饭。

在米汤达到翻滚状态之前,不会显示时间。米汤煮到100度翻滚后,才显示25分钟倒数。

楼主:
好了,最精彩的来了!

我要观察煮饭过程中,搅拌棍是否起作用。

听到里面机械声音,肯定是搅拌棒的声音了,但透明

顶盖被水蒸气挡住完全看不透里面。

我只好打开盖子观察。有趣的事情来了!我竟然看到黑色的锅体、米粒和搅拌棒,一起转起来了!

一起转动,等于都没有转动!

观察了一会,我猜测是因为顶盖打开,没有外力压住锅的主体,导致锅体、米粒和搅拌棒一起运动了。

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在锅体的侧面做了一个标记。盖上盖子,听到搅拌棒运动,一会再打开,发现标记位置不变,证明我的猜测正确!

继续观察:

米汤翻滚之前,搅拌棒并不是长期运动的,而是正方向运动几秒,再反方向运动几秒,停一会....

米汤翻滚后,并且放走米汤水后,搅拌棒仍然会偶尔运动一下:

沥米饭完全,电饭煲显示0H,

显示0H之前,还听到搅拌棒运动了几秒,相当与将米饭翻了一下。很体贴的设计:

楼主:
米饭评测:

米饭外观正常,已经完全蒸熟。

感觉已经没有多少米饭的香味。不要以为这是缺点,证明它的脱糖效果好!

所以,不要使用昂贵的大米做脱糖饭,会感觉很亏,出来的米饭变成普通味道的大米饭了。

如果不是为了健康,真的没有必要吃脱糖饭 😁😁😁😁

楼主:
最重要的来了:

出来的米汤,就是脱掉的糖分。

我为了便于观察,我倒到一个透明的玻璃容器。我之前使用过几款脱糖电饭煲,发现磨客这一款,搅拌棒真的有用,出来的米汤特别浓,特别粘稠。刚才比普通脱糖电饭煲粘稠3倍以上。也就是说,脱糖多3倍以上。(个人猜测)

当然,这个3倍只是我个人猜测。我发明了测试方法:

将米汤放入空气炸锅加热,并且故意漏出比较大都裂缝让水蒸气容易蒸发。

得出的固体物,就是脱糖的成分了!同一种米,同样重量的米,煮成脱糖饭,出来的米汤蒸发成固体物,比较固体物的多少,就知道哪一个脱糖电饭煲好了。

楼主:
蒸发了大概70分钟:

我想将固形物取下来称重,发现底面的还没有干透。

再使用空气炸锅蒸发15分钟。

楼主:
终于干透了:

碗里还有一点点刮不干净:

称出3.0克(称的精度0.1克)

楼主:
大家不要低估这3克。

买一只4斤的鸡,炖汤5小时,鸡油滤走,鸡汤蒸发掉水分,得出的固形物,估计也只有几克。

一只鸡可吸收的营养,基本都在这几克里面了。

网友F:
吃沥米饭 又想喝米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吃沥米饭 又想喝米汤

哈哈,我孩子和老婆很喜欢喝米汤。于是我吃沥米饭,其他人喝米汤。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孩子和老婆很喜欢喝米汤。于是我吃沥米饭,其他人喝米汤。

我平时中午吃白米饭餐后1小时血糖8.1 ,今天中午吃螺蛳粉(不辣)餐后1小时血糖10.0 。按理说桂林米粉也是大米做的怎么血糖升那么高?

餐前基本上都是6.4~6.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平时中午吃白米饭餐后1小时血糖8.1 ,今天中午吃螺蛳粉(不辣)餐后1小时血糖10.0 。按理说桂林米粉也 ...

你有严重焦虑症啊。以后别老是量血糖了。一个星期量一次早上空腹就行。你已经超过90%以上的人了。

网友E:
989这个会不会比淘宝399那个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989这个会不会比淘宝399那个效果更好?

我370元买的。

你要989买,这是你的自由,没有人会反对 😁😁😁

网友G:
看了评测,这才是真正的脱糖,至少比我之前买的低糖高压锅好100倍。
我之前买的低糖锅有大、小两锅胆,小锅胆底部有比芝麻还小的孔,做滤胆。但由于孔太小,则边又没孔,其实水开时米变软已经把孔塞住了,水在小锅胆里根本滤不出去。
小时候做蒸饭,是一锅水和米,煮沸后慢火,时不时捞一下看米粒是否化软,若化软了,把米捞到竹篮里,移到清水锅蒸十分钟。这样的米饭粒粒分开,非常爽囗。我小时候最喜欢拌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评测,这才是真正的脱糖,至少比我之前买的低糖高压锅好100倍。
我之前买的低糖锅有大、小两锅胆,小锅 ...

看看饭煮好之后,过滤出来的米汤的浓度,就知道脱糖效果好不好了。

如果没有搅拌,饭粒真的会堵住小孔,米汤其实还困在米饭里面,真正过滤掉的米汤其实不多。

有了搅拌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电饭煲唯一不好的,就是太小了,一家人感觉不太够。谁能找到带搅拌的3升左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看饭煮好之后,过滤出来的米汤的浓度,就知道脱糖效果好不好了。

如果没有搅拌,饭粒真的会堵住小孔, ...

磨客这款感觉有没有比臻米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客这款感觉有没有比臻米的更好?

你没有认真看我上面的评测?

我有3台臻米(1代和2代)。我有资格做出结论。

网友H:
少吃一口饭,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少吃一口饭,就成了。

是的,理论上就是这样。

但这里小吃一口,那里小吃一口,就很痛苦了。

脱糖电饭煲是保证饭量不变的情况下,摄入的糖分尽量的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370元买的。

你要989买,这是你的自由,没有人会反对 😁😁😁

总是感觉三百多的可能没有九百多的好,毕竟差价五六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是感觉三百多的可能没有九百多的好,毕竟差价五六百了。

我39楼没有说错:你有严重的焦虑症。

我可以跟你打赌1万元:370的和9百多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