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证明 一个 生产者-消费者 系统 (fifo)的性能满足要求?

楼主(2023-12-12):
如题

有   fifo  、 数据提供者  (数据输入) 和 数据消费者 ( 数据输出)

fifo 用 FPGA片外 sdram (或者ddr)实现(读写均有延迟;数据量大,全用bram做 量产太贵 )  , 一个时刻 只支持 一个master的 读或者写操作

数据消费者  对 输出数据的速度(某时间段提供的数据量) 和  时序(延迟、响应 ) 有严格要求

有没有啥方法证明   某个 系统配置 能  达到 设计指标?

我能想的 就是看 仿真时序图

应该 有在设计阶段验证的套路吧,有没有电工能够介绍一下?

网友A:
这种理论上都可以精确计算的,要知道生产者的最大瞬时速度和最长持续时间,消费者的最慢速度。

这个只能根据你的具体应用场景,针对性的进行理论计算和仿真。

平均速度,生产者大于消费者的就算了,fifo始终要溢出的。

网友:
核心数据交换组件的吞吐>=1.2x 实际峰值吞吐,一般可以满足实时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理论上都可以精确计算的,要知道生产者的最大瞬时速度和最长持续时间,消费者的最慢速度。

这个只能根 ...

我描述不够完整

生产者 产生数据可控 (生产和暂停),

消费者获取数据的 量 和 时刻 必须要精确控制(节拍速度和每次获取数据量 根据工艺需求 会有变化),可以理解为向特定decoder提供数据流,帧大小和码率会随应用的改变而变化(如监控静止图像码率低,运动画面码率高;低分辨率源码率低,高分辨率源码率高),播放数据延迟抖动就影响体验

c艹 boost lib软件里有个组件叫无锁队列;但电路实现的内存控制器是唯一资源不支持共享

工程中对于  消费者端时序有严格要求的 fifo系统,用单端口控制器是怎么实现的?
生产者,fifo,消费者在不同时间域,fifi包含一个内存控制器 和,可外加若干bram之类的片上ram,

全用 双端口内存明显 贵得离谱么。

根据
https://zhuanlan.zhihu.com/p/599914121
描述,“同步脉冲法”、握手协议和异步 FIFO 是“跨时钟域”传递大量数据的三种有效方法,但  消费端延迟  没看到 数据规格 ,内存控制器的延迟没有数据

楼主:
有一个实现idea是 为外部ram做一个  伪双端口的 调用接口作为fifo,
在一个操作周期内 同时实现 读写操作写的(具体策略需要参数设置,先读,不更改,先写可配置),用速度换取功能,延迟会不确定。

这是实现一个跨时钟域的多级缓存、存储设计,比较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实现idea是 为外部ram做一个  伪双端口的 调用接口作为fifo,
在一个操作周期内 同时实现 读写操作写 ...

只要外部ram的带宽够,然后延迟要求别太离谱,别的都不是问题啊。
最坏情况下所需的fifo容量算岀来是多少,加1.5倍就行。
同时读写根本不是问题,硬件上没有同时这一说。实际的读写逻辑是你写死的。弄个两个bram接受外面真实的读和写,然后内部逻辑只要外部写来的bram的内容够sdram写一次的,就用sdram的批量写全写进去。然后给外部读的bram只要不空,有时间了就从sdram批量读,去填满这个b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实现idea是 为外部ram做一个  伪双端口的 调用接口作为fifo,
在一个操作周期内 同时实现 读写操作写 ...

你可以给出详细的时间要求,比如SDRAM时钟多少兆,时序参数是多少。
FPGA的内部工作时钟就跟SDRAM时钟一样即可。
然后你对外要求的读写延迟是多少,一算就知道。
正常人提要求的,能提出的延迟要求应该远远慢于SDRAM的读写速度,所以根本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外部ram的带宽够,然后延迟要求别太离谱,别的都不是问题啊。
最坏情况下所需的fifo容量算岀来是多少 ...

理解你的想法

1 小块bram做 缓存  对读端口 和 写端口 进行 乒乓操作
2 sdram足够快 ,bram大小、 I/O操作的数据尺寸和频率 需要 设计

最坏情况下所需的fifo容量算岀来加1.5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你的想法

1 小块bram做 缓存  对读端口 和 写端口 进行 乒乓操作

是的。
设计FPGA的厂家在内部给你BRAM,主要用途就是这个。
内部BRAM是真正的高级双端口RAM,当双口RAM或者当FIFO之类的都行。跨时钟域的事情它都替你做了。你用这种东西的一端直接对外就行。唯一的毛病是容量不大。
要想大容量只能自己外接一个SDRAM,但是这个SDRAM的读写逻辑也可以很简单,因为有高级BRAM替你做接口,你只管完全同步的把SDRAM读写逻辑接到两个BRAM缓存就行。SDRAM只需要做按块读写,其它的啥也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