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PCB走线做天线需不需要阻焊开窗?

楼主(2023-12-13):
蓝牙、WiFi用PCB走线当做天线时,常见都在天线部分阻焊开窗,天线上覆盖的绿油和丝印对信号有没有影响?

网友:
他不是一个焊盘。所以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关键是,没有几个人是仿真或者测试过的,。
举个例子,就好比一根立在空中的铜丝天线,有可能这个铜丝是裸铜丝,也有可能是漆包线铜丝有绝缘层而已,那么区别就是可能会长短粗细会改变一些

网友:
我都试过,我也测不出来区别。
如果是低数据量应用,就别管了吧。不过一般来说是开了窗比较好

网友:
开窗也有镀金的用意吧,

网友:
感觉区别不大   为了好看不好看吧  镀金的话 开窗好看一点点

网友:
说难听点外行不用考虑这些的了,这种Wi-Fi蓝牙啥的本来就是几米的事情,远点近点谁在乎,
真要说天线本身,这样问的人我敢说100%没去仿真过了,所以也不用在意啥介质不一样了会影响哪里了。。。

网友:
喷了漆无非就是表面介质变了,不再是空气,那么最终可能会导致天线单位驻波、增益!以及辐射方向图变化,那么又有谁在乎呢,无非就是距离有点差异而已,

网友:
盖油和开窗的匹配参数不一样,绿油厚度也会有影响,所以很多选择不盖油,一致性比较容易控制。

当然PCB厂工艺能控制得好的话不开窗也没关系,匹配调好了都差不多。

又或者像楼上说的,不在乎那一两个dB信号差异的话,盖不盖都差不多。

网友:
干这个的谁敢不在乎2DB呢,到3db一半功率就不见了。盖油以后没准会提高增益呢,虽然可能性是0.1%.我一直不明白,焊根铜丝怎么就不行了

网友:
其实我想说  PCB 天线比   陶瓷贴片天线效果好的多   神奇

陶瓷天线要匹配的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空间充足 我都是留PCB天线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这么理解不知对不对:沉金板不盖绿油为好,因为沉金线路板的表面处理工艺比较稳定;普通喷锡板不盖绿油为好,铜箔上面还有锡层,盖绿油可以免受喷锡平整度和厚度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这么理解不知对不对:沉金板不盖绿油为好,因为沉金线路板的表面处理工艺比较稳定;普通 ...

去看具体的工艺参数&问客服
旧电脑上有几个这方面写得很详细的书的PDF
记得还有几个可以自动计算的小软件的
好像都是论坛里下载的,搜一搜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这么理解不知对不对:沉金板不盖绿油为好,因为沉金线路板的表面处理工艺比较稳定;普通 ...

关键是正常情况下你得设计啊,
否则你怎么知道那个线条该画多宽多细?
既然都设计了,那么你设计的时候是裸的还是盖的,不就有要求了吗
如果压根没设计,随便copy来的一个,那就啥都不用说了,随便怎样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这么理解不知对不对:沉金板不盖绿油为好,因为沉金线路板的表面处理工艺比较稳定;普通 ...

进口IC一般都有官方范例的吧
自己没设计,也没抄现成的,就参考官方的吧?

第一张照片是易兆微的蓝牙芯片吧?
http://www.yichip.com/yc10XX
相关资料官网就有,不过没有公开的pcb的,芯片手册很简陋,具体参数都没有的
官网上有微信公众号、开发者交流群,官方技术支持得发邮件or网站上留言留电话

或者就是直接搬通用的
国产的芯片参数不详尽
有专门设计这些的小工具,论坛里或者网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正常情况下你得设计啊,
否则你怎么知道那个线条该画多宽多细?
既然都设计了,那么你设计的时候是 ...

不懂天线的设计和仿真,是直接用芯片厂商提供的PCB天线封装,普通1.6厚度的喷锡板,盖绿油且有丝印,实测蓝牙透传(波特率115200)通信距离可以在空旷30米以上,不知是否可以说明天线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天线的设计和仿真,是直接用芯片厂商提供的PCB天线封装,普通1.6厚度的喷锡板,盖绿油且有丝印,实测 ...

和天线没啥关系,你不信可以找个板子把原先来天线割掉,换成焊一个老式的有引脚直插电阻(不要剪引脚)上去一样可以达到几乎没区别的通信距离
正如前面说了这么多,这里没啥重要的了,你喷不喷漆,和你的每次pcb因为板材介质变化一起的天线参数变化来说可能已经可以忽略了,
所以只要你实际使用满足你设计要求的就好了,不要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天线没啥关系,你不信可以找个板子把原先来天线割掉,换成焊一个老式的有引脚直插电阻(不要剪引脚)上 ...

所以我前面就说焊根铜丝得了,如果感觉不够高级,就焊根银丝或者金丝白金丝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