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6位adc mcu

楼主(2023-12-13):
话不多说,转换速率1K SPS 及以上吧,其他资源不限(上到16位adc了,其他资源肯定能满足我的要求),价格尽可能低,零散小量好购买, 求推荐。

网友A:
华芯微特SWM181,淘宝能买

楼主:
SWM181 不错,感谢兄弟的推荐!

网友B:
雅特力有带5M速度的12bit ad的支持硬件过采样,可达到16bit,5M/4^4=19k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雅特力有带5M速度的12bit ad的支持硬件过采样,可达到16bit,5M/4^4=19k

过采样什么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芯微特SWM181,淘宝能买

这个mcu的adc能稳定在多少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mcu的adc能稳定在多少位?

我记得是10.xbit

网友:
线性不好有什么意义呢,有效数据只有12位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想16位到1k的速度确实挺现实,16位的ADC性能好一点的能有10k速度,而单片机比如h750,能到14位和大约100k的速度。这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我觉得没玩过就可以拿3458A的数据再作为参考,3458a在16位的时候大约能到100k而18位的时候大约有10k的速度。我们自己做把速度除10基本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