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外部磁场对通电线圈中电流有影响吗?

楼主(2023-12-13):
如下图两种情问,线圈电流有没有不同呢。

我实测是有不同的,但是,又好像没有规律。

好像外部磁电靠近,电流会变大

网友:
根据安培环路定律,电流通过导线时会产生一个环绕导线的磁场
这个磁场的强度可以用磁感应强度(B)来表示,单位是特斯拉(T)。
根据该定律,磁感应强度的大小与通过导线的电流(I)成正比。也就是说,当电流增大时,磁感应强度也会增大;当电流减小时,磁感应强度也会减小

网友A:
外磁铁运动时,会改变空间磁场分布,线圈磁通发生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进而影响电流。

外磁铁静止时,电流只由线圈直流电阻决定。
但即使如此,磁场的分布会微微改变电流在线圈横截面的分布,类似集肤效应,直流电阻会稍有偏差。

一般只考虑第一种因素,即感生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磁铁运动时,会改变空间磁场分布,线圈磁通发生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进而影响电流。

外磁铁静止时,电 ...

大佬,麻烦再指点一下,

现在外磁铁在运动,是个什么的情形,

然后,线圈跟外磁铁相吸/相斥, 电流有无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磁铁运动时,会改变空间磁场分布,线圈磁通发生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进而影响电流。

外磁铁静止时,电 ...

老哥,请再指点一下。

就是外部磁铁,跟线圈,从相吸转成相斥, 或者相斥转成相吸。

这个理论上,线圈电流会怎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请再指点一下。

就是外部磁铁,跟线圈,从相吸转成相斥, 或者相斥转成相吸。

按着楞次定律, 从相吸转到相斥过程中,电流应该逐渐变大;反之电流逐渐变小。

逐渐进入相斥状态时,外力削弱磁芯磁通,感生电动势应为增强磁通方向,即电流变大。

在静止状态下,无论相吸还是相斥,线圈电流均不变。

------------------------------

以上基于假设 ①不考虑电流不均带来的 Rdc 变化,②不考虑磁芯饱和

网友:
左磁铁换成个线圈更直观,相斥状态加强时,两个线圈互相感应出与对方同相的电动势,然后就电流都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