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如何写一个不同IO操作的通用函数?

楼主(2023-12-13):
请教C语言,如何写一个不同IO操作的通用函数?

这么说吧,例如 8路模拟的SPI,划分了8组模拟IO,如何写1个函数,达到控制8组IO的目的?
而不是写8个子函数。。。

例如:
void IO_SET(int *p)
{
IO1H;
IO2L;
}

如何操作一下可以使IO操作指向不同的IO口?
我知道可以用宏定义的写法,但是感觉有点繁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例如:
IO1H PA1=1
IO2L  PA2=1

IO1H PA3=1
IO2L  PA4=1

这样 可以指向不同的IO口,难道只能一个 一个的 IO口进行宏定义,写不同的函数了吗?

网友:
你把IO端口,状态(开或关) 传递进去呀

楼主:
这么说吧,例如 8路模拟的SPI,划分了8组模拟IO,如何写1个函数,达到控制8组IO的目的?
而不是写8个子函数。。。

网友A:
我这样写

#define  GPIO_0     GPIO_Pin_0
#define  GPIO_1     GPIO_Pin_1
#define  GPIO_2     GPIO_Pin_2
#define  GPIO_3     GPIO_Pin_3
#define  GPIO_4     GPIO_Pin_4
#define  GPIO_5     GPIO_Pin_5
#define  GPIO_6     GPIO_Pin_6
#define  GPIO_7     GPIO_Pin_7
#define  GPIO_8     GPIO_Pin_8
#define  GPIO_9     GPIO_Pin_9
#define  GPIO_10    GPIO_Pin_10
#define  GPIO_11    GPIO_Pin_11
#define  GPIO_12    GPIO_Pin_12
#define  GPIO_13    GPIO_Pin_13
#define  GPIO_14    GPIO_Pin_14
#define  GPIO_15    GPIO_Pin_15

GPIO_TypeDef *OUTPORT[16]={
    GPIOF,GPIOF,GPIOC,GPIOE,GPIOE,GPIOE,GPIOE,GPIOE,
    GPIOF,GPIOF,GPIOF,GPIOF,GPIOF,GPIOF,GPIOF,GPIOE
};

uint16_t OUTPIN[16]=
{
    GPIO_1,GPIO_0,GPIO_13,GPIO_6,GPIO_5,GPIO_4,GPIO_3,GPIO_2,
    GPIO_4,GPIO_5,GPIO_6,GPIO_7,GPIO_8,GPIO_9,GPIO_10,GPIO_1
};

GPIO_TypeDef *INPORT[40]=
{
    GPIOB,GPIOB,GPIOA,GPIOA,GPIOE,GPIOE,GPIOE,GPIOE,
    GPIOE,GPIOE,GPIOE,GPIOE,GPIOE,GPIOG,GPIOG,GPIOF,
    GPIOF,GPIOF,GPIOF,GPIOF,GPIOB,GPIOB,GPIOD,GPIOD,
    GPIOG,GPIOG,GPIOG,GPIOG,GPIOG,GPIOG,GPIOG,GPIOA,
    GPIOD,GPIOD,GPIOD,GPIOD,GPIOD,GPIOD,GPIOG,GPIOG
};

uint16_t INPIN[40]=
{
    GPIO_6,GPIO_7,GPIO_0,GPIO_1,GPIO_15,GPIO_14,GPIO_13,GPIO_12,
    GPIO_11,GPIO_10,GPIO_9,GPIO_8,GPIO_7,GPIO_1,GPIO_0,GPIO_15,
    GPIO_14,GPIO_13,GPIO_12,GPIO_11,GPIO_1,GPIO_0,GPIO_10,GPIO_11,
    GPIO_2,GPIO_3,GPIO_4,GPIO_5,GPIO_6,GPIO_7,GPIO_8,GPIO_8,
    GPIO_0,GPIO_1,GPIO_2,GPIO_3,GPIO_4,GPIO_7,GPIO_10,GPIO_11
};

初始化
for( i=0; i<16; i++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UTPIN[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OUTPORT[i],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OUTPORT[i],OUTPIN[i]);
    }

    for( i=0; i<40; i++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NPIN[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INPORT[i], &GPIO_InitStructure);
    }

操作输出

void YOut( int num, int state )
{
        if( state )
            GPIO_ResetBits(OUTPORT[num],OUTPIN[num]);
        else
            GPIO_SetBits(OUTPORT[num],OUTPIN[num]);
}

读输入
int Xin( int num )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INPORT[num],INPIN[num]) )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写

#define  GPIO_0     GPIO_Pin_0

感谢 老兄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去参考下arduino吧

网友:
写的挺好,就是看不懂。。。

网友:
把io的信息作为参数传进去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GPIO * io;
}GPIOM,*pGPIOM;

初始化
GPIOM mio;
mio.io=GPIO1;

调用
void setio(pGPIOM io,byte state)
{
    io->io=state;
}

结构体还可以放其他东西,面向对象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GPIO * io;

这个 结构体的写法,我需要好好 理解一下了。
C语言不太好。之前也没有经常接触单片机。

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写

#define  GPIO_0     GPIO_Pin_0

你这把自己写死了

网友C:
库的方式:
GPIO_Write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BitAction BitVal)

楼主是嫌弃调用时候提供port, pin太麻烦?
那就是pinHigh(xpin), pinSet(xPin, state)这样咯?

那要把pin封装起来吧.
这是一些模式, 别的语言的, 不过搞成c也大同小异了, 把port封装到pin一起.

它出场就给单片机所有pin都排了顺序的
func (p Pin) Set(high bool) {
        port := p.getPort()
        pin := uint8(p) % 16
        if high {
                port.BSRR.Set(1 << pin)
        } else {
                port.BSRR.Set(1 << (pin + 16))
        }
}

楼主:
我感觉 这位老兄这样写 用数组 提前编号 比较适合我
我感觉 简单易懂。。。因为我本身水平就很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的方式:

楼主是嫌弃调用时候提供port, pin太麻烦?

感谢指点!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