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的天线和无线电的天线能合并成同一根吗?

楼主(2023-12-13):
看到客户有个模块,铱星通信+GPS定位模块,理论上来说要2根天线,但是发现出来只有1根,    看模块已经在板子上做成一起了。   天线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
频段相同或相近就可以,否则不行吧,除非对性能没要求。

网友:
可以,但是会增加一些滤波器器件来对他们进行分离。性能肯定也会有一点影响。

网友:
GPS是纯接收的吧?如果铱星通信频段和gps差不多,就是天线对两者都合适,再加上铱星通信端发射的时候不会打坏GPS端,那就没问题了吧。当然有一定衰减而已吧

网友:
搞个射频模拟开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