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3D打印机怎么玩

楼主(2023-12-13):
前两天在隔壁矿坛200块买了一台3D打印机,本想着买个架子自己搞个主板也值,谁知道回来还能开机,有两根线不知道怎么接,怕烧了.网上找不到说明书了,估计那公司都倒闭了.
有兄弟有说明书麻烦拍一下给我.
还剩一个加热台和打印头没插.

网友A:
我只有流口水的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流口水的份了。

那边的帖目前只有3个人跟帖说要, 应该还有的,可以过去问问.
我不好把链接发这里.

网友:
这个值得啊 卖零件也值不少钱了

网友B:
“各位帮忙看看这机器怎么玩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帮忙看看这机器怎么玩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 ...

实在抱歉,帖子超时不能修改了,请坛主帮忙修改为“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3D打印机怎么玩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抱歉,帖子超时不能修改了,请坛主帮忙修改为“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3D打印机怎么玩 ”,谢谢! ...

已经修改。这个标题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改。这个标题合格。

楼主:
今天用ideaMaker切片,试打了一下,1cmx1cmx1cm
底部没有打基础,有点粗糙,上面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