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buck中电感会啸叫

楼主(2023-12-13):
图中分别是上管、下管,sw的波形,这上管的过冲会影响电感叫吗?各位大佬求指点

楼主:
上图错了 从上往下 分别是SW、下管、上管的波形

楼主:
顶一下 大佬们看一下啊

网友A:
我用过的方法:
加吸收电路,电感引脚加0.5R串4.7nF到地。

输入输出的电容加大

网友:
MLCC也会叫,不要只怀疑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方法:
加吸收电路,电感引脚加0.5R串4.7nF到地。

谢谢 这是引起电感啸叫的原因

网友:
分別在各個點串磁珠試試  10R,22R左右就好

网友:
200K 叫了你也听不到吧 ,这个图看不出来。这么高频率,啸叫起来,能听得到应该20K左右。选型有问题?换个更大饱和电流的电感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