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虾,这种波形通过什么算法可以获得直流信号

楼主(2023-12-13):
如图,客户方要求能够过滤掉噪声信号,最终取得直流信号。

因为有实时性要求,所以fft的方式感觉不是很妥帖。
尝试过用卡尔曼滤波,均值滤波(包括去极值,滑动等)。均无法得到理想的效果。

尝试使用128个点做平均滤波,才能勉强达到要求,如下图

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不能有这么大的点数做平均,尝试使用8个点做平均,实时性已经不再满足要求。

请问大侠有没有什么建议?
谢谢。

附部分数据:

172.69114
172.69114
172.227854
171.708735
171.708688
172.25137
173.320109
173.748285
173.289934
172.858592
172.858592
173.861394
173.861347
172.707066
171.553483
171.553437
172.328623
173.208211
173.208211
173.208211
173.208211
173.208211
173.738459
174.216833
174.216786
173.047278
172.012299
172.012253
172.012253
172.012299
172.012299
172.012299
172.591582
172.96942
173.388142
173.388142
173.388142
172.891282
172.891235
172.891282
172.891282
172.489649
171.720563
171.720516
171.720563
173.132168
173.98796
173.987914
172.854634
172.854587
173.600391
173.600391
173.078012
171.939749
171.466405
171.466405
172.644621
173.454592
173.454592
173.454545
172.62511
172.999222
173.874758
173.874758
173.332356
172.375888
171.731645
171.731599
172.115862
172.600709
172.600662
172.199495
172.199495
172.997173
174.09157
174.542191
173.961837
172.994751
172.59079
172.59079
172.59079
172.59079
171.843311
171.843311
172.574492
173.473265
173.473265
173.473218
172.517356
172.517356
173.350796
173.350796
172.78553
171.636837
171.239581
171.883078
172.842108
173.230795
173.230749
173.230749
173.230749
173.230749
173.230795
173.230795
172.609789
172.17244
172.172394
172.17244
172.733702
172.733702
172.733702
172.733702
172.733702
173.592195
174.379861
174.379814
173.346885
172.544084
172.544038
172.544038
172.544038
172.544084
172.544084
172.544084
172.544084
172.544084
173.18842
173.805328
173.805328
173.805328
172.809465
171.848945
171.848899
171.848945
172.993261
172.993261
172.993261
172.993215
172.993215
172.993215
173.677737
174.200721
174.200721
173.385721
172.017701
170.969684
170.969684
172.25733
173.670985
174.083654
173.468422
172.864972
172.864925
172.864972
173.31643
173.830055
173.830055
173.428981
172.186317
171.21355
171.21355
172.331929
173.667306
174.206914
173.75187
173.112657
173.11261
173.11261
173.11261
173.11261
173.11261
172.651373
171.613134
170.940394
170.940394
172.149437
173.238805
173.718808
173.718762
173.325557
173.325511
173.325511
173.325511
173.325511
172.949489
172.086433
171.246985
171.246985
172.558567
173.577713
173.577713
173.577666
172.966532
172.966532
172.966532
172.966532
172.966532
172.966532
171.868503
171.130523
171.700446
172.975939
173.476571
172.887975
172.279822
172.279822
173.077732
173.925795
173.925795
173.549494
172.141753
171.125121
171.125121
172.627484
173.611101
173.611054
172.57086
172.570813
173.081132
173.960999
173.960999
173.960999
172.882201
172.32825
172.32825
172.732538
172.732491
172.732491
172.732491
172.732491
172.732491
173.627958
173.627958
173.627958
172.580266
171.948364
171.948317
171.948364
172.363408
172.363361
172.363361
172.363361
172.964437
173.544185
173.544185
173.544185
173.544185
172.875123
172.334444
172.334397
172.334444
172.776869
172.776822
171.961077
171.961077
173.300551
174.0498
174.049754
173.395406
173.39536
173.39536
173.39536
172.800058
172.236189
171.478232
171.478186
172.114465
173.313497
173.313497
173.31345
172.824133
173.360296
174.019486
174.019486
174.019486
172.76057
171.637908
171.637861
171.637908
172.962947
173.374545
173.374498
172.67419
172.67419
173.685886
173.685886
173.685886
173.685886
172.293419
171.702867
171.702867
172.653096
172.653096
172.653049
172.653049
172.653049
173.78456
174.372597
174.37255
173.293101
172.618451
172.618404
172.618404
172.618404
172.618404
172.241265
172.241265
172.790466
173.256313
173.70577
173.70577
173.705723
173.212681
173.212634
173.212634
173.212634
172.485644
171.991671
171.991671
172.810908
173.720624
174.147403
174.147356
173.31522
172.841409
172.841363
172.841409
173.346139
172.92928
172.001682
171.189755
171.189755
172.610115
173.755456
173.755456
173.297664
173.297618
173.297618
173.297618
173.780741
173.405977
172.415236
171.366939
171.366893
171.950972
172.947953
172.947953
172.947953
172.947906
173.414405
174.175156
174.175156
173.606165
172.828045
172.046106
171.619654
171.619654
172.516704
172.516704
172.516704
172.516657
172.516657
173.291238
173.924956
173.92491
173.078384
172.407832
172.407785
172.407785
172.407785
172.824319
172.824319
172.824273
172.340963
172.340916
173.063762
174.2539
174.825126
174.31532
173.033588
171.798561
171.344448
171.344448
172.337843
172.958709
172.958709
172.958709
172.406901
172.406854
172.843318
173.950521
174.420979
173.90484
172.826229
171.698397
170.952268
170.952268
171.997817
173.529331
174.719235
174.719235
174.201466
173.283229
172.900874
172.900874
172.900874
172.900874
172.900874
172.900828
172.900828
172.900828
172.900828
172.478659
172.478659
172.964018
173.854874
174.700748
174.700702
173.629308
172.255887
171.240699
171.240652
171.240699
172.496587
173.410866
173.806213
173.806166
173.012167
173.012121
173.456315
174.034201
174.034201
174.034201
172.935659
171.792228
171.262166
171.837863
173.102878
173.940277
173.94023
172.748929
172.748882
172.748929
173.489377
173.489377
173.489377
173.489377
172.158796
171.147706
171.147659
171.742216
173.093006
174.121978
174.121978
174.121931
173.37664
173.376594
172.886066
172.88602
172.88602
172.88602
172.88602
172.88602
172.88602
172.240008
172.239961
172.240008
173.44486
174.224656
174.224656
173.851987
172.65873
171.469571
171.040138
171.584496
172.64192
173.62861
173.62861
173.62861
172.593584
172.593538
172.593538
173.817622
174.362119
174.362073
172.985112
171.777792
171.32964
171.989668
173.197314
173.935061
173.935015
172.715029
172.264827
172.759686
173.650729
174.105121
174.105074
172.995543
171.974953
171.406288
171.406288
172.3486
173.183903
173.652917
173.652871
173.218828
172.759825
172.759825
173.402438
173.794478
173.794432
172.421569
171.281863
170.797901
171.411829
172.876008
174.134318
174.134318
173.532683
172.836706
172.836659
172.836706
172.836706
172.836706
172.836706
173.234614
173.234567
172.724482
172.276422
172.276376
172.276376
173.118897
173.916901
173.916901
174.335763
173.929241
172.793446
171.480374
171.026075
171.781564
173.083553
173.892733
173.892686
173.182134
172.738964
172.738917
172.738964
173.576362
174.11178
174.11178
173.331797
172.000332
171.117298
171.117298
172.374304
173.535524
173.535524
173.535477
172.591675
172.591675
173.30111
174.105354
174.105354
173.692638
172.142033
171.09164
171.09164
172.632514
173.839414
173.839414
173.839368
172.732864
172.732817
173.115684
173.80612
173.806073
173.009234
172.030786
171.491457
171.491457
172.046339
172.857009
173.489144
173.489144
173.489144
173.489144
173.489144
173.489144
173.983676
173.983676
173.4511
172.301522
171.325449
171.325449
172.304269
173.487095
174.15192
174.151873
173.123367
172.626553
172.626553
173.716433
173.716433
173.716433
172.671769
172.002008
172.001962
172.002008
173.322763
174.04058
174.04058
174.040534
173.575617
173.082063
172.505155
172.505109
172.505155
173.106091
173.106045
172.350649
172.350602
172.350602
173.547864
174.229313
174.229266
173.301902
172.821572
172.821572
172.821572
172.821572
172.821572
172.166899
172.166852
172.166852
172.635121
173.27317
173.27317
173.27317
173.27317
173.27317
173.27317
173.27317
173.27317
173.273124
172.534958
171.92224
171.922194
172.351301
173.303438
173.906051
173.906004
172.839919
172.839873
172.839873

网友A:
IIR低通滤波就行,阶数和建立时间自己调试平衡一下
等效的低通滤波算法还有均值滤波,中值滤波啥的
再复杂一点用扩展卡尔曼滤波也可以

网友B:
如果要速度可以考虑硬件加滤波器。用python跑了下16和32滤波的波形如下:

网友C:
按楼主位的数据,13点的均值滤波加28点的均值滤波,就能滤掉大部分了

客户想要的是完全的直流???这是模拟量啊,再怎么滤都会有波形的吧
完全直流就都是一个值?还是阶跃那样的?

如果噪声类型是缓变的,可以定期抽取小部分数据做一下简单的频谱分析,以此来选择最合适的滤波器以及滤波参数
或者是否已知噪声类型?
看楼主位的数据,明显噪声主要在基波上,其次是2次谐波,而且基波是比较纯的,2次谐波就比较泛了(不过中心频率还是能看出是噪声基波的2倍,勉强算是2次谐波吧)
单单从时域上看,就能看到客户想要除去的噪声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也许客户需要的是高频滤波+欠采样+插值的效果
就是在滤除了大部分的高频噪声后,降低采样率,再直接插值,这样自然就“直”了
最简单的插值,直接用过采样点的值去插

++++++
再说直白点:
先进行合适的高频滤波,掐掉大部分高频噪声,可以定期进行自适应的滤波参数调整
然后,按N点分段,比如128点,取这128点的均值,直接代替分段内所有128点的值(这样就直啦)
(效果在6楼)

网友:
仿佛记得电路或信号与系统学过,但是全忘了

网友C:
想要的是完全直流还是阶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要的是完全直流还是阶跃的?

高手,高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楼主位的数据,13点的均值滤波加28点的均值滤波,就能滤掉大部分了

刮目相看啊,以为层主是混水区的,原来是懂技术的 。请教这个软件是什么软件?软件调好的效果,可以生成滤波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刮目相看啊,以为层主是混水区的,原来是懂技术的 。请教这个软件是什么软件?软件调好的效果,可 ...

代码是昨天晚上自己写的
软件是octave,语法兼容matlab,还可以混合调用c++、c
不过没有matlab集成那么多的,比较小巧,不到100M的,我在Linux上用的,不喜欢臃肿的,我都用cli模式的(无gui,在终端里用)

经典的滤波器还是自带有的,不用自己写的
不过周期性明显的噪声信号,我习惯均值滤波(也就是滑动窗口取均值,很简单,自己写了,点位适合自己用,软件自带的也有,对齐好有点问题)
只用一个的话,对谐波滤除效果会差一些,对其它更高频的杂波效果更差,所以习惯再叠加一个
运算也简单

经典的滤波器也是不能自动生成代码的,没有matlab那些自动工具箱
不过可以自己去翻源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刮目相看啊,以为层主是混水区的,原来是懂技术的 。请教这个软件是什么软件?软件调好的效果,可 ...

现在一个月都未必能碰一次电脑啊
今年这小孩大人轮番生病的
去年则是小朋友各种厌学死活不上幼儿园(今年好多了,都跟班上最帅的男生是好朋友,看到好几次热聊,还是小帅哥主动的,女生好友也好多个了,所以不厌学了)
更小的时候更离不开人了

大前天晚上我自己发高烧,估计是中流感了,前天最高都39.8了,昨天好多了,白天37.5左右,前半夜37.8左右
所以刚好跟孩子隔离开几天,半夜起来喝水,状态还好,开电脑敲了会儿键盘 —— 敲完发现,体温降了0.5😲
早上起来36.9,体温稳定了,就是开始喉咙痒咳嗽了,鼻涕则是流了好几天了

网友E:
看幅值是171-175跳动,直接直接把二进制后三位滤掉算了。。。
输出 = (输入 >> 3) << 3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刮目相看啊,以为层主是混水区的,原来是懂技术的 。请教这个软件是什么软件?软件调好的效果,可 ...

+1,我是也表达你说的意思,一直以为是混水区的,卧虎藏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我是也表达你说的意思,一直以为是混水区的,卧虎藏龙哈

同意,以为是混水区的

网友:
版主多年前曾经在STM32上面手搓语音识别算法,就问你们服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R低通滤波就行,阶数和建立时间自己调试平衡一下
等效的低通滤波算法还有均值滤波,中值滤波啥的
再复杂 ...

能具体说说操作方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速度可以考虑硬件加滤波器。用python跑了下16和32滤波的波形如下:

客户方要求滤波后的数值跳动在±0.05,所以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的是完全直流还是阶跃的?

谢谢耐心帮忙实验,客户方要求过滤完的数据跳动范围±0.05。
也就是在250个数据点的范围内,数值的最大值减去最小值,绝对值不能大于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幅值是171-175跳动,直接直接把二进制后三位滤掉算了。。。
输出 = (输入 >> 3)  ...

如果能够这么简单的实现就好了,滤波的同时还需要数据输出的连续性,不能有很大的阶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够这么简单的实现就好了,滤波的同时还需要数据输出的连续性,不能有很大的阶跃。 ...

是不是客户只对静态有要求,动态就无所谓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够这么简单的实现就好了,滤波的同时还需要数据输出的连续性,不能有很大的阶跃。 ...

楼里提到的其他算法和这个方法大致都是等效的,
用了平滑之后,阶跃输入也会被平衡(低通滤波的效果)

最简单的写法
out = lastout*0.9 + in*0.1;
lastout = out;

更多的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IIR低通滤波算法,或者让AI给你写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客户只对静态有要求,动态就无所谓了啊?

哈哈,想想莫大之前见到的那个新款的耳温枪的算法吧。。
对付乱提要求的客户,这是最好的办法~~

实际采到的数字是173,跳动范围4,想把跳动范围压到0.1
不损失别的东西是基本上不可能办到的

允许损失某些东西,用那个耳温枪的算法,倒是没问题。实际上就是内部用上面任何一种滤波算法,得出一个真实的平均值,然后再记录一个上次输出值。
内部设定一个误差范围,如果真实值和上次输出值的差小于误差范围,就保持上次输出值不变。
真实值和上次输出值的差大于误差范围,输出值就变成当前的最新值,然后重复上面的流程。
只要你的误差范围稍微大一点,不管输入数据跳的再多,输出也不会跳

网友:
我用阿里的通义千问写了一个

我的提问是:“用C语言写一个IIR二阶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是采样频率的1/200,通带部分增益0dB。”

它的回答是:

这是一个二阶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的设计。以下是C语言的实现代码:

```c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9265

// 计算butterworth滤波器系数
void butterworthCoeffs(float sampleFreq, float cutoffFreq, float* b0, float* b1, float* b2, float* a1, float* a2) {
    float wc = 2 * PI * cutoffFreq / sampleFreq;
    float wa = tan(wc/2);
    float g = 1 / sqrt(2);

    *b0 = 1 / (1 + wa*wa);
    *b1 = 2 * (*b0);
    *b2 = *b0;
    *a1 = -2 * cos(wc);
    *a2 = 1 - (2 / (1 + wa*wa));
}

// 滤波器函数
float iirFilter(float input, float* output, float* b0, float* b1, float* b2, float* a1, float* a2) {
    static float x1 = 0, x2 = 0, y1 = 0, y2 = 0;

    // Direct Form II Transposed
    float outputTemp = *b0 * input + *b1 * x1 + *b2 * x2 - *a1 * y1 - *a2 * y2;
    x2 = x1;
    x1 = input;
    y2 = y1;
    y1 = outputTemp;

    return outputTemp;
}

int main() {
    float sampleFreq = 8000; // 采样频率
    float cutoffFreq = sampleFreq / 200; // 截止频率

    float b0, b1, b2, a1, a2;
    butterworthCoeffs(sampleFreq, cutoffFreq, &b0, &b1, &b2, &a1, &a2);

    float input, output;
    while(1) {
        scanf("%f", &input);
        output = iirFilter(input, &output, &b0, &b1, &b2, &a1, &a2);
        printf("%f\n", output);
    }

    return 0;
}
```

在这个代码中,我们首先计算了Butterworth滤波器的系数,然后在主函数中使用这些系数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注意,这个滤波器是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它会记住一些过去的输入和输出值以用于当前的计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些静态变量来存储这些值。

这个程序是一个无限循环,你可以在控制台上输入一个浮点数,它将被滤波并打印出来。你可以通过修改`sampleFreq`和`cutoffFreq`的值来改变采样频率和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客户只对静态有要求,动态就无所谓了啊?

动态也有要求啊,不然可就简单了,动态要求在信号突变后,0.5秒达到变化后信号的99%。
亦即当从0v跳到2.5V,则我的AD值也需要在0.5秒内达到2.475V.
提供的数据采样率是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里提到的其他算法和这个方法大致都是等效的,
用了平滑之后,阶跃输入也会被平衡(低通滤波的效果)

谢谢,这也是一个思路。我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想想莫大之前见到的那个新款的耳温枪的算法吧。。
对付乱提要求的客户,这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额,客户需要严格检测的。估计是不能通过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也是一个思路。我去研究一下。

看你的输入值,我认为作假是最好的办法。
作假方法我上面说了。
采样率50,然后延迟允许0.5秒,所以你用最近20个点滤波得到真实值就行。作假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允许偏差自己去实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额,客户需要严格检测的。估计是不能通过测试。

正规做法的真实值基本上不太可能达到提要求的稳定度。
楼上有版主算的32点滤波的结果。明显那个结果还是离要求的稳定度差很多。
更长的点数那么延迟就很高了。
所以不用费事了
除非误差来自于你的采样电路,你把采样电路做得更好一点或许可以

网友:
一阶,或是二阶滤波电路可以试试。电路也容易实现。

网友:
廉价体重秤算法:如果跟上一次体重相差不超过x,就显示上一次体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规做法的真实值基本上不太可能达到提要求的稳定度。
楼上有版主算的32点滤波的结果。明显那个结果还是 ...

硬件上目前把该想的办法已经想完了。
比如: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采用4层板结构
供电采用低噪声LDO
信号滤波电容使用低噪声电容
AD使用低噪声参考
模拟部分使用屏蔽罩
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开布局
尽量在一个稳定的空间做测试
等等。

目前我能够想到的方法也只有作假。但是这个也没有好的实施思路。
输入部分可能会有缓慢变化,万一线性变化的时候,采集到的数据突然跳一下,就露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上目前把该想的办法已经想完了。
比如: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采用4层板结构

又当又立的要求……

需要平滑且波动范围有限的滤波
滤波参数需要自适应调整,而调整的过程也得足够平滑……好在允许有延时
免不了需要插值(插值就是造假了,只是看着像真的,跟真实值也有关联)

也就是说,要做的不是滤波,而是插值
只不过插值需要用滤波后原始数据以及N点内的波动幅度作自适应参数
而客户的要求就是波动范围不能超标、延时不能超标,能允许的运算量貌似也很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上目前把该想的办法已经想完了。
比如: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采用4层板结构

楼主位的数据均值大约173左右,实际采样到的数据可能会有缓变,比如2秒内从100升到200,这样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上目前把该想的办法已经想完了。
比如: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采用4层板结构

类似这样的小波动的么?

刚好波动没超标,没做调整没做插值,只是滤波的结果
有缓变幅度大的么数据么?

其实均值滤波,8点跟128点甚至512点是差不多开销的,因为窗口每滑动一点,都是移除最旧的一点,加入最新的一点,更新变动的都是两个点的值
只不过点数越多,需要的内存量越大(得存得下那么多个点的值),第一个值得老老实实算出来,从第二个点开始就只需要更新新旧两个点的运算量了
还有其它效率高的滤波方式,哪个划算用哪个

250点内局部波动超标的点,局部小范围处理,不计较曲线是否光滑的话直接改,替换成跟周边点近似的不超标的点
如果要求曲线光滑,可以上三次曲线插值

如果波动超标点太多,可以动态调整滤波器,过渡阶段稍加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这样的小波动的么?

这里第二列有缓慢变化的数据,也有阶跃数据。

非常感谢提供的思路和例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第二列有缓慢变化的数据,也有阶跃数据。

打开看到有4列数据,第2列第一个数据接在第1列最后一个数据后面么?以此类推?
还是这里面存的是4个信号的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看到有4列数据,第2列第一个数据接在第1列最后一个数据后面么?以此类推?
还是这里面存的是4个信号 ...

不是的,每一列数据单独从传感器出来的,在这里跟其他列无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每一列数据单独从传感器出来的,在这里跟其他列无关。

就是4个不同时间片段采样的数据吧?

++++++
导入进来看到了,有几处阶跃相当的大啊
除了最后一列,其它列都有相当大的阶跃,最大的差值都有248.22了
这样就无法满足250点内波动幅度0.1以内了,否则就得明显严重失真的
是否这种阶跃其实是客户希望保留的,而不是想要滤除的噪声?
换句话说,其实客户想要保留的是单纯的直线段组成的信号,直线段可以是水平的,可以是斜的,(垂直的不可能,只可能是近似于垂直的斜线段),而其余的成分都是不想要的噪声
采样率是50hz,那么在这份数据中,相邻的有效阶跃的时间差最短的也有10秒左右(约500个采样点),而客户要求250点内(也就是5秒)波动幅度不超过0.1,所以其实是不是有效阶跃的相邻时间间隔至少是1秒以上的(10秒的1/10,5秒的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4个不同时间片段采样的数据吧?

++++++

这个阶跃信号是需要保留的,而且对这个阶跃的陡峭程度有要求,比如上升沿,需要在10个点内达到上升后值的99.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阶跃信号是需要保留的,而且对这个阶跃的陡峭程度有要求,比如上升沿,需要在10个点内达到上升后值的 ...

那就是我上面推测的了
以上面数据为例(不画图了)
红色的,应该是一条小坡度的正值的斜线,中间突然有一段突变成了负值,并且负值部分是水平的
蓝色的,也是一条小坡度的正值的斜线,中间突然……(同上)……
黄色的,也是……(同上)……
紫色那条应该是完全水平的,估计是无信号的状态,理想值应该是0,实际值是相对于信号非常微小的负值(运放之类的?)
以上就是客户想要保留的有效信号成分,其余统统都是噪声不要的,并且阶跃的部分得足够陡峭(比如上升沿,需要在10个点内达到上升后值的99.5%;而理想状态,斜率应该是无穷大的)
没错吧?

终于理解楼主位说的客户只要的“直流”是怎么回事了😲
更像是类似示波器那样的,而不是新版的博朗耳温枪

噪声基本都是硬件噪声…… 所以当然是不要的……
上面这4组的频域看过了,大体上是白噪声和1/f噪声(有点忘了,好像是叫粉红噪声?),不过又混着很微小的类周期噪声(这里很小,几乎忽略不计),很常见的硬件噪声
而楼主位的数据中,周期性的噪声就很强了
这种类周期性的噪声是哪种器件产生的么?频率很低的,只有4hz左右

楼主:
目前不确定是什么东西产生的,换算成电压,噪声只有2-300个uv。因为我们采集的是客户的信号调理版过来的电压信号。目前出来的数据就有这样的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不确定是什么东西产生的,换算成电压,噪声只有2-300个uv。因为我们采集的是客户的信号调理版过来的电 ...

无所谓了

我觉得,思路方向就不是滤波了,更不是造假,而是“求真”

首先,检测出“有效阶跃”的位置,进而完成分段工作 —— 分出【阶跃段】 和 【平稳段】
检测的依据就是信号数据相邻两点的差值,matlab中直接用自带方法diff即可得到

接着,依据每个分段内的真实采样数据以及分段的类型,拟合出理想信号
平稳段,理想的是只有一个斜率的斜线,拟合的参数就是斜率、起点、终点,需要从真实采样数据中近似出来
阶跃段,就是差值极大的两点,加上两边的过渡,连接上相邻的平稳段

然后,把真实采样信号x减去理想信号y,得出差值信号r
再根据客户的要求,对r进行修饰
既要满足客户的要求底线,又得保留足够的真实成分 —— 就好像女生美颜修图,既要好看减少瑕疵,又要看不出来美颜过;既要化妆气色好瑕疵少,又要看不出化妆过
r修饰过得到s

最后,y+s,就是客户想要看到的结果了

网友:
几个方法结合起来
1、划窗均值滤波,所谓划窗就是1----n均值,然后2----n+1均值,依次类推,n就是窗口,n越大,约平滑,而且数据也一直在更新不存在实时性差的问题,缺点是对数据变化不敏感,一些检测空气质量,测环境温度的仪表这么做,前提是数据的真值变化比较慢而测得值比较离散,比如环境温度,同样提到阿莫的耳温枪,如果关机再开,然后测量,结果更真实,保持开机状态,测温会有各种数据处理的狠办法来让结果看上去很稳定,因为数字温度传感器本身的一致性就比较差,他所谓的精度事实上是灵敏度,很多人把这两个词弄混,灵敏度是最小刻度或者说最后一位有效位,精度是测量值的绝对误差和真值的比值,一些本身精度不高的传感器,把有效位数弄的很多,其实根本达不到,比如一些24位的AD,多半后几位不可靠。
2、划窗中值滤波,还是划窗,但是不是求均值了,而是求中值,或者求N个中值,然后求均值,缺点如上,同时需要排序,运算量更大一些,但是能排除马爸爸的收入跟我们平均这种情况。
3、用一个叫贝塞尔公式的东东求若干个数据的标准差(标准差反应的是数据的分散程度),然后用均值加减n倍的标准差(一般n取3)为标准把跳动过大的数据踢出去,然后剩下的再来一把,直到没有大过三倍标准差的数据,剩下的数据求平均值,这个平均值比较可靠。
以上几个方法组合使用,解决绝大多数问题

还有就是FIR或者iir这些方法不适用这个项目。这些方法本质上是通过滤波器求信号的直流分量而这个直流分量就是均值,和直接求均值差不了太多,运算量还大了很多。

靠谱的是划窗和标准差。

楼主:
理论上,有效信号的斜率并不固定。而且在不同的时刻可能不一样。只是样本这个信号特例了。
类似正弦信号,在很短一段x范围内,可能可以近似看成斜线,但是当x范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是了。
我正在消化您提供的信息。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有效信号的斜率并不固定。而且在不同的时刻可能不一样。只是样本这个信号特例了。
类似正弦信号 ...

这样啊,原来只是冰山一角

上面你给的数据约3000点,采样率50hz,所以就是约60s
也就是说,在60s的窗口里,每个分段内的信号的斜率都很接近(上面说的平稳段和阶跃段)
然后现在知道了,60s只是冰山一角,在更长的窗口里看就是类正弦的信号了,信号斜率是变化的

上面层的思路依然有用
第一步依然是分段,阶跃段除外的其它信号部分,它们的理想型就可以近似为斜率连续的n段三次曲线的组合(搜一下三次曲线差值就知道了),算是【连续段】
不过不需要去作插值
简单地对【连续段】内的数据做低通滤波即可,然后再根据客户的波动幅度限制要求进行修饰
而【阶跃段】,不作低通滤波,陡峭又干净利落地跟【连续段】过渡连接起来,根据客户的要求修饰好(客户要求足够陡峭)

既然信号缓变的速度比较慢,具体信号什么类型也不确定
那么就可以定期取样分析,判断是哪种类型的曲线(直线也是特殊的曲线)或者线段组(比如三次曲线组+不定时的阶跃),然后套用相应的处理方法
定期取样的周期可以很长的,比如远大于60s(远大于3000点),而且需要分析的数据是大比例欠采样的数据(比如3000点才取1点),所以运算量很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想要的是完全直流还是阶跃的?

请教版主: 红线是经过了什么运算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版主: 红线是经过了什么运算得出的?

楼主需要的不是红线这种效果,我没理解对,他也没表达好(上面最新的楼层已经get到了,你看44楼)

只问这个红线的话,很简单,就是在绿线的基础上,按128点分段,每段取平均值,直接把这个平均值赋值给段内每一个点

网友:
难得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原来只是冰山一角

上面你给的数据约3000点,采样率50hz,所以就是约60s

非常感谢详细解答,正在消化中。
看来只能用类似的方法来实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个月都未必能碰一次电脑啊
今年这小孩大人轮番生病的
去年则是小朋友各种厌学死活不上幼儿园(今年 ...

这次发烧也很厉害,症状和阳了一样,而且感觉比上次更严重,我很久没咳嗽了, 之前就是冷了没注意防护咳嗽,这次直接病毒引起咳嗽,一个多月才好,而且带喘的那种,所以大家要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次发烧也很厉害,症状和阳了一样,而且感觉比上次更严重,我很久没咳嗽了, 之前就是冷了没注意防护咳 ...

周二晚上开始就退烧了,周三傍晚到睡前一点低烧
昨天周四就体温都正常了,但是开始咳嗽
昨天晚上开始咳得厉害,现在也是咳得厉害
鼻涕倒是从黄鼻涕转为清鼻涕了

6月份我也是高烧退烧后咳了3个星期,挂呼吸内科,医生听诊也没事的
我是5月20号首阳的,520那一天……

去年有一次,也是感冒之后狂咳了一个月……

都是喉咙痒起来咳嗽的
试过两三次喝右美沙芬,都得更要命,狂想咳但是没法咳出来,非常痛苦的,不敢不敢了,不适合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周二晚上开始就退烧了,周三傍晚到睡前一点低烧
昨天周四就体温都正常了,但是开始咳嗽
昨天晚上开始咳得 ...

应该是病毒引起的气管炎,不行就输液,能抗的话吃药。

网友J:
lz, 要不你告诉咱, 原始信号到底是啥鬼玩意. 拿一段一段数据来搞滤波器有点吃力.
比如是压力应变片? 雷达回波?还是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 要不你告诉咱, 原始信号到底是啥鬼玩意. 拿一段一段数据来搞滤波器有点吃力.
比如是压力应变片? 雷达 ...

原始信号不是我方做的,看结构是3轴磁探头测量并经处理后的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