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能的坛友,调幅包络波怎么调出平滑曲线波形?

楼主(2023-12-14):
如题:如图,频率为200K调制信号,怎么滤除上边的锯齿波?R7左边为蓝色信号输入,红色部分是C4上边信号,请问红色左边的锯齿怎么去掉?

网友A:
有个叫检波二极管的东西吧

网友B:
不清楚红色线代表什么。假设蓝色是原始信号,黄色是想要得到的输出,看蓝色波形是用10KHz调制200KHz,理论上用20KHz的低通滤波器即可滤除200KHz的高频,留下10KHz的低频。

网友C:
模拟检波要用乘法器

网友D:
文字中间插图片,电脑版看的话图片后面的文字可能被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叫检波二极管的东西吧

谢谢,图中4148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红色线代表什么。假设蓝色是原始信号,黄色是想要得到的输出,看蓝色波形是用10KHz调制200KHz,理论 ...

谢谢,不用看黄色,蓝色的检波后就是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检波要用乘法器

谢谢,我查下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字中间插图片,电脑版看的话图片后面的文字可能被忽略

谢谢,已经重新排版。

网友E:
找到了当年的大作业,FPGA+DAC生成AM信号再模拟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当年的大作业,FPGA+DAC生成AM信号再模拟解调

谢谢,这个波形还真不错,我看看。

网友F:
你这个是电机旋变输出的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电机旋变输出的波吧?

谢谢,不是电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电机旋变输出的波吧?

我想请教一下,电机旋变信号输出的这种波形,您是直接全部采集回来软件解调,还是用模拟解调的?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把载波频率提高就行,或者降低调制信号的频率也可以。这个主要是为了看清楚载波,实际应该很少用这么接近的频率。一般来说,载波频率要远大于调制信号频率

网友H:
从波形图看,解调后的波形已经产生惰性失真,增大RC参数已经不可行。另外图中的ma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检波要用乘法器

同步检波才需要乘法器吧,一般的用包略检波就可以了,就是上面说的检波管

网友:
想起2AP9,有多少人知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把载波频率提高就行,或者降低调制信号的频率也可以。这个主要是为了看清楚载波,实际应该很少 ...

谢谢,现在是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波形图看,解调后的波形已经产生惰性失真,增大RC参数已经不可行。另外图中的ma太大了 ...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想请教一下,电机旋变信号输出的这种波形,您是直接全部采集回来软件解调,还是用模拟解调的? ...

我用的英飞凌的mcu,它有dsadc 直接可以输出包络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英飞凌的mcu,它有dsadc 直接可以输出包络

请教大佬一个问题:包络信号通过DSADC解析电机角度值需要跟相电流SarADC采样保持同步吗?即两者必须在同一时刻进行采样。若不需要同步那么如何消除两则的误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佬一个问题:包络信号通过DSADC解析电机角度值需要跟相电流SarADC采样保持同步吗?即两者必须在同 ...

不需要,adc使用gpt触发每次采样完成时从gpt中读取时间戳,dsadc采样完成时也从gpt模块读取时间戳,这样就有时间戳了,在就看你的补偿算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当年的大作业,FPGA+DAC生成AM信号再模拟解调

大兄弟,您这个MULITISIM仿真文件能发我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兄弟,您这个MULITISIM仿真文件能发我看一下吗?谢谢。

十年了早就找不到,doc原稿是邮箱里翻出来的

再说参数你自己要重算 这是10k信号40k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年了早就找不到,doc原稿是邮箱里翻出来的

再说参数你自己要重算 这是10k信号40k载波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