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有没有带剩磁的电磁线圈成品?

楼主(2023-12-14):
现在我这边有这样一个需求,需要一个电磁线圈,但需要当电流撤掉后磁场还能保持。从结构上应该就是一个线圈里面装一个半硬磁材料芯。
求问有没有这种现成的线圈可以购买?如果没有要自己用线圈搭,那再求问这种半硬磁材料芯应该是什么材料?用什么关键词搜?

我猜磁保持继电器应该就是这种线圈,那也顺便求问一下有没有单卖磁保持线圈的?

网友A:
我们公司生产继电器,也包括磁保持继电器。
磁保持线圈与别的继电器线圈一样的,都是漆包线绕了n多圈在塑料骨架上。磁保持继电器,是利用继电器里面一块永磁来保持继电器线圈失电时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生产继电器,也包括磁保持继电器。
磁保持线圈与别的继电器线圈一样的,都是漆包线绕了n多圈在塑料 ...

网友A:
那个黄色的就是永磁铁,两片纯铁中间夹了一块钕铁硼磁铁,用注塑机压在一起。线圈通+-电压时产生正向磁场,通-+电压时产生反向磁场,与永磁铁相互做用。使其动作。线圈中芯还有铁芯,呃铁等纯铁材质提供磁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黄色的就是永磁铁,两片纯铁中间夹了一块钕铁硼磁铁,用注塑机压在一起。线圈通+-电压时产生正向磁场, ...

非常感谢您专业的回复。所以说磁保持继电器只是依赖永磁体吸合最近的磁路用铁?也就说,在断电情况下,如果继电器被外力移动到超过一半的临界位置后,将无法返回初始的位置?还是说磁路用铁也是有些剩磁的,能反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专业的回复。所以说磁保持继电器只是依赖永磁体吸合最近的磁路用铁?也就说,在断电情况下,如 ...

断电情况下,如果继电器被外力移动到超过一半的临界位置后·····这个力肯定大到很大很大才行。照片所示的继电器,触点闭合后,外加上的“外力”要大于400g才会使触点断开(我们称为触点压力)。你如果用“摔”,离心要多大我不知道,或是很巧的方向摔到地上,也许会使触点发生改变。这已没意义了。

网友A:
理上的磁路不能有剩磁。纯铁在加工过程中,冲压,搬运之类的,会产生磁性。经过高温退火就没有剩磁了。有专门检测剩磁的仪器,矫顽力测试仪。
因为剩磁大小不可控,我们希望剩磁为零,这样加正向电压时通过电压大小就能控制好产品的吸或放。如果剩磁有了,这个方向是固定的,我们产品控制吸或放时的电压会相差很多,批量生产时难以控制
线圈通+-电压时产生正向磁通量,与永磁铁的两极相互“吸”作用,线圈通-+电压时产生反向磁通量,与永磁铁的两极相互“斥”作用,永磁的磁极是不变的,线圈控制通电的方向能改变磁极,使永磁铁走开或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上的磁路不能有剩磁。纯铁在加工过程中,冲压,搬运之类的,会产生磁性。经过高温退火就没有剩磁了。有专 ...

感谢回复。
我想要的剩磁不是说铁心有生产时留下的剩磁。而是线圈在通电后可以磁化铁心,让铁心保持在上次通电的磁场方向,这样就不会出现通过临界位置回不来的情况。

另外请问方便分享一下贵司的名字或者产品手册吗?我这边虽然项目还没正式开始,但如果要做样品很有可能就先从继电器上拆线圈测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想要的剩磁不是说铁心有生产时留下的剩磁。而是线圈在通电后可以磁化铁心,让铁心保持在上 ...

你这个铁心得用硬磁材料了, 铝镍钴, 二氧化铬什么的
磁化时需要相对比较强的磁场了, 而且剩磁总是会比你磁化时的磁场弱一些.
自己搜索一下"磁滞回线".

网友C:
做磁芯存储器吗?没有磁性的材料线圈通电磁化后还能断电保持磁性,是不是需要线圈反向通电消磁后磁性翻转再断电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铁心得用硬磁材料了, 铝镍钴, 二氧化铬什么的
磁化时需要相对比较强的磁场了, 而且剩磁总是会比你 ...

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我也不用很强的剩磁,所以想找找半硬磁的材料。

我找的了这样一张表。可是表上的名字和国内的合金型号好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磁芯存储器吗?没有磁性的材料线圈通电磁化后还能断电保持磁性,是不是需要线圈反向通电消磁后磁性翻转再 ...

虽然不是做存储器,但是存储器的磁芯材料估计可以。只是我连这材料的关键字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上的磁路不能有剩磁。纯铁在加工过程中,冲压,搬运之类的,会产生磁性。经过高温退火就没有剩磁了。有专 ...

另外我还想咨询一下。我看到1688上卖2j04合金的商品介绍上有这样一句话

可变性永磁合金具有良好的塑性,能够进行锻、轧、冷拉以及切削加工。该材料可以制成细薄截面或形状复杂、具有不同磁性和高力学性能的零件,因而在永磁合金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在2~5kA/m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磁滞性能,回火前加工性能好,改变回火温度可使工作磁场在很宽的范围内变动。

我以前没接触过金属处理。是不是说合金要再加工好形状后加热回火,再组装成品?那回火对性能有什么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还想咨询一下。我看到1688上卖2j04合金的商品介绍上有这样一句话

不好意思哦。这个材料不清楚。你可以联系一下那材料厂家试试。

网友:
应该看9楼所说的吧,你就是要找磁滞回线较宽的材料吧,就是通电加磁后,断电磁性要维持久一点是吧?
应该常见是铁氧体、软磁材料(Soft Magnetic Materials): 一些软磁材料,如镍铁合金(Permalloy)、铁硅铝合金(Sendust)、铁镍合金(Mu-metal)
除了材料本身,好像这个特性还跟加工处理有关系的
如果是想永久维持,那是不是就是要“造磁铁”

网友D(2024-06-20):
楼主,我的需求正好和您相反,我需要断电时磁场立马消失掉,我通电断电的频率很快,大概1秒10Hz的频率通断电,我需要产生一个脉冲磁场,是不是不能用铁芯?因为铁芯会磁化,是不是用铁氧体或者硅钢片能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需求正好和您相反,我需要断电时磁场立马消失掉,我通电断电的频率很快,大概1秒10Hz的频率通断 ...

纯铁才是你的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铁才是你的所爱。

纯铁不是会有磁滞吗?铁不是会被充磁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需求正好和您相反,我需要断电时磁场立马消失掉,我通电断电的频率很快,大概1秒10Hz的频率通断 ...

实在不行用空心线圈,只要你驱动能力够…几百k都是洒洒水的事情

网友:
楼主这种材料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