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热成像仪TB-4117-3-核心部件模型文件STEP格式

楼主(2023-12-14):
花了点时间,把海康热成像仪TB-4117-3的主板、镜头座、6.2镜头的3D模型给画了,方便后面自行DIY外壳的时候,做装配摆放。

纯手工测量,有需要的拿走不谢。后续DIY过程持续更新到本帖。

网友A:
楼主可以自行设计出外观完全不同的外壳,不必一定要抄别人。

网友:
期待好玩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自行设计出外观完全不同的外壳,不必一定要抄别人。

说抄也谈不上,毕竟原设计排线的连结方向,已经决定了内部的摆放方式。

要么原设计的并排,要么上下堆叠,并没有其它的方式。没法逆排线而行。

想体积小只有上下堆叠这一种选择。

至于外壳,常规简单的就是方块倒圆角。

我自己弄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做调整,放心吧。老大不同意,不会分享外壳模型的。

网友B:
外壳增加个1/4寸的螺母孔, 或者做一个方便加持在手机上的夹具, 应该都是很实用的. 这种分体主机, 直接插在手机上不合适, 使用延长线链接又不好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增加个1/4寸的螺母孔, 或者做一个方便加持在手机上的夹具, 应该都是很实用的. 这种分体主机, 直接插在 ...

我可以往你说的这个方向多想想。

网友B:
你要是能给前面团购的机器做个配套的支架,我想我能支持你一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能给前面团购的机器做个配套的支架,我想我能支持你一套:)

能直接插在usb口上,干嘛搞这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直接插在usb口上,干嘛搞这么复杂?!

我得手机壳也非常厚呀,可能也得需要一个延长的插头,总感觉用USB去固定他,有点孱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得手机壳也非常厚呀,可能也得需要一个延长的插头,总感觉用USB去固定他,有点孱弱, ...

不孱弱,因为非常纤巧,感觉这种连接很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