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ThinkPad T14P,有什么缺陷吗?

楼主(2023-12-14):
ThinkPad 联想T14p 14英寸高性能标压轻薄笔记本 13代酷睿i5-13500H 32G 1TB 2.2K

看介绍,一般使用下,续航有10小时左右?

网友:
显卡不是专业的

网友:
10小时一般指文档纯文本网页。新电池有可能做到的。

网友A:
低温锡问题...一直蔓延至thinkpad..........所以不推荐哦!推荐H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锡问题...一直蔓延至thinkpad..........所以不推荐哦!推荐HP的.....

推荐HP哪个系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锡问题...一直蔓延至thinkpad..........所以不推荐哦!推荐HP的.....

我问京东客服,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win本续航不行,要么amd-7840处理器的本子;真要续航还得是苹果的;

网友:
我的是T15p,蛮好的。

楼主:
T15P是移动工作站?我在京东看不到它的新机子,它停产了吗?

网友B:
续航没那么长,只有一个A口。其他感觉还行。加硬盘只能2242的。内存无法添加。

网友:
自己买的话neo14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航没那么长,只有一个A口。其他感觉还行。加硬盘只能2242的。内存无法添加。 ...

续航跟它的标压cpu有关系的吧?

网友:
如果只是看东西+续航

那就mac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航跟它的标压cpu有关系的吧?

i9的,画个板子,3D ,编译程序,看看网页。觉得4个小时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还是不考虑联系了吧,公司配的thinkpad e15 g2 , 5台新的,不到半年,坏了3台,都是开不了机

网友:
拯救者R7000还可以,用了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考虑联系了吧,公司配的thinkpad e15 g2 , 5台新的,不到半年,坏了3台,都是开不了机 ...

我公司的工作笔记本都是用thinkpad,每年采购量估计有10台左右,目前没听说大面积故障的。

网友:
也正在考虑买这款,当前用的是t480s,发现这个t14p跟t480s/t490s还是有点点不同,t14p的开机电源键是在键盘右侧,而t480s/t490s是在键盘上侧,链接屏幕的转轴也不太一样。联想官网有一款是t14s,t14s跟t480s/t490s外观就比较一致了,所以不清楚t14p跟t14s的真实差别在哪,另外t14s显然要贵过t14p。

网友D:
我用的这是T14,不过是不是intel的CPU,感觉凑活,这个机有个毛病,就是电池耗尽以后,插电会不停的在BIOS画面重启,
其它的都凑活
已经3年了,当年买的5600块,计划要是再换一个,我决定换一个17寸的神舟,这个T14屏幕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到哪里都有车,也不用自己背,无所谓了,我甚至有搬台式机走的想法,笔记本还是用的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公司的工作笔记本都是用thinkpad,每年采购量估计有10台左右,目前没听说大面积故障的。 ...

我们部门都是T或者P系列,两台P15V出现过开不了机的情况,拆盖抠电池解决。

网友:
原本想换 thinkPAD系列,但看了很多说质量越来越差。ThinkBook 16+ 2023 AMD锐龙标压笔记本电脑 16英寸标压轻薄办公本R7-7840H 32G 1TB SSD 2.5K 120Hz 这个看着不错,主要接口丰富。

不行就  r9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这是T14,不过是不是intel的CPU,感觉凑活,这个机有个毛病,就是电池耗尽以后,插电会不停的在BIOS ...

你的是ADM的CPU?某些AMD的CPU是不是更加省电一些?

网友E:
用的T14,后悔买独立显卡的了,,续航就3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T14,后悔买独立显卡的了,,续航就3个小时。

听说就算是集成显卡的,续航也不会太长(指超过六七小时的那种)

网友F:
昨天看到一篇文章,牙膏厂明年笔记本新U非常牛逼,酷睿Ultra
性能、集显、功耗都提升很大
https://www.sohu.com/a/740656215_100232219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说就算是集成显卡的,续航也不会太长(指超过六七小时的那种)

X13可以,,还更加轻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昨天看到一篇文章,牙膏厂明年笔记本新U非常牛逼,酷睿Ultra
性能、集显、功耗都提升很大
https://www.sohu ...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搞个华硕轻薄本玩玩,价格跟t14p差不多,颜值好看一点,也更轻薄
https://item.jd.com/100075418583.html#

网友:
总共用过4个笔记本,一个是早期HP的,显卡门保内换过一次主板。2个T430U没啥问题,还有一个X1也没啥问题。低温锡没遇到过,当然不玩游戏负载都不重。

网友H:
今年帮客户买了一台高配IBM笔记本,8000多远吧,半年多就坏了。还好是京东售后。  后来又买了三台IBM T470都是京东的二手,比较便宜,装好软件直接送客户,这样大家都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X13可以,,还更加轻薄,,

您这里说的X13是Intel的CPU还是AM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里说的X13是Intel的CPU还是AMD的?

只买inter的cpu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今年帮客户买了一台高配IBM笔记本,8000多远吧,半年多就坏了。还好是京东售后。  后来又买了三台IBM T470 ...

IBM T470都是京东的二手  靠谱的店家发一下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I:
IBM T470都是京东的二手  靠谱的店家发一下参考参考

你在京东上搜一下,有的可以试用30天的

网友:
我目前已经购买了4家的产品了,还在做对比测试和甄别,目前不敢轻易推荐给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京东客服,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没有直接否认不使用低温锡,
那意思就是仍旧还在使用低温锡。

还是不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京东客服,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哪个笔记本用了低温锡,可以去问搞笔记本维修的,

他们肯定都知道。但只能知道过保产品是否使用。

新产品在保的,到不了第三方维修店,除非进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搞个华硕轻薄本玩玩,价格跟t14p差不多,颜值好看一点,也更轻薄
https://item.jd.c ...

最终6599买了个华硕zenbook14 2024,第一次买华硕,希望不要翻车了。外形挺漂亮的,相当轻薄,1.2kg,3k 120hz屏幕挺好的,其他的话,32g内存,1T 硬盘,最新的14代intel CPU,不过最终此本本只是用来编写阅读文档的,所以性能过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终6599买了个华硕zenbook14 2024,第一次买华硕,希望不要翻车了。外形挺漂亮的,相当轻薄,1.2kg,3k  ...

补充一点不好的,usb接口只有一个,电源跟hdmi接口竟然在右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