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希捷ST1000DM010 运行过程中系统不认盘故障

楼主(2023-12-15):
已经购买4年的台式机使用    系统安装在固态盘
故障现象是: 使用过程中   突然希捷ST1000DM010硬盘掉盘(在设备管理器和磁盘管理中均看不到硬盘信息)
在设备管理器重新刷新之后 恢复正常
这一周出现了2次
这个问题是不是硬盘临终之前的预兆
还是网络上面所谓的固件BUG

网友A:
有点像是固件门,曾经有过一块这样的盘,想不到机械盘也会掉盘,然后还错过了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是固件门,曾经有过一块这样的盘,想不到机械盘也会掉盘,然后还错过了保修…… ...

后来咋处理的
关键是4年了  现在才开始出现

楼主:
系统安装在固态里
平时读写这个磁盘的概率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咋处理的
关键是4年了  现在才开始出现

你的可能盘锈了,拆下板子把盘体触点用橡皮擦干净,盘体触点也擦干净。

网友C:
用hdd tune查看硬盘的smart诊断信息判断。硬盘用了四年才这样还啥固件们!硬盘磁头出现故障的征兆了,大概率很快就会出现系统卡顿硬盘只能看到硬件没有盘符了。这个时候要优先挑选备份重要数据,然后考虑备份其它数据,随时可能中途硬盘飞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可能盘锈了,拆下板子把盘体触点用橡皮擦干净,盘体触点也擦干净。 ...

动手能力太差,不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hdd tune查看硬盘的smart诊断信息判断。硬盘用了四年才这样还啥固件们!硬盘磁头出现故障的征兆了,大概 ...

hdd tune查看硬盘的smart诊断信息里面哪几项参数是关键查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咋处理的
关键是4年了  现在才开始出现

我那个是新的时候就断断续续出现,后来直接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hdd tune查看硬盘的smart诊断信息里面哪几项参数是关键查看的。

一般看c4 c5这两个,我的机械硬盘我都爱惜的很从没出现过坏道,但是都是磁头突然断裂瞬间灰飞烟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看c4 c5这两个,我的机械硬盘我都爱惜的很从没出现过坏道,但是都是磁头突然断裂瞬间灰飞烟灭 ...

麻烦看看  这个是不是濒临死亡的节奏了

HD Tune Pro: ST1000DM010

ID                      当前     最差     阈值     数据            状态
(01) 原始读取错误率     62       50       6        156399808       ok
(03) 旋转时间           98       96       0        0               ok
(04) 启动/停止计数      99       99       20       1389            ok
(05) 重新分配扇区计数   100      100      10       0               ok
(07) 寻道错误率         84       60       45       256950458       ok
(09) 通电时间计数       88       88       0        11331           ok
(0A) 旋转重试计数       100      100      97       0               ok
(0C) 电源周期计数       99       99       20       1387            ok
(B7) SATA 降档计数      100      100      0        0               ok
(B8) 端到端错误检测     100      100      99       0               ok
(BB) 无法纠正错误计数   1        1        0        6919            ok
(BC) 命令超时           100      99       0        1               ok
(BD) 未知属性           100      100      0        0               ok
(BE) 气流温度           72       54       40       504365084       ok
(C1) 负荷周期计数       100      100      0        1391            ok
(C2) 温度               28       6        0        25769803804     ok
(C3) 硬件 ECC 恢复      1        1        0        156399808       ok
(C5) 当前挂起扇区       100      100      0        8               警告
(C6) 脱机无法纠正       100      100      0        8               ok
(C7) 接口 CRC 错误计数  200      200      0        0               ok
(F0) 磁头飞行小时       100      253      0        82046760266811  ok
(F1) 未知属性           100      253      0        7357817942      ok
(F2) 未知属性           100      253      0        21942790587     ok

健康状况         : 警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看看  这个是不是濒临死亡的节奏了

硬盘出现坏道了,推荐降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出现坏道了,推荐降级使用

掉盘是不是这样缘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盘是不是这样缘故呢

可能掉盘造成坏道,先备份数据然后如楼上所说拆下电路板用橡皮擦擦拭一下pcb上的磁头触点是不是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