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led一灭不全灭电路

楼主(2023-12-15):
想问一下大家控制车灯led一灭不全灭的电路是怎么实现的,有相关的原理图吗

网友:
啥意思?是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
一灭不全灭。。看不懂

网友:
应该是说PWM 控制的半亮状态

网友:
标题不合格

网友:
led灯,显示不同亮度,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单颗LED短路或开路不影响其它LED?

网友B:
由于此主题一问不全问,因此网友们一答不全答,不过我还有一事一明不全明:什么叫做一灭不全灭?

网友C:
我来猜测下楼主的意思,车灯正常打开比较亮的状态。有一个事件让车灯出于微微亮的状态。
这样的话就是led亮度调节,就是调节通过led的电流值大小。pwm调节占空比就是一种常见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猜测下楼主的意思,车灯正常打开比较亮的状态。有一个事件让车灯出于微微亮的状态。
这样的话就是led亮 ...

这样的话单独加一个小恒流源和原有车灯的恒流驱动输出端并联就行吧?

只要原有的驱动是对地输出的, 加了低端采样电阻的话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LED短路或开路不影响其它LED?

对的,对的,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此主题一问不全问,因此网友们一答不全答,不过我还有一事一明不全明:什么叫做一灭不全灭? ...

笑死我了,你好搞笑,其实就是单颗led开路或者短路不会影响其他led

网友:
led里面带二极管的   有这样规格的
坏了一颗不影响串联的其他led发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是这个意思

分立器件搭,或者线性恒流芯片有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立器件搭,或者线性恒流芯片有很多啊

应该是可以串并联着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