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打开,会出现一大堆提示,很烦人,如何关掉?

楼主(2023-12-15):
这个窗口经常叠加十几层...

阿里的正恶心。

网友A:
我不想看到的通知,最多只能给我通知一次,然后就直接把它权限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想看到的通知,最多只能给我通知一次,然后就直接把它权限关掉了

这个跟安卓的通知无关。

这是淘宝APP内部的通知,完全绕开了安卓的权限管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跟安卓的通知无关。

这是淘宝APP内部的通知,完全绕开了安卓的权限管理。 ...

那就把后台运行权限和通知权限一起关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跟安卓的通知无关。

这是淘宝APP内部的通知,完全绕开了安卓的权限管理。 ...

那就在淘宝自己的设置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后台运行权限和通知权限一起关掉就好了

不是的,他是打开app后才出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跟安卓的通知无关。

这是淘宝APP内部的通知,完全绕开了安卓的权限管理。 ...

淘宝APP里可以设置的,我的淘宝 设置 消息通知设置  里面有两项 分别是“接收消息通知设置”和“淘宝打开时消息通知横幅"都关闭了就行。另外即使不关闭,我印象中也只是弹一次,不会把所有的历史消息都弹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他是打开app后才出现的

是我看错了,那张截图看起来有点像在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后台运行权限和通知权限一起关掉就好了

这个跟安卓后台无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APP里可以设置的,我的淘宝 设置 消息通知设置  里面有两项 分别是“接收消息通知设置”和“淘宝打开 ...

奇怪,难度是我升级了才出现这个设置?之前我找过这里,没有发现下面的选项:

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难度是我升级了才出现这个设置?之前我找过这里,没有发现下面的选项:

世界清静了

网友:
两部手机,纯工作(公司VPN, Outlook邮箱,工作微信等),私人手机(车子NFC钥匙)里,只有外卖,打车app,网易云音乐,有通知权限。有些其他ap,p,位置权限都不给。
改“中断”为“主动轮询”,反正上班时间,大家普遍焦虑,都会习惯性地,刷看邮箱以及微信的……
周末以及放长假时,仅仅携带私人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