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S23U贴膜后,会慢慢偏离位置

楼主(2023-12-15):
我上一张膜,碰坏了。换之前,我留意到前置摄像的留孔,贴膜歪了大概有2-3mm。导致前置摄像头有一半位置被贴膜挡住。

我的膜是老婆贴的。我让她贴新膜的时候,特别留意摄像头位置。

老婆很无辜:这张膜贴的时候,前置摄像头位置是正确的啊!

我当然不相信。所以,她贴好新膜,我特地检查了前置摄像头,贴得100%完美。

这张膜大概使用了2个月。

刚才我留意到,前置摄像头与膜的位置,又偏移了2-3mm !!!

我使用的是水凝膜,质量很好的。没想到膜贴好后,会慢慢的移位。

网友:
我已经去掉膜了,哈哈,丝滑的1比

网友:
水凝膜是这样的,我的也是,会偏的,中间还换过一次钢化膜,但是钢化膜会影响指纹识别,所以用了几周又抠掉换回水凝膜了。

网友A:
会自动偏离的,而且还会翘边,我换了好几张膜,后来听说用光固化菲林膜,果然好用,有酥油层,几乎是原屏质感,超级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自动偏离的,而且还会翘边,我换了好几张膜,后来听说用光固化菲林膜,果然好用,有酥油层,几乎是原屏质 ...

我的不会卷边。

网友B:
我的是S23,用的三星的膜,没有移位翘边现象,指纹也好用,没有不贴膜那么滑,但也比市面上卖的手感好很多。唯一缺点就是贴膜的时候是往上下两方向刮的,中间有一条横线,好几个月了都没消失,全白屏时能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S23,用的三星的膜,没有移位翘边现象,指纹也好用,没有不贴膜那么滑,但也比市面上卖的手感好很多 ...

哪家买的,我这张也刮的差不多了,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S23,用的三星的膜,没有移位翘边现象,指纹也好用,没有不贴膜那么滑,但也比市面上卖的手感好很多 ...

多少钱一张?

我的3元/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少钱一张?

我的3元/张。

3元的太便宜了吧,不过好用的膜也不好找,我是懒得去试,直接买的三星官方的膜,和手机一起买的,89元2张,拿三星实体店贴的。
刚才查订单价格时,翻了一下官网,S23U的膜没有了,天猫旗舰店有,109元没优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家买的,我这张也刮的差不多了,要换了。

我是在官方商城和手机一起买的,现在也有点划伤了,准备换一张。官方的虽然贵,贵就贵点吧,烧烤少点一点肉就省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元的太便宜了吧,不过好用的膜也不好找,我是懒得去试,直接买的三星官方的膜,和手机一起买的,89元2张 ...

那你这个膜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官方商城和手机一起买的,现在也有点划伤了,准备换一张。官方的虽然贵,贵就贵点吧,烧烤少点一点 ...

买了个3.8元/两张的。

网友:
以前S8上用的膜,从十几元到五十多的,试过好多品牌各种价位的,感觉都和十几元的差不多,都不好用,也容易翘边,用过S10原厂自带的膜后,感觉还是原厂的好用,这次就直接不试了,贵就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个3.8元/两张的。

3元一张的,一个月换一回,一年也不到40元,便宜的坏了不心疼。我就是不想再试了,便宜膜一直买不到手感好的。

网友:
三星S23U,一直都没有贴膜,不仔细看,屏幕几乎没有划痕,亮屏后细微的划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我的瀑布屏幕,水凝膜想跑都难就是容易翘边。估计是膜太便宜了,建议试试闪魔的膜。

用水凝膜便宜的容易老化变黄容易影响屏幕亮度,买好的最好半年换一次最长不超过一年。

楼主:
我使用这款不错:

适用三星s23ultra手机膜s23水凝膜全屏s23+全包边galaxy钢化s23防摔高清s23uitra蓝光SAMSUNG曲面屏s23十贴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7784218751

网友:
我是去华强北档口找的一款,菲林膜,比水凝膜厚,但没有钢化膜厚,目前用起来很不错。

网友:
我的S23U用的这款膜,光固化的,比买手机送的膜强多了,我也尝试在京东上买水凝膜,也不行。只有这个膜有疏油层,质地很硬,还不翘边,不自动挪位置

网友:
【一淘】https://m.tb.cn/h.5McvS3u?tk=jVIUW5vcQcK CZ0001 「【闪维微晶陶瓷软膜】适用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一加/三星/真我曲面屏手机膜防摔防刮贴膜神器」

买的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