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欠压过流保护器中的继电器是什么型号 63A

楼主(2023-12-15):
继电器如图,  这种继电器类型交什么继电器,断电和送点都是通过电磁铁驱动

驱动继电器电路如图5  看电路 R5和R10同时 提供高电平 三极管就呵呵了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
做大电流开关用的,但是过流短路保护肯定不适用的,触头太小、没有灭弧室,分断速度慢,触点很容易黏连的。

楼主:
知道这种继电器 型号吗

网友A:
某宝上搜 大电流磁保持继电器 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搜 大电流磁保持继电器 一大堆

还是坛友见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