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电位器有国产数字电位器可以替换吗

楼主(2023-12-15):
打算使用mcu的spi等等控制数字电位器;
直接控制运放增益.

供电在3v-5v单电源.

网友A:
数字电位器的共模要求,能搞到崩溃。 建议直接上 PGA

网友:
有国产数字电位器?

网友:
用好的机械电位器加减速装置再加伺服电机控制角度,并用光电编码器作为位置反馈,也就几千块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位器的共模要求,能搞到崩溃。 建议直接上 PGA

国产pga,三元左右的有吧

网友B:
这玩意咋那么像我以前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pga,三元左右的有吧

pga或者数字音量电位器都行,设计成对地调音量那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咋那么像我以前画的...

研发部留下图纸,听说是某位牛人原创,现在升级。终于找到你啦。

网友C:
干嘛要把电位器放在那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咋那么像我以前画的...

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把电位器放在那里呢

增益调整

网友C:
知道是增益,咱换个地方不好吗,按传统的方法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是增益,咱换个地方不好吗,按传统的方法不好吗

手动和自动

网友D:
进口的数字电位器大把,难道真的没有国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口的数字电位器大把,难道真的没有国产的吗??

你有和运放一起使用的进口型号的?

网友E:
好像没找到国产的数字电位器,可以用模拟开关加电阻组合起来用,数字电位器也大多32档位,模拟开关加几个电阻并联的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和运放一起使用的进口型号的?

AD的AD5245之类,很多型号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找到国产的数字电位器,可以用模拟开关加电阻组合起来用,数字电位器也大多32档位,模拟开关加几个电 ...

西门子某款PIC上面,在模拟量输出这里,的确是这样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的AD5245之类,很多型号号啊

挺好的芯片
看见价格,恨不得把产品价格数字不变,单位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挺好的芯片
看见价格,恨不得把产品价格数字不变,单位为$

这是人家二三十年前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人家二三十年前的产品了。。。

现在的产品几块钱的有吧

网友F:
MCP4017 淘宝2.5包邮,要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P4017 淘宝2.5包邮,要写程序。

蛮好
这里资料介绍也不错
https://blog.csdn.net/gorege__hu/article/details/129913505
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