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下单时遇到无可用图形该咋办?

楼主(2023-12-15):
用allegro生成art文件,打包后用嘉立创下单,有没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生成art时格式选错了,先用cam350试下能否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生成art时格式选错了,先用cam350试下能否打开。

就是按照那个嘉立创Allegro生成gerber文件操作设置的,不过我不知道各个art层里面具体包括哪些东西 屏幕截图 2023-12-15

网友:
读错题了,抱歉

网友B:
我前几天上传kicad导出的gerber也是显示未发现可用图形,但是能显示板子尺寸,下单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上传kicad导出的gerber也是显示未发现可用图形,但是能显示板子尺寸,下单也正常。 ...

我板子尺寸不能显示,但是我自己知道,上面的钻孔啥的好像没问题,下单了,不知道是啥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那个嘉立创Allegro生成gerber文件操作设置的,不过我不知道各个art层里面具体包括哪些东西 ...

     我用allegro出GB打样,没有你说的问题。 没看过jlc的出GB文档,不知他怎么定义的。
     不都是选定每一层需要出的,其他不要出的关闭,然后右健眏射过去吗?所见即所得,都可以预览的啊。怎么会不知道每一层应该包含哪些东西呢?
      我一般都是出GB,在CAM350里拼好再导出GB,然后放DFM里查看仿真图及检查工艺,确定无误后下单。没一单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allegro出GB打样,没有你说的问题。 没看过jlc的出GB文档,不知他怎么定义的。
     不都是选 ...

你的流程感觉很严谨,我直接导出gb文件就没管了。但是我的问题是,比如art层有顶层丝印和边框,那其他层比如arb,pastebottom这些都包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