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鹏高速NGP,差点车毁人亡

楼主(2023-12-16):
【小鹏高速NGP,差点车毁人亡?-哔哩哔哩】 http://b23.tv/QKfP0VM

楼主:
所以,我绝不相信目前的自动驾驶。

网友A:
这司机心理素质还行,没乱打方向。直接一脚踩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司机心理素质还行,没乱打方向。直接一脚踩死。

猛打方向盘可能已经吃席了。

网友:
小鹏属于我绝对不会考虑的品牌之一

有段时间,知乎上几乎每一个和电动汽车有关的话题下都有小鹏的软文,还有大量伪装成问题的广告,而且评论有明显的倾向性

请水军,买热搜,控评论都是要花钱的。小鹏的价格里应该是有相当多的比例用在了和提高技术和质量无关的地方

网友B:
这么大的一货车,加上路面清晰的车道线居然也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一货车,加上路面清晰的车道线居然也识别不出来??

华为问界M7问题更多。B站满是故障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华为问界M7问题更多。B站满是故障视频。

还是特斯拉的辅助驾驶AP厉害,随着软件升级给我的感觉是越来越象老司机了,象视频这种情况,特斯拉是在货车靠近白线时就会开始轻点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绝不相信目前的自动驾驶。

作为一个自动驾驶从业者,我觉得你说的对。

网友:
有任何情况我都是取消AP 自己接管处理完 再开AP
就这样也能省力很多,相当于一个新手司机帮你开

网友:
这个场景确实能够判断老司机还是新手。
经常跑高速的肯定知道,如果大货车前面还有辆慢车,那么这辆大货车十有八九是要超车的,大货踩刹车是不可能踩刹车的。老司机遇到这个情况果断靠左行驶。

我甚至在2车道的高速遇到大货车相互超车、轮流超车的情况。
还有大货车超车结果速度起不来,追不上右边的慢车导致长时间并行,后面堵了一路小车的情况。

网友:
左右道有并行车辆的情况下从中间道超车,本身就有风险。
目前的辅助驾驶还是保持越简单越好,路况好时可以手脚放松一下。
自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保持足够用了,
涉及到自动换道的都不要随便开启。

网友:
所以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要超车,最好先闪两下远光灯和按按喇叭,提示一下前面的车,以防止对方是新手。

网友:
这么远就开始直接硬超胆子真肥,超这种车前如果同速保持再三确认就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而且一般边上车车道快压线了我都不敢硬超,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变道或者疲劳驾驶

网友:
以前遇到小鹏车主一起充电闲聊,对方也是说起小鹏的辅助驾驶不靠谱不敢用。这种情况大车变道在离得很远的情况下就应该自动减速才是,车辆速度应该跟随前车速度而减速并保证合理的跟车距离呀,还好是车主经验老道,紧急踩刹车,否则危险就更大了。

网友:
这是辅助驾驶,不要把命交给他,只有一种情况,你失能的情况,才会把命交给机器。。。不然还是抓在自己手里靠谱点。。。
不然,你会活成一个故事...

网友:
千万不要买所谓的人工智能驾驶汽车。

网友(2024-04-24):
所有品牌(包括华为特斯拉)电车的辅助驾驶的实际体验比多数人期望中的差,特别是老司机。
小鹏的辅助驾驶在业界还算是第一梯队的。

网友:
好消息,最近360老板把迈巴赫卖了,接收了某车企送的电动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特斯拉的辅助驾驶AP厉害,随着软件升级给我的感觉是越来越象老司机了,象视频这种情况,特斯拉是在货 ...

昨天才看到国外一个视频,特斯拉FSD 12.4过类似收费站的窄道时差点就撞柱子,最后一刻才大角度打方向勉强修正回来。

大多数人看见车头正对着柱子开过去估计早就一脚刹车踩死了,那个司机心理素质也够强,居然忍得住不介入……

网友:
这个视频里,应该是设置ngp的跟车距离太近,导致车主信心不足,主动踩刹车导致退出ngp,然后自己有没有一脚直接到底导致的。
感觉在这事上,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方式会更考虑安全性。两边车道只要有车贴近白线,就会自动减速,小鹏这个ngp确实有点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