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G微波信号在屏蔽箱与开阔地测试差异为什么如何之大

楼主(2023-12-16):
外购一个微波模块, 微波模块电路和这个图示基本一样,但是尺寸小很多

用屏蔽箱测试,工作频率在4.2G左右,波形感觉是比较正常的

把这个产品,放到外面环境测试,(周边没有雷达信号)发现 波形变成了像头梳状的波形,并且两个频率之间的间隔为20M左右

(为什么实际测试会这样, 难道是屏蔽箱对微波信号产生了影响?,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信号?)

有搞过微波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A:
微波虽然接触过但这类东西没接触过,以前到3g以上就采用2.55的板了,不然传输线太窄了。这板子开路匹配用一个大方块有点不可思议。我以前都是用两条细线或者直接焊一根铜丝上去,然后再修剪铜丝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虽然接触过但这类东西没接触过,以前到3g以上就采用2.55的板了,不然传输线太窄了。这板子开路匹配用一 ...

哥们,你说的 2.55 是指板的介电常数吗? 传输线太窄又是啥?

网友:
你这个是一个东西,看包络。。
首先雷达这个词太高大上,这里有点滥用了嘎嘎嘎
无非就是个间歇震荡器,你那个带条的谱型切换到maxhold模式采集一段时间就是第一图那样了,如果每错的话

网友:
这玩意一般不在10G左右吗

网友B:
4.2G,最大的区别是在屏蔽箱里有反射,在开阔地基本没有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G,最大的区别是在屏蔽箱里有反射,在开阔地基本没有反射。

哥们,屏蔽箱是有吸波材料, 在房间中,可能会反射 ,但是看到的波形有点像头梳的形状波形,我是没有整明白,刚接触 微波和频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