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下附件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3-12-16):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面电路图中A、B、C、D四点的电压值是多少,以及电流I是多少,谢谢!

网友A:
记A点电压为X,则B点电压为2X;记C点电压为Y,则D点电压为Y;
U1C的10脚处虚断,电流为0,则有(VD-VA)/24.9 = (VA-Vref)/24.9;
U1B的5脚处虚断,电流为0,则有VC/200 = (VB-VC)/2500.
代入X和Y和实际数据则有
(1):Y - X = X - 2.5;
(2)Y / 200 = (2X - Y)/2500;
解二元一次方程即可得到X和Y,算出ABCD这4点电压
有了电压,电流随便算

网友:
参考datasheet第一页典型应用:

I=(V2-V1)/Rs

Rs=2.5k
V2=2.5V
V1=0V
所以I=2.5V/2.5k=1mA

补充:
这就是一个恒流驱动电路,站里有帖子发过类似电路,如: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0818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A点电压为X,则B点电压为2X;记C点电压为Y,则D点电压为Y;
U1C的10脚处虚断,电流为0,则有(VD-VA)/24.9 ...

大神你好  请问是不是R9 R10只要阻值一有轻微变化   电流I就有变化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请问是不是R9 R10只要阻值一有轻微变化   电流I就有变化啊

是,如果R9和R10阻值变了,B点的电压就不是2X了,等式关系就变了,电流I肯定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如果R9和R10阻值变了,B点的电压就不是2X了,等式关系就变了,电流I肯定就变了。 ...

那R6和R7也同样会影响电流I啦?   这个恒流源也太不恒流了吧

网友A:
恒流源的定义是:“负载R0上的电流值I不随负载R0的变化而变化”,跟电路内部的器件没关系的。
从上面两个等式中推出 I = VC/R0 = Vref/R8,可以看出经过换算之后,I只和Vref和R8有关系,和R0无关。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恒流源。
你说的R6R7R9R10的改变会影响电流,这个是恒流精度的问题,并不影响这个电路的恒流源属性,如果想要高精度恒流源,把这4个电阻选择高精度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的定义是:“负载R0上的电流值I不随负载R0的变化而变化”,跟电路内部的器件没关系的。
从上面两个等 ...

因为我是通过ADC测量Vc处的电压,假如R9 R10 R6 R7因为环境温度变化而阻值轻微变化了,这时电流I也有了轻微变化,最终Vc也有轻微变化,虽然200欧电阻一直不变,但Vc处电压却变了,这时我通过Vc和I来计算R0的阻值就出现偏差。

R9 R10 R6 R7这四个电阻都用低温漂电阻,这成本也太高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通过ADC测量Vc处的电压,假如R9 R10 R6 R7因为环境温度变化而阻值轻微变化了,这时电流I也有了 ...

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所有的跟模拟电路相关的参数都有“误差”这个概念的,只要因为R6R7R9R10的“轻微变化”导致的电流I的变化在允许误差范围内,这个电路或者说这个设计就是合格的。
比如你要求误差不超过0.1%,那么你可以选用更高规格的电阻和运放来达到这个条件。

另外:R8和Vref的轻微变化,也是会影响I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通过ADC测量Vc处的电压,假如R9 R10 R6 R7因为环境温度变化而阻值轻微变化了,这时电流I也有了 ...

具体要用什么样的器件,是跟你的精度或稳定度要求有关的,想要达到高精度,就得需要高成本。

当然也可以用别的恒流电路方案,可以使用较少的高精度器件,这个要综合考虑,以达到成本最优。

这个要具体需求具体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所有的跟模拟电路相关的参数都有“误差”这个概念的,只要因为R6R7R9R10的“ ...

那这个电路能否简化掉哪些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路能否简化掉哪些电阻?

这个电路无法简化,得根据你具体的需求选择其他的电路结构。

网友:
经典电路永流传阿

网友:
Howland电流泵
https://www.ti.com.cn/cn/lit/an/ ... 52Fcn.bing.com%25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