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能不能科普一下FPC

楼主(2023-12-16):
到底什么是FPC,一般用什么软件设计,真没接触过!

网友:
软PCB?啥软件设计?

网友:
FPC和设计软件没关系吧,只和生产工艺有关。我们平时做FPC的板子只是和工厂说明工艺要求以及加强部位点就行。

网友:
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40115.html

网友:
fpc你没见过???
回想一下,有些液晶模块就有用FPC的,很多是土黄色的,上面有线路,还有贴片元件的

网友:
就是画PCB的软件呀

网友:
强烈建议用嘉立创EDA来设计,有专门设计FPC的功能,如增加补强层等

方法及案例如下:
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401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