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车机,有必要换手机吗?

楼主(2023-12-17):
艾瑞泽8车机只支持华为和苹果,而我用的手机基本上是OPPO,VIVO,iQOO,realme这几款,支持的是carlife,iccoa这两个协议。
主要是原车机导航高德版本太老了,很多功能没有,想使用和手机一样最新的版本导航。
是换苹果手机呢还是折腾车机?主要的车机不怎么敢弄,怕整出问题来,毕竟关系到安全。

网友:
换苹果就好。

网友A:
不用换,导航主要听声音,能蓝牙连车机就行。

楼主:
确实有过换苹果的念头,想等se4,一季度应该能出来了。

楼主:
光听声音不行,尤其是一分多的岔路口,没图我很容易走错。而且声音有延迟,很多都是快到了才播报,还需要反应时间,尤其是不熟悉没走过的路口。有画面的话,可以提前看看画面,有心里准备,不慌。

网友B:
就使用手机好了。干嘛要连入车机?

我的车机导航早就不使用。车载蓝牙也不用了,因为不可靠。我自己花300元买了个飞傲蓝牙,再通过LINE out 接入汽车音响,极端可靠,音质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导航主要听声音,能蓝牙连车机就行。

光听声音可以90%情况不出错。

但还有10%出错的机会,你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使用手机好了。干嘛要连入车机?

我的车机导航早就不使用。车载蓝牙也不用了,因为不可靠。我自己花300 ...

手机屏幕太小了,之前科鲁兹蓝绿屏的老年机没法导航,都是自己手机导航,上车就要插着充电线,再就是屏确实小了,还有操作也不方便。只要手机一来电话导航就变成后台了,还没声音,不及时点掉的话,手机就黑屏了,需要指纹解锁,我左撇子,左手指纹,手机一般放中控附近,挺不好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屏幕太小了,之前科鲁兹蓝绿屏的老年机没法导航,都是自己手机导航,上车就要插着充电线,再就是屏确 ...

那是你的问题。

我这么多年使用手机导航,从来不感觉屏幕小。导航只是关键时刻瞄一眼手机屏幕就行。

开车本来就不应该接电话,直接挂断,或随便它响就行。

我开车习惯充电,这样一下车手机就是满电。这有什么问题?

另外:导航的时候,手机是不会锁屏的。你说的需要解锁的情况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的问题。

我这么多年使用手机导航,从来不感觉屏幕小。

手机来电话了,刚好在高速快要分流的时候,腾不出手来挂电话,手机一直在来电界面,导致看不到导航也听不到声音,结果走错了,多开了50多公里。所以后面都是带一个备用机导航,关闭电话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来电话了,刚好在高速快要分流的时候,腾不出手来挂电话,手机一直在来电界面,导致看不到导航也听不 ...

挂一下电话一秒不到,你竟然说腾不出手来?

本来这是低概率事件,并且挂掉电话非常容易。

当然,叫不醒装睡的人

你是在装睡 ,那换苹果手机好了。

网友:
买个手机支架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听声音可以90%情况不出错。

但还有10%出错的机会,你能接受?

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情况下不用看屏幕,真要看的时候瞟一眼手机就行了,而且车机的屏幕一般在车辆中间,角度还不如手机加支架。

网友C:
手机实时导航,开车也就偶尔看下地图,主要停声音。车载导航无非屏幕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实时导航,开车也就偶尔看下地图,主要停声音。车载导航无非屏幕大一点 ...

90%的情况听声音可以。

10%必须看地图。

我前几天在广州开车回东莞,因为开四停四不能开入广州市区,没有想到隧道中间竟然有分叉路口!!

结果错过了这个路口,汽车只能硬闯广州市区!

幸亏我走的是高架桥的大路,竟然神奇的没有被抄牌。

网友D:
车机上没有导航么?连手机干啥?

网友E:
我就是因为车机没有放弃苹果手机,CarPlay真的不错,2015年的老车机和iPhone 14还能完美匹配,有线连接的音质比蓝牙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因为车机没有放弃苹果手机,CarPlay真的不错,2015年的老车机和iPhone 14还能完美匹配,有线连接的音 ...

那是你的蓝牙质量不行。

试试有LDAC的蓝牙看看,跟有线的音质听不出区别的。Sony发明的无损蓝牙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车机上没有导航么?连手机干啥?

车机的导航就是骗局 😁😁

升级不了的,或升级需要钱。

我的车买了第二年,厂家就不支持导航升级了。

网友F:
出发前把导航搞好,大概看一下地图如何走,然后就靠听的。不清楚的叫车上其他人看一下就可以了。主要我开车路线比较固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出发前把导航搞好,大概看一下地图如何走,然后就靠听的。不清楚的叫车上其他人看一下就可以了。主要我开车 ...

固定路线还需要导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路线还需要导航?

我严重路盲吧😓

网友:
经常需要到的地方,要尽快记熟线路。

自己能认路,远好于导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使用手机好了。干嘛要连入车机?

我的车机导航早就不使用。车载蓝牙也不用了,因为不可靠。我自己花300 ...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驶时操作车机是合法的,但操作手机屏幕是违法的,法律就是这么死板

网友H:
搞个旧的苹果手机专门导航用,我之前就是用淘汰的6s导航和听音乐,电信送的副卡插里面。

当然现在换电车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驶时操作车机是合法的,但操作手机屏幕是违法的,法律就是这么死板  ...

根据教育法,小孩不好好学习,就是犯罪。

不要以为法律规定的就是对的,就必须遵守。

网友I:
先找个苹果手机来试试,如果效果满意,换个手机也没啥,车机就不要折腾了,哪怕换个车机,地图这种东西,还是要经常升级,并且需要联网,才能知道实时路况的。相比较电车的车机,一般都是做得比较好的,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另外开手机导航了。

网友J:
老车的车机屏老化了,屏要一百多,周边胶件也老化,主要是LP 要看倒车视像,就换了10吋的大屏,带CarPlay,用起来还真的不错。一上车就手机自动连上,方便,特别是对老花眼太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机的导航就是骗局 😁😁

升级不了的,或升级需要钱。

我是淘宝买的安卓车机,自己随便安装app。

网友K:
车机比手机唯一方便的是可以用按键方控和语音进行操作。

网友L:
为什么不用两个手机?我都想用两个手机了。

网友M:
换吧,这种心理大家都有,很别扭的时候就是不舒服,还有想买的东西时候很纠结....

要是条件允许直接换...换手机换车都OK,开心最重要

网友:
顺便做个广告......我是做车载协议的.......熟悉车上大部分协议

还有两个办法,1、换后装大屏导航,买好点的不一定比国产车差(我看了很多国产车的安卓车机是惨不忍睹)

                        2、可以试试现在有种安卓转USB的视频盒子(直接将手机屏通过USB转到车机上面去),我没用过,就看你的手机和车机支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用两个手机?我都想用两个手机了。

为了不使用2台手机,我宁可多花5000元:

三星S23U解决了note10的电话接听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值5000元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6242

网友N:
直接换苹果,哪怕是XR都可以。  carlife 简直没法用,卡的要命(A6L+note20)

网友O:
买个无线盒子,就可以了。 百度的carlife也不错的。可以开其他导航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一下电话一秒不到,你竟然说腾不出手来?

本来这是低概率事件,并且挂掉电话非常容易。

都是右手扶方向盘,左手靠在窗边休息,确实不方便操控手机。之前也把手机支架放在左手边,发现很别扭。
现在还是习惯看中控屏区域……

楼主:
有中控屏,不想再弄个手机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情况下不用看屏幕,真要看的时候瞟一眼手机就行了,而且车机的屏幕一般在车辆中间,角 ...

我是在有分叉路的时候必须看导航,尤其是不熟悉的路段,不看基本上都会走错,再就是修路的路段,不看都不知道怎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机上没有导航么?连手机干啥?

车上导航版本太旧了,很多新路或者修路的路段基本上没有,再就是那个红绿灯倒计时,红波段绿波段等功能都没有,车机自带的功能比较差,又想用大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因为车机没有放弃苹果手机,CarPlay真的不错,2015年的老车机和iPhone 14还能完美匹配,有线连接的音 ...

音质倒无所谓,都可以,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发前把导航搞好,大概看一下地图如何走,然后就靠听的。不清楚的叫车上其他人看一下就可以了。主要我开车 ...

如果固定路线,我基本上都是看路况,最怕的就是新路……我上班了一个多月才不需要看导航的,严重路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的导航就是骗局 😁😁

升级不了的,或升级需要钱。

是的,版本基本上比较旧,去4s店升级需要服务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过换苹果的念头,想等se4,一季度应该能出来了。

我也是在等SE4,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发前把导航搞好,大概看一下地图如何走,然后就靠听的。不清楚的叫车上其他人看一下就可以了。主要我开车 ...

有一年夏天回老家,600多公里高速,我一个人开,开到后面,手机高温直接关机了,后面都不知道怎么走,进服务区等着手机开机。

网友P:
我上一辆车机是加装的,高德地图车机版,能自己升级,非常好用,比我现在自带的百度地图好用很多

楼主:
我也是,尤其是新路没走过没导航,都不敢出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个旧的苹果手机专门导航用,我之前就是用淘汰的6s导航和听音乐,电信送的副卡插里面。

当然现在换电车不 ...

可以坐同事的车体验一下,同事用苹果导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找个苹果手机来试试,如果效果满意,换个手机也没啥,车机就不要折腾了,哪怕换个车机,地图这种东西,还 ...

车机也不想折腾了,上面很多关系到控制功能,怕出问题。还是用手机连车机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车的车机屏老化了,屏要一百多,周边胶件也老化,主要是LP 要看倒车视像,就换了10吋的大屏,带CarPlay, ...

还是大屏好一点,小屏要看清眼睛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车机比手机唯一方便的是可以用按键方控和语音进行操作。

是的,车机里面不好操作的现在都是喊一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用两个手机?我都想用两个手机了。

都是安卓的,不支持carplay和hicar,车机只支持这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换吧,这种心理大家都有,很别扭的时候就是不舒服,还有想买的东西时候很纠结....

要是条件允许直接换... ...

嗯嗯,准备换手机吧,至少有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接换苹果,哪怕是XR都可以。  carlife 简直没法用,卡的要命(A6L+note20)

关键我车机连carlife都没有,只有carplay和hicar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买个无线盒子,就可以了。 百度的carlife也不错的。可以开其他导航应用。

换盒子太麻烦了,换手机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上一辆车机是加装的,高德地图车机版,能自己升级,非常好用,比我现在自带的百度地图好用很多 ...

自带的车机,没法自动更新,否则也就不需要手机来辅助了……

楼主:
哈哈,貌似在一季度,不知道对不对,快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都是右手扶方向盘,左手靠在窗边休息,确实不方便操控手机。之前也把手机支架放在左手边,发现很别扭。

想用大屏就换车机用吧,一定要看好配置,选配置高的,

我上一辆车的中控在4S店改的配置就不行用的很难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卡一下,

GPS和FM信号很一般,屏幕分辨率也不行,有些应用看着模糊很难受。

网友P:
引用 楼主:
关键我车机连carlife都没有,只有carplay和hicar

carlife怎么样,我手机是安卓,新车有carlife和carplay,听说百度的carlife很烂,而且只能用百度地图?

网友J:
建議不要用安卓的,用久了不好用,慢. 用LINUX系統的,用Carplay 一上車就自動無線連接好,方便得很. 車機也不貴,用原來的后視鏡頭,單機頭才450,電工自己裝 一下就是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手机来电话了,刚好在高速快要分流的时候,腾不出手来挂电话,手机一直在来电界面,导致看不到导航也听不 ...

手机声音用蓝牙延迟,蓝牙延迟级别在毫秒级别的,这个影响可以忽略。

电话影响导航,这个概率1低,再一个,多个电话用单独的手机导航。我就高了2个手机支架,很好。手机导航时挂在出风口,不会高温。

最重要的你喜欢车机,来寻求支持的。有个经验说的好:凡是询问某个事情的,实际都是寻求支持,内心的想法基本确定了。

对一个没钱的电工来说:车机就是无用的(性价比不行---因为没钱)

楼主:
引用 网友Q:
想用大屏就换车机用吧,一定要看好配置,选配置高的,

我上一辆车的中控在4S店改的配置就不行用的很难受 ...

我新车10.1的大连屏,就是车机导航功能拉胯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carlife怎么样,我手机是安卓,新车有carlife和carplay,听说百度的carlife很烂,而且只能用百度地图? ...

carlife我老婆觉得蛮好的,她刚开始用,不过看着开屏广告,还需要去点掉,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議不要用安卓的,用久了不好用,慢. 用LINUX系統的,用Carplay 一上車就自動無線連接好,方便得很. 車機也不 ...

新车还不想换车机系统,里面很多行车辅助系统,估计不少走线需要重新接……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手机声音用蓝牙延迟,蓝牙延迟级别在毫秒级别的,这个影响可以忽略。

电话影响导航,这个概率1低,再一 ...

这句话确实扎心了……
确实有换手机的打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上导航版本太旧了,很多新路或者修路的路段基本上没有,再就是那个红绿灯倒计时,红波段绿波段等功能都 ...

直接淘宝买个安卓车机,把那个替换掉了,比手机便宜多了。

网友S:
有carlife转carplay的盒子卖,不过听说体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淘宝买个安卓车机,把那个替换掉了,比手机便宜多了。

新车没打算换车机,还是换手机吧,方便也不存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carlife转carplay的盒子卖,不过听说体验不好

不想转,一劳永逸还是换手机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车没打算换车机,还是换手机吧,方便也不存在风险……

我是换了车机,我喜欢车机上sim卡戳上,安卓系统,随便搞,不喜欢连手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换了车机,我喜欢车机上sim卡戳上,安卓系统,随便搞,不喜欢连手机,麻烦。 ...

车机有自己的4g网络,流量10g每个月,听歌完全够了,自带的车机导航不需要流量,除非在车机看视频,否则流量根本用不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机有自己的4g网络,流量10g每个月,听歌完全够了,自带的车机导航不需要流量,除非在车机看视频,否则 ...

现在这些车机好讨厌,把用户给绑定了,还不好换。

网友T:
我是车机不支持carplay,还好车机是安卓系统的,买了一个carplay模块,车机的蓝牙和carplay播放音乐我是分辨不出区别,我是贪图车机的大屏幕了。PS:由于carplay模块是USB连接车机的,颠簸路面会导致接触不良,需要重新插拔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是车机不支持carplay,还好车机是安卓系统的,买了一个carplay模块,车机的蓝牙和carplay播放音乐我是分 ...

我也喜欢大屏看导航,我的支持catplay和hicar,就是没有这两款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些车机好讨厌,把用户给绑定了,还不好换。

是的,4店那边还能再赚赚后续的服务费……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是车机不支持carplay,还好车机是安卓系统的,买了一个carplay模块,车机的蓝牙和carplay播放音乐我是分 ...

把USB头剪掉,用锡直接焊上Carplay模块。

网友:
怪不得蔚来要开发手机了。不就知道搞出来没有?

网友U:
我都是直接用手机导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最重要的你喜欢车机,来寻求支持的。有个经验说的好:凡是询问某个事情的,实际都是寻求支持,内心的想法基本确定了。 ...

我上面就说:叫不醒装睡的人。楼主是装睡的。

网友V:
闲鱼上找个别人换下来的同车主机,比手机便宜多了。

网友W:
买个手机支架就好了 哈哈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也喜欢大屏看导航,我的支持catplay和hicar,就是没有这两款手机……

最好有台iphone试下carplay再决定,我是试过用手机导航、带手机卡槽的ipad mini导航、车机导航,有线carplay模块、无线carplay模块,最后选择了无线carplay模块,不过手机架依然存在,改成了magesafe磁吸充电手机架,carplay模块接触不良导致断开时,会自动切换为手机导航(我的carplay模块只是借用车机的显示屏而已,操作车机屏幕其实操作的还是手机,连接carplay时手机端高德地图会进入简洁模式,不显示地图)。

网友K:
楼主买个支持高德地图的抬头显试试

网友X:
换苹果吧,carplay会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

网友Y:
我2019买的车就支持carplay,非常好用,上车自动连接上,手机都不要掏出来,导航、Siri,音乐都是用手机的。

网友Z:
我导航都是靠听,除了刚开始用导航的前两次,到目前还没有听错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Z:
我导航都是靠听,除了刚开始用导航的前两次,到目前还没有听错路的

你有经历过广州的3层、4层高架桥?一个回旋处,有7个出口?

听声音不能走出这种迷局的。

网友AA:
如果买一台手机对您来说是洒洒水,就换吧。
反之,就将就着用手机看导航吧,习惯就好了。

网友AB:
我一直都是用看手机屏幕导航,上车连蓝牙听声音,偶尔看看手机屏幕,车机就提车试了几天,手机支架到手后就没用过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B:
你有经历过广州的3层、4层高架桥?一个回旋处,有7个出口?

听声音不能走出这种迷局的。 ...

广州这种级别的城市还没敢开车去过,二线城市的几层高架走过,一直都是听声音+看路标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都是直接用手机导航

手机屏幕太小了,还是喜欢大屏幕的,但是又需要手机导航的功能。准备还是买苹果连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就说:叫不醒装睡的人。楼主是装睡的。

嗯嗯,确实有想换苹果手机的想法,只是不知道carplay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闲鱼上找个别人换下来的同车主机,比手机便宜多了。

新车,还不想换车机,主要是关系到太多车里面辅助驾驶功能,担心有风险,不出问题还好,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W:
买个手机支架就好了 哈哈

也看了,大连屏中间挂一个手机。感觉很别扭,主要是手机界面太小了,没有大屏看着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最好有台iphone试下carplay再决定,我是试过用手机导航、带手机卡槽的ipad mini导航、车机导航,有线carp ...

就是想借车机的屏,其他的都是手机端的操作逻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买个支持高德地图的抬头显试试

目前的抬头显示还是没有预期的那么好,之前也用过,需要前档贴一个膜,效果不太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X:
换苹果吧,carplay会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

嗯嗯,准备换苹果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换苹果吧,carplay会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

嗯嗯,只要能用手机上的导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2019买的车就支持carplay,非常好用,上车自动连接上,手机都不要掏出来,导航、Siri,音乐都是用手机的 ...

没用过手机连接车机系统,期待carplay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经历过广州的3层、4层高架桥?一个回旋处,有7个出口?

听声音不能走出这种迷局的。 ...

还有那种环岛,我之前就碰到8个出口的,不熟悉,听语音错过路口的……

网友:
carplay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如果买一台手机对您来说是洒洒水,就换吧。
反之,就将就着用手机看导航吧,习惯就好了。

嗯嗯,准备换苹果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一直都是用看手机屏幕导航,上车连蓝牙听声音,偶尔看看手机屏幕,车机就提车试了几天,手机支架到手后就 ...

现在习惯了车机大屏幕,车机上面还有些操作,不想开车的时候一会儿操作车机的,一会儿操作手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广州这种级别的城市还没敢开车去过,二线城市的几层高架走过,一直都是听声音+看路标 ...

想起了重庆那边的高架桥路,即使有导航,估计也有很大部分人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