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做插针封装,必须要flash吗?

楼主(2023-12-17):
用allegro做插针封装,必须要flash吗?我还没分清插针和过孔的区别,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不需要。后面铺铜时可选是否“full contact”,pad不需要特殊处理,既麻烦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后面铺铜时可选是否“full contact”,pad不需要特殊处理,既麻烦又麻烦。 ...

那做插针封装时,用正常的通孔焊盘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过孔不会被盖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做插针封装时,用正常的通孔焊盘就可以了吗?

通常pad开窗,via盖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pad开窗,via盖油。

好的,刚也看了一下别的资料,flash用于负片(虽然不知道负片有啥优势),用allegro的软件做pad时可以选择via和thru两种,via就是过孔,thru是做元件孔的。

楼主:
我理解过孔是用于不同层之间的连接,好像走线的via确实会被盖油,这是一个工艺,我觉得实际生产中可以自己提出要求,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不做负片就不需要。这个是为了焊接散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做负片就不需要。这个是为了焊接散热用的

嗯,谢谢啦,之前学习的时候看的也是负片用flash

网友C:
超2层板,要做flash吧,不然散热太快,手工很难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刚也看了一下别的资料,flash用于负片(虽然不知道负片有啥优势),用allegro的软件做pad时可以选 ...

正片设计,你每次移动线,如果是动态铜皮。 软件都要重新计算。以前的电脑直接给你卡成幻灯片
而且一般EDA都不检查负片的DRC的

网友:
不用负片,就用不到flash

网友:
PCB不做负片,不用这个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超2层板,要做flash吧,不然散热太快,手工很难焊。

负片会增加不良率  现在连 嘉立创都不做 负片了
所以flash 没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片设计,你每次移动线,如果是动态铜皮。 软件都要重新计算。以前的电脑直接给你卡成幻灯片
而且一般ED ...

噢噢,原来是这样,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片会增加不良率  现在连 嘉立创都不做 负片了
所以flash 没任何意义

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真的没意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真的没意义吗?

你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D%CC%D1%B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54&highlight=%BD%CC%D1%B5 ...

厉害了,我还是不用负片了,设计前放应该也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