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401测电流0.1ua跳,正常吗?

楼主(2023-12-17):
测量值2ma,发现在0.1ua跳动,测量值在1.99980-2.00020ma之间跳动。这个正常吗?
短路表笔跳动范围也是这样的。

网友:
你可以使用示波器测一下纹波

楼主:
这个量级的跳动,似乎示波器测不出来。不过我可以试试。

网友:
被测物是个物理标准源?
就是说你的表和被测谁精度高些呢

楼主:
理论上表更准,源用的ad5791+高精度电阻和低噪声运放生成的。
短路表笔的跳动范围也是差不多这么大。

网友:
uA以下电流的输出,即使用的DAC和运放都很好,还有基准电压,电阻的温漂,供电电源的纹波,以及PCB板布线布局也会决定作用

网友:
34401A到极限了。直流电流挡0.02%的测量精度

网友A:
我认为是测试方法不对,可以看看吉时利的微电流测试方法,这本书论坛有上传,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表更准,源用的ad5791+高精度电阻和低噪声运放生成的。
短路表笔的跳动范围也是差不多这么大。 ...

那不就对了,因为你的思路现在是在校准表!
你用一个本身就在不停变化的信号来判断结果,那么你岂不是表越精确测的值就越跳的厉害吗?反而用一个不精确的表来测量(比如位数都只能到0.1的)肯定就不动了
现在高级的表,可以把被测的电流由于温度影响引起的飘动都可以测量出来,当然你的读数在不停变了,
你要看你的表有多准,就要用一个比表更稳定更准确的源来判断(实际上就是校表),
反过来,你要确认被测物的情况,就用一个精度比被测物更高的来测,才能反映被测物的实际以及变化情况

网友B:
按你描述的,你的这个情况不一定是表更精确,因为你现在任何一方的情况都不敢确定,所以不好说了
因为也可能是表因为后面位置本身就在跳,说明至少你手上这个表只有这性能,或许被测的比他更好了

网友:
是时候换3485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测试方法不对,可以看看吉时利的微电流测试方法,这本书论坛有上传,可以搜一下 ...

方法确实可能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描述的,你的这个情况不一定是表更精确,因为你现在任何一方的情况都不敢确定,所以不好说了
因为也可 ...

嗯,看起来确实有可能是表精度不够导致。

楼主:
3458A真的是贵啊。

网友C:
3458A买了以后,很多事情不再纠结,比如数据跳动,以前5位半有跳动的也许就不跳了,以前4位半不跳的好像跳了,你会明白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以前抱着一个399发现不稳,其实不管你怎样换芯片它就是说明书里的指标再努力也是白搭。以前发烧的电阻.基准不会再发烧了,你发现好这个东西不用技术花钱就完了,一切变得那么直白,从此不再有发烧行为。另外你发现你做不到的事,别人也做不到,除非别人花钱了,比你花了更多的钱。从此干什么就说想花多少钱就是了。还有有人在疯狂发烧万用表,福禄克的买了一个又一个,还装逼评测,有了3458a不会再买别的万用表了。难道你不想买一个吗,花了钱就不再闹心了。

网友D:
小电流收干扰严重,需要专门的测试方法,直接测量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58A买了以后,很多事情不再纠结,比如数据跳动,以前5位半有跳动的也许就不跳了,以前4位半不跳的好像跳 ...

好玄学,不过确实似乎有道理。有人说好车能治病,估计是相通的原理。
前段时间搞了个ltz1000的电压基准,看见34401的值犹如死机,后面就失去了研究其他电压基准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流收干扰严重,需要专门的测试方法,直接测量是不行的

能大概描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58A买了以后,很多事情不再纠结,比如数据跳动,以前5位半有跳动的也许就不跳了,以前4位半不跳的好像跳 ...

还有据说3458a容易坏,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据说3458a容易坏,是不是真的?

是,非常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电流收干扰严重,需要专门的测试方法,直接测量是不行的

之前测量1mv以下的电压信号, 总是跳得厉害, 当时觉得是表不行, 换了了一个台式表, 结果还是跳
后来看专门测量小信号的34420A,它的测试线都是特殊的结构,应该是使用了很好的屏蔽, 不再是普通的香蕉插头
翻到的某个测试笔记说明, 这种信号需要在屏蔽箱中测量才可以。
后来我就自己买了双层屏蔽线,测试两端做了屏蔽措施,然后测试的结果就比较稳定了

网友:
小信号不放大不容易测准,示波器看小信号也大堆毛刺,放大以后看,就舒服多了。不然好多探头干嘛要做成有源的

网友:
想检验正不正常很简单  手动档位到这个档下 短路输入看看跳动是不是还是那样 还是那就是表  如果短路很小 那就是你信号本身跳动就大
晚点给你测一下我这边

网友:
可以看一下34401A的指标,以及对应的测量条件。
你可以按这个测量条件试试,预热,6位半,慢速模式100PLC

网友:
DCI 10mA量程,0.05%reading+0.02%range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58A买了以后,很多事情不再纠结,比如数据跳动,以前5位半有跳动的也许就不跳了,以前4位半不跳的好像跳 ...

顺便咨询一下,小信号,有人推荐说用AP测试(就是音频分析仪).一搜价格,就不敢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确实可能不科学。

我上传,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458A买了以后,很多事情不再纠结,比如数据跳动,以前5位半有跳动的也许就不跳了,以前4位半不跳的好像跳 ...

二手的3458A,大概什么价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手的3458A,大概什么价格呢?

不清楚二手,我前几年买的新的9万多,好像最近涨价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