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尼龙玻纤嘉立创是用什么机器打的啊 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楼主(2023-12-17):
请教一下尼龙玻纤材料 sls用什么机器可以打? Form  lab 的机器太贵了

楼主:
谢谢大佬 我看了一下raise up 3d 的机器 没看到 Sls的 大部分是fdm的还有sla的。 请教你知道他们有SLS的机器吗

网友A:
我记得嘉立创有HP的3D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我看了一下raise up 3d 的机器 没看到 Sls的 大部分是fdm的还有sla的。 请教你知道他们有SLS的 ...

这种缩写我不知道,确实可以打碳纤维,说是碳纤维其实里面纤维是断的,主要起到支撑加固尼容的作用,虽然不能和连续纤维比,但是比一般的材料强度高,可以制作摩托配件。不知道你说的是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嘉立创有HP的3D打印机。

Hp的机器应该是专门用来打惠普的尼龙的,他们有一种便宜的尼龙玻纤 不知道是用什么机器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p的机器应该是专门用来打惠普的尼龙的,他们有一种便宜的尼龙玻纤 不知道是用什么机器打的 ...

是的,我记得当初嘉立创展示尼龙打印样品时,使用的就是HP的机器。不需要打印支撑的,使用白色的粉末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缩写我不知道,确实可以打碳纤维,说是碳纤维其实里面纤维是断的,主要起到支撑加固尼容的作用,虽然 ...

3d打印 尼龙碳纤维或者玻纤,有两张技术一种是尼龙烧结(sls)另外一种是喷嘴直出(fdm).大部分便宜 家用的打印机都是fdm的。sls的打印更快 精度更高 但是打印机价格高几十倍。 嘉立创有一种便宜的尼龙玻纤是用尼龙烧结技术打印的 所以很好奇他们用的是什么打印机。 我知道form labs 有机器,hp也有 但是他们的机器都是几十万美金, 耗材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记得当初嘉立创展示尼龙打印样品时,使用的就是HP的机器。不需要打印支撑的,使用白色的粉末支撑 ...

是 他们尼龙分两种 hp尼龙 和特价尼龙,应该是不同的机器 因为打印技术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