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um designer导入后元器件跑到负坐标找不回来问题

楼主(2023-12-17):
AD导入pcb的时候,部分元器件跑到负坐标上去看不见了,下面滚动条也拉不过去,有什么办法可以选中拉回来吗

网友:
CTRL+A 拖动

网友A:
有些位置可以试下把图纸改大几号,拖回元件后再改回原来的大小
十几年没用AD了,以前用正版的,protel公司还专门派人给我们培训过

网友:
提供4种方法
1、改封装,参考原点改一下,然后重新Update
2、如果知道是哪个器件,在原理图点一下,pcb这边就是帮你选中了,然后在PCB inspector里头直接把器件的x y坐标修改一下,这个器件的位置就跟着移动了
3、Ctl+A全选器件,把器件都拖动(记得是可以的)
4、Ctl+A全选器件,然后在PCB inspector里头改坐标,类似2

楼主:
这招管用

网友:
可以原理图里把该器件删掉,再从新更新PCB,就出现在右下角了

网友:
遇到过原理图或PCB图不保存时更新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编辑->选中->区域外部  然后把能看见的框起来,选中的就是看不见的。拖动到看见的位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位置可以试下把图纸改大几号,拖回元件后再改回原来的大小
十几年没用AD了,以前用正版的,protel公司 ...

最稳定的版本推荐一下,带3D功能的